音响侠客行三十二:高压延时电路

楼主(2016-10-27):
音响侠客行三十二:高压延时电路

胆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灯丝加热阴极,高压加载后,阴极发射电子并产生电流。胆管灯丝加热阴极需要一段时间,在室温15℃的情况下,如功放管FU-7需要20 s,电压放大管6N11需要15 s才能进入工作状态。现在胆机功放基本上都是采用晶体二极管作整流组件,当接通电源时,高压就随之建立起来。常用的522P、523P、SU4等直热式整流管,通电几秒钟即有高压输出。如果长期这样工作下去会发生电子管阴极“中毒”,缩短电子管的使用寿命;同时,由于电子管尚未充分预热,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直流高压处于空载,高压达到整流电压的1.41倍,那么电子管有可能会出现跳火,如果滤波、退耦电容耐压不够高,电容器会造成击穿等现象,这样对电子管和电容器都不利。有些朋友对高压延时加载颇有微词,担心高压接通瞬间,对放大管突然冲击带来损伤。

只是, 在一些屏压在350V之下的管子, 其实没有必要。因此, 有关之高压延时, 多是用于6L6GC极限使用, 211, 845, 805, 811之类及容易引发跳火的807, 300B及2A3之类的机中。可, 更多只是加泄放电阻。

高压延时加载,在已往的电子管扩音机中采用高压、低压控制开关。工作时先开低压,一般情况下预热三分钟后,再开高压。关机时,先关高压,后关低压。若使用充气二极管,第一次使用需预热半小时以上,尔后日常使用夏天预热0.5-1分钟,冬天需要15—30分钟,在高寒地区还要在充气管旁用大灯泡辅助加热。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这种操作方式要求使用者按照规定顺序进行,如果操作不当会适得其反,造成不良的后果。

现代胆机利用晶体管、RC组件延时,继电器自动加载,延时时间由RC数值确定,电源可采用独立电源或从灯丝6.3 V中取得,耗电约0.5 W,电路简单可靠,操作方便。高压触点设置在继电器的常开状态,接通电源,当延时30s之后,继电器吸合,触点由常开变为常闭状态,高压桥式整流器才构成回路,输出的脉动直流高压电压,还要经过CLR组成的多节几型复合式滤波,退耦电阻,屏极负载电阻后,约2s后才加载到放大管的屏极,已得到有效的缓冲,无需担心高压延时加载对放大管的突然冲击。高压延时开关接线,选择在整流器的低电位,即接地端。因此,继电器触点在通断瞬间不会跳火,既保护了继电器的触点不被烧坏,又听不到高压通断时对扬声器产生的冲击噪声。

也有大神用电子管来整流再整流, 那也许是太大材小用了。

下面加电子管的方式可能更简单。

再者可以直接用电子管稳压:

楼主:
用泄放电阻不足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