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LCD频率显示~~

楼主(2016-10-28):
    前些天发了个帖子,是询问关于SC3610D的好不好用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0957-1-1.html
    为了试试效果,从网上买来5套SC3610D,今天终于到了~~打开一看吓了一跳,这玩意的焊盘也太小了,没有一定的焊接水平真不好焊啊~~

ALL

ALL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焊好了~~~

BACK_MO

BACK_MO

BACK

BACK

    接上一节电池,试试看~~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显示是这样的。。
    然后找了个信号源,分别设定了4个输出信号,分别是1055KHZ  1355KHZ  1655KHZ  1955KHZ~~

HZ

HZ

    结果显示如下~

599K

599K

899K

899K

   显示跟输出相差为1KHZ~~

网友:
这玩意当年做了挺多,那时可是好玩意,自从数控出来,这个就没啥名气了.

网友:
显示频率+中频频率=信号频率

误差不高,鉴定完毕。

网友:
还不错,我两三年前买了十套吧。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裸铜线焊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裸铜线焊接么?

继电器上拆出来的漆包线哈~~

网友B:
不过,我是把液晶显示和模块分开来用,这样安装摆放更方便,芯片可以更接近振荡器,显示可以随便放在机箱的任何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是把液晶显示和模块分开来用,这样安装摆放更方便,芯片可以更接近振荡器,显示可以随便放在机箱的 ...

    刚刚拿我搭的超外差收音机试了下,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这个东西不需要直接连接到本振电路,只要连一根长导线在空气中,就能测收音机的频率了。
   如图所示,收音机和测频率的只有一根地线连在一起,而测频率的那根线是悬空的,但是旋转可变电容,测频率的也跟着变化,从500多KHZ到1700KHZ,很准确~

网友C:
楼主搭的超外差收音机好神奇,只看到中周了!
这个频率芯片比较给力,我也准备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搭的超外差收音机好神奇,只看到中周了!
这个频率芯片比较给力,我也准备仿一个

全贴片,在背面呢

网友:
我一直在找3610配套的显示屏,要这种金属引脚的,用于维修和D东西用。手里都是用斑马纸引线的,故障率太高。结果找到楼主那家店,竟然剩2个,晕死了。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D:
扫频仪什么型号的?我的是NWT-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频仪什么型号的?我的是NWT-70

我的是NWT-150

网友:
请问具体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一看一套要5块钱,我机智的到隔壁买了5各kk9数显版,6块一个,拆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