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和儿子一起动手自己配个起重葫芦电盘

楼主(2016-10-28):
半成品儿子在一旁帮了不少忙

半成品儿子在一旁帮了不少忙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接遥控测试

接遥控测试

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

网友:
这个看不出什么来。你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利用接触器换相。。。。。。。。。。。。

网友:
走线真整齐,老师傅!

网友:
一看就是多年不干的老师傅了,,好像现在不让用易燃木板做垫木了

网友A:
要有指示灯就更完美了。

楼主:
过奖过奖。。。。。。瞎嘚瑟呗

网友B:
呵呵,主接触器用的偏小,应3210,后下边的应加互锁啊!这是切换正反转的,电工最基本的常识,应采用01系列的接触器。  楼主莫怪,仅提下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主接触器用的偏小,应3210,后下边的应加互锁啊!这是切换正反转的,电工最基本的常识,应采用01系列 ...

谢谢这DX的提醒,我也是山寨电工不懂那么多但是大家是不是都认为这是个三相电的配电盘呢。但是我要纠正一点的就是 我配的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这是个220V双电机正反转的接触盘,这是个220V控三相的接触器,每个接触器我只接一零一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有指示灯就更完美了。

   这是普通悬挂吊的基本线路,无需指示灯。运行时只看行车动作,指示灯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普通悬挂吊的基本线路,无需指示灯。运行时只看行车动作,指示灯是画蛇添足

正理,行车遥控淘宝买的理论上能直接接电机但是我怕用的时间久了触点会熔损,自己瞎琢磨改了一套。

网友:
很专业,羡慕嫉妒恨,爱好确不懂

网友: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我做的配电箱布线就没别人的好看???

网友:
父子齐上阵,做的蛮好的。

网友:
铁板配线,,安全。。。。。

网友D: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遥控器还用买呀,说一声送你一套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遥控器还用买呀,说一声送你一套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DX的提醒,我也是山寨电工不懂那么多但是大家是不是都认为这是个三相电的配电盘呢。但是我要纠正 ...

如果你采用安全电压,就用36V的变压器进行隔离。常见接触器的电压有36   110  220  380V的。

网友:
想问问楼主   这手艺准备传授  下一代    下一代

网友:
做的很有线条感,这玩意竟然
需要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E:
做的很漂亮,,,,,,,,,,接受器这边加个航空插头方便一点

网友F:
白色的圆筒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很漂亮,,,,,,,,,,接受器这边加个航空插头方便一点

好建议以后会考虑的

网友:
第一排的开关和接触器应该换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色的圆筒是什么东西

单相电机的电容器

网友G:
用36V控制电源安全!

网友:
够厉害的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36V控制电源安全!

问题在于遥控器控制继电器输入输出的是220V电压

网友:
父子齐上阵,接线工艺还行,一看就是老手!顺便说一句,发个控制接线装配图更好,输入输出引出线穿个管就更漂亮了!

网友H:
走线规矩,一看是老师傅。是不是4个功能(上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规矩,一看是老师傅。是不是4个功能(上下左右)

是的  没错的220V四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走线规矩,一看是老师傅。是不是4个功能(上下左右)

楼主你的电盘我看了你的控制盒是移动用吗?要是移动必须楼上说的加36v变压器否则不安全安技部门检查:

网友:
楼主用了无线遥控(可能是编解码的)控制电盘可以固定,36电伏电压没必要用。

网友:
老师傅干活真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电盘我看了你的控制盒是移动用吗?要是移动必须楼上说的加36v变压器否则不安全安技部门检查:

红色的控制盒是个无线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