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德生CR1100dsp的音调电路

楼主(2016-10-28):
上一周给老丈人买了一个收音机德生CR1100dsp,外观的确很漂亮,是我喜欢的款,相信老人家也会满意的.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

德生CR1100dsp

德生CR1100dsp

这个机器使用很简单,自动搜索只截留信噪比较高的电台,信号较弱的都忽略了,基本上能网络本地所有的FM台.如果手动调谐,可以再搜到十几个外地的FM台,基本上都能收听,噪音也不太大.
当然这个机也有致命的缺点.很多拥有它的人都知道,就是它的声音太低沉了,几乎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觉得声音低沉无非就是音调电路的问题,于是就模拟了一下它的音调电路,下面只画出了左声道,右声道相同:

CR1100dsp音调电路

CR1100dsp音调电路

这个是个纯粹的高频衰减单路啊,问题是,高频提升呢?
下面是我通过模拟测试的结果:
测试方法是:输入信号Vpp=200mV,调节信号频率,然后记录音量电位VR1上的信号幅度
(1).VR2旋到最大
1KHz:114mV
10KHz:113mV
20KHz:13mV
50KHz:115mV
70KHz:116mV
100KHz:117mV
200KHz:119mV
结论是在VR2最大时,该音调电路对所有频率的信号的衰减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下面是本次测试的重点,
(2).VR2旋到最小
100Hz:131mV
200Hz:126mV
380Hz:113mV
500Hz:103mV
800Hz:82mV
1KHz:70.7mV
2KHz:39.9mV
3KHz:27.3mV
4KHz:20mV
5KHz:16.6mV
10KHz:8.25mV
20KHz:4.2mV
100KHz:0.8mV
200KHz:0.4mV
嗯,测试结果就是如此,赤果果的砍高频信号啊,怪不得听着声音想鼻炎+重点感冒一样.
听网上很多人说CR1100比CR1100dsp听着好声,然后从网上找了一张仅有的图纸:
对比发现R69使用的是6.8K的,果断更换之,模拟测试的结果是
1.35KHz:113mV
5KHz:40.5mV
10KHz:20.8mV
前后一对比,将380Hz对应的幅度值延后到了1.35KHz,这就是CR1100比CR1100dsp好声的原因.实际收听的效果改善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继续改小R69的值,可以继续提高带通的高频端呢;实验R69取值4.7K的结果如下:
100Hz:171mV
500Hz:163mV
1KHz:144mV
2KHz:104mV
4.3KHz:57.7mV
5KHz:50.3mV
10KHz:26mV
通过前面的模拟实验,加上实际的听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应这种简单粗暴的只砍高频的音调电路,应该设置一个合适的上限频率,我觉得让截止频率的幅度为最大幅度的1/3比较合理,高频太响也是很刺耳的.例如R69取值4.7K时对应的上限频率为4.3KHz.
适当的减小R63也可以提升高频.C54,C63的数值太大,减小它们对提升高频几乎没有帮助.
以上就是我对CR1100dsp音调电路的研究,由于水平优先,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斧正.也希望更多的人对该电路提出自己的修改方法,最终目的就是让它声音更动听.

楼主:
另,求一张CR1100dsp的电路图,哪位老师有的话,不吝厚赐,后面回复时贴图就可以了,先谢谢了.

网友:
文章很好,有测量数据,有分析结果,有助于初学者学习,赞一个!

网友A(2018-03-25):
你的机器改了吗?

网友:
你应该做个交流仿真,出个幅频特性图,或者挂波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改了吗?

是的,我的机器改过了,这个帖子是我改机器之后发的.
机器我自己听着,老丈人更喜欢小巧带数字按键的收音机,老人家主要用SD卡听评书和戏曲,有声就行,不关心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9 C65 VR2 组成的电路看不懂,有高手解释下吗?

我试着解释一下,如有错误,请坛友指出.
R69 C65 VR2构成RC串联谐振电路,向后传输的信号是从电容两端取出,所以低于谐振频率的信号容易通过,高于谐振频率的信号会随频率的提高而呈指数衰减.
VR2与R69串联,一起构成RC串联谐振电路的电阻R,实现调节谐振频率,
VR2串在输出回路里,也可以降低C65的微分效应,减少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9 C65 VR2 组成的电路看不懂,有高手解释下吗?

我试着解释一下,如有错误,请坛友指出.
R69 C65 VR2构成RC串联谐振电路,向后传输的信号是从电容两端取出,所以低于谐振频率的信号容易通过,高于谐振频率的信号会随频率的提高而呈指数衰减.
VR2与R69串联,一起构成RC串联谐振电路的电阻R,实现调节谐振频率,
VR2串在输出回来里,也可以降低C65的微分效应,减少输出波形的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机器改过了,这个帖子是我改机器之后发的.
机器我自己听着,老丈人更喜欢小巧带数字按键的收音机 ...

我的已经改了,但感觉作用不是很明显,同时感觉音调调节范围变小了,你的是这样的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改了,但感觉作用不是很明显,同时感觉音调调节范围变小了,你的是这样的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高音调节范围变小就对了啊,改的目的就是提升高音,让声音不太低沉.
我对修改后的声音比较满意,你需要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个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听感需要因人而异吧.

你可以找一首熟悉的歌曲,通过AUX口输入,调节参数至自己最满意位置.
毕竟是收音机电路,与HIFI不沾边,别要求太高,难得糊涂.

网友:
请大师摸拟一下将R7l分别换成22K,51K,100K阻试试,看高音能提升吗?灵感來自BCL2000和R308的音调电路,谢谢。

网友(2018-07-27):
你好,我有一台CR-1000,故障现象为加电无任何显示,所有按键操作无反应,查控制板供电应该正常,一个4V,一个6V,晶振工件,频率正常,请教大致故障在哪,另,我也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电路图,一直没找到,请抽时间发我一张,因为我对DSP收音机不太熟悉,实在无处下手。谢谢!
另外,哪位老师有对这个机子的维修经验或图纸,也请给予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