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请问有没有不带GZL的单管 两管 三管 9014 9018 的简单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6-10-28):
如题

求教 请问有没有不带GZL的单管 两管 三管 9014 9018 的简单收音机电路?

网友A:
太多了!一坛里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一坛里一大把!

您给一脆的成不成
直接上图 ?

网友:
搜索保尔!然后里面百度云盘中各种资料!找简单晶体管收音机一书!里面比较多!当然别的书也有,我不知道。一会给你找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给一脆的成不成
直接上图 ?

这些都是一些淘汰的电路,不是最优秀的,大部分需要天地线才能收到台。想制作成功也不是很容易!祝您成功!

网友B:
楼主,手里有7642吗?
用了它就不要GZ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里有7642吗?
用了它就不要GZL了。

非常谢谢诸位

咱家只有 9011 9012 9013 9014 9018 8050

没有老式的 也没有Ta7642 MK484之类的

网友:
楼主千万不能因嚥费食,
GZL是收音机中最基本元件之一,一定要学好用好,

网友:
这些图怎么那样熟悉,呵呵

网友C:
来复再生必用GZL,不用GZL的只能是高放-检波-低放分开的电路

网友:
绕一个GZL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复再生必用GZL,不用GZL的只能是高放-检波-低放分开的电路

也不尽然,只是没有有GZL的性能好罢了。

网友:
        先检波的后面都是低频放大,也就是说是在矿机基础上加低频放大,这样的电路没有高频放大,也就没有GZL高阻流圈,而且像矿机一样需要天地线,不能移动收听。第五图有GZL,第六图有高频变压器。简单的高放电路没有高扼圈的电路就是没有来复放大,是高频放大的初级电路。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一定不使用GZL ,绕一个GZL真的不难,很简单的一件事。

网友:
只是两毛钱一个的元件,至于如临大敌吗?

网友:
找一段直径10mm的中波磁棒,棒上卷两层纸,用直径0.1一0.15mm的铜漆包线,绕个400一500圈,两个头用塑料软线引出,就是一个优质高频扼流圈GZL,只是体积大点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