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这样做一个实验电源靠不靠谱?

楼主(2016-10-28):
用N个开关电源串起来,1~N,打开不同的开关电源,次级就组合成不同的电压。这样次级不需要切换大电流的开关,并且不工作的开关电源不耗电,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关闭的开关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要受到轻微的反压,大概相当于整流管的正向压降加上变压器绕组的压降,可能在0.5V左右,这样对滤波电容有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别的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用转换开关的话,当只打开第一个电源,而输出要经过每个电源的整流桥或线圈和整流管才输出,整流管是有压降的效率就很低了。而当打开N-1个电源时,最后一个电源承受的反压是多少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换开关的话,当只打开第一个电源,而输出要经过每个电源的整流桥或线圈和整流管才输出,整流管是有压 ...

基本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每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二极管,二极管电流选开关电源输出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二极管,二极管电流选开关电源输出的最大值。

会使滤波电容承受二极管正向压降那么大的反向电压的。。

网友:
标题

输出端接上负载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不好开关的冲击比较大,把开关放输出端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实验用的电源,效率什么的都不重要,可靠性和电磁兼容性最重要。如果让我做一个实验电源,我宁可用一个 ...

不是无中生有的设计。。是利用现成的材料。。二手开关电源非常便宜也可靠,买一堆也没几个钱,稳压性能也非常好,比从头搭稳压电路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麻烦  不如做个  可调的省事

可调的变压器也得5V左右一个抽头,否则效率太低,调整管负荷太大。。抽头变压器加整流滤波还不如一堆开关电源简单。只要最下面一个开关电源加一个调整管弄成连续可调,就可以各电压档都连续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换开关的话,当只打开第一个电源,而输出要经过每个电源的整流桥或线圈和整流管才输出,整流管是有压 ...

正向压降是所有管的压降,不过这应该比每个开关电源都打开,而在输出侧选电压,造成没选的电源空耗的功率小;反向电压么,也是由串联起来的各二极管分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调的变压器也得5V左右一个抽头,否则效率太低,调整管负荷太大。。抽头变压器加整流滤波还不如一堆开关 ...

我现在用的可调电源是HP 6644A。这个电源设计就十分耿直。60V 3.5A 210W,调整绕组只有一个60V,不带任何抽头切换。低压输出就一个暖风机。但是这个电源可靠性是极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可调电源是HP 6644A。这个电源设计就十分耿直。60V 3.5A 210W,调整绕组只有一个60V,不带任何 ...

惠普电源好像是带预稳压的,变压器后面加了一级可控硅之类预调电压到比输出电压高几伏的电压上,所以它无论输出电压高低,功耗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惠普电源好像是带预稳压的,变压器后面加了一级可控硅之类预调电压到比输出电压高几伏的电压上,所以它无 ...

664x 663x系列都没有可控硅调整。所以效率..
12V 2.5A的状态下,吹出来的热风65度。但是这种条件下电源不关机运行了一个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可调电源是HP 6644A。这个电源设计就十分耿直。60V 3.5A 210W,调整绕组只有一个60V,不带任何 ...

不好的设计。。我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