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01 怀旧 OTL小功放。。。。。。。。。。!!!

楼主(2016-10-28):
偶然间看到论坛苏老师做的DD01功放挺不错的,本人当年走上无线电道路也是因为音频功放。一直想做款分立的,无奈没有时间和材料。一次回家看到以前丢下的很多黑白电视机主板,音频部分是分立的。管子已经锈的面目全非了。
拿回来放在盐酸溶液里清除了锈迹,隐约可见DD01  ,这下就明白了 。
按照原电路画出了原理图,其实这个图就是苏老师发的那个电视机的音频电路图,参数百分之90都一样 。
重新装了一下 前级用的是3CG21A 和3DG6A    管脚有断的    齐根断的  刀片刮干净上锡 焊上引脚用AB脚固定
装机调了中点电压 ,直接杠杠的了  呵呵
玩的就是个情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后在焊的时候看来要用线连接下,谢谢指点

最好是那种调温烙铁 温度在325-350附近 焊盘上把电容电阻多余的引脚放上去 吃点锡 然后慢慢堆上去 侧面烫一遍 就会很好看

给你看看我最近焊的功放 用了4片TDA2030A 慢工出细活

TDA2030A 2.1 BTL

TDA2030A 2.1 BTL

网友B:
布线很整洁,还带个LED!很给力,赞一个!
建议:电解电容扒掉皮,微调电阻换个样!

楼主没弄双声道? 电压几伏?DD01烫不烫?
另问:用了3CG21A 和3DG6A,周边电阻的数值用调不?

网友:
好玩!就是玩情结啊

网友A:
这洞洞板焊的高水准啊,比我焊的好多了,发现焊洞洞板太费锡

网友:
不错,不错!玩的就是高兴。

网友C:
这两个管子推出来的声音有劲啊。之后我又做了一个,PCB半个香烟盒大小,塑封中功率管加小型散热片。给个方波输出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很整洁,还带个LED!很给力,赞一个!
建议:电解电容扒掉皮,微调电阻换个样!

电压12V-16V   其实可以更大   因为我加了电源滤波电容最大耐压16V  故不可大于16V          手头只有俩DD01    只能单声道了  不过单声道也是种情怀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很整洁,还带个LED!很给力,赞一个!
建议:电解电容扒掉皮,微调电阻换个样!

DD01  不烫   三四十度       用3CG 和3DG 周围电路参数不用变,装好后  要调一下输入基极对地电阻调一下中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洞洞板焊的高水准啊,比我焊的好多了,发现焊洞洞板太费锡

你可以用一些线附在焊盘上再焊 那样就省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管子推出来的声音有劲啊。之后我又做了一个,PCB半个香烟盒大小,塑封中功率管加小型散热片。给个方波 ...

满牛啊你   我就是瞎折腾玩儿 看着俩DD01铁壳管很有赶脚的。。。。。

网友D:
电路做的真不错。DD01很好。当年做一个3——12升压器。管有一次烧红都没坏,用它代过当年黑白行管也没有烧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一些线附在焊盘上再焊 那样就省锡了

是的,以后在焊的时候看来要用线连接下,谢谢指点

网友:
玩玩可以,但这些过气元件装出来的功放,不会有多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做的真不错。DD01很好。当年做一个3——12升压器。管有一次烧红都没坏,用它代过当年黑白行管也没有烧过 ...

不管咋说 也许性能参数现在很多管子是很牛B  但是不得不说当年做的产品是很追求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