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应该选择电烙铁还是焊台

楼主(2016-10-28):
本人吧也是电子爱好者,不过是个新手,平时烙铁用的虽不算多但多多少少也用坏10来把了,平时就尖头和刀头用的多,大概几天用一回吧,每次用几个小时

现在问题就是想请教各位老手  我应该买个调温的电烙铁呢还是焊台呢

焊台应该选哪种?初学用936行吗
或者那种调温的电烙铁看着也不错,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或者大伙给推荐一下呢
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6-10-29 10:26):
楼主决定好了   打算买个热风枪焊台二合一
大伙给推荐个吧  价格300以下的能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千万别买什么T12?说说有哪些缺陷?

    T12并没有温度检测,但是它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恒温烙铁。用发热体和头一体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但是也正是这个一体化导致了耗材成本高,也就是一旦头子坏掉你必须要连发热芯一起换,因为他们是一体的。现在也有DIY的朋友想办法在T12上套936的头子,但是这样就很难体现出T12的优秀一面了。继而出现了936焊台,它在发热芯中集成了温度检测原件从而达到恒温,并让烙铁头和发热芯分离,烙铁头坏换个头子就可以了,成本低。但是这个分离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头和芯不可能像T12的一体芯一样导热这么好,所以就出现了回温的问题(其实T12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功率更高的高频焊台(电磁加热原理类似电磁炉)。这个问题在劣质的焊台使用了功率低或者铝线变压器的焊台上就会被放大,一般使用时可以用调高温度的方法解决。

网友(2017-01-03):
引用 网友A:
T12并没有温度检测,但是它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恒温烙铁。用发热体和头一体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

936焊台是白光最早的类型,而T12只是个发热芯儿目前还在服役的焊台FM203和FX-951用的就是这个发热芯儿,而之前还有942 950等焊台也在用T12发热芯儿。
936焊台在做有铅焊接和维修的时候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前提是确保原装的白光936才行,而且烙铁咀也得是白光。

至于你说的T12之后有的936我也只能说他们之间差了十好几年吧,最开始有的936 ,白光淘汰了936又出了937 938等好多焊台,后来开发出了T12这个类型的发热芯儿就开始做942 950 951等常见的焊台。T12的温控准确度和发热速度回温速度都是936这种A1321芯加头子望尘莫及的。

高频焊台至少目前也分两种,一种是TPK做的,后期被快克模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你所见的高频焊台都是以那个为原形做的,也就是目前常见的203H和205这样的,后期快克做的高端高频焊台本宗还是这样的结构,还有一种高频焊台就是奥科这样的,至少目前为止 发热芯儿也只有奥科能够做出来的,那就是居里材料恒温的,也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恒温方式,但原理却极其简单。

以常见的焊台,且都是原装的话 936<951<205<MX500<JBC 至于203H发热速度不如951这种使用T12发热芯儿的焊台快,但是使用效果上可能会稍好点。

还有就是 我发现大家习惯把936和T12在一起比,这怎么比? T12是发热芯儿,要比也得比A1321+900M和T12吧?

现在流行小热熔 精准控温 快速回温。你像JBC这样的焊台发热芯儿更小,但是从室温到350摄氏度才3秒,毫不夸张的说,从焊台加热那一刻起,你的到融化焊锡也就2秒的事情。而像楼主之前提到的安泰信8586焊台我也买过,在350摄氏度的时候焊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焊点2秒能化开都不错了。

安泰信的东西现在及其不建议购买,有那个钱 两百多买个快克936或者936E胡总和969和969E 这样使用原装京瓷发热芯儿的焊台,也就是白光936原装发热芯儿。舍不得钱,咸鱼有人卖快克原装937还是老版本,150元貌似还能包邮,功率狗,发热芯儿京瓷原装。

什么快克936B C啥的不能买,都是样子货,发热体是国产的,变压器功率还不够

网友(2016-10-29):
马云家买个高仿的高频焊台203H,200多一个,我买来几个月了,用起来还不错,用过这个你就不会想着回去用什么936了,因为936遇到稍微大点的焊点基本无能为力了

网友A:
     千万别买什么T12。头和发热芯一体的,各种缺陷就不说了………………
    没必要买高频的,业余的不需要,耗材也贵不好买!
   如果单烙铁的话建议买936吧,主要是耗材便宜(头子),发热芯基本就不会坏。也可以买调温的烙铁,但是要买支持936头子的,原因也是936的头子好买,就算是垃圾国产1 -2块钱的货,也很耐用,当然前提是你会用。
   如果需要热风枪也可以买一体的焊台
   其实业余的,使用频率不高的话,40W的黄花外热就好,陶瓷发热芯5块一个,还是很耐用的,原装的头子也是4快。但是头子型号选择不多

网友:
有钱就上好的,高频烙铁吧,没钱就玩936.

网友C:
用坏10多个?怎么用的啊,不会是头子氧化不吃锡你就认为是坏了吧。

网友D:
10多个坏了,都可以上高频了。资金来的及直接上高频的。升温快,长时间不用自动降温待机,对习惯不好的还是有一定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坏10多个?怎么用的啊,不会是头子氧化不吃锡你就认为是坏了吧。

我是说这几年累计下来的

我用的烙铁都是便宜货    十多块钱的  热芯坏了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多个坏了,都可以上高频了。资金来的及直接上高频的。升温快,长时间不用自动降温待机,对习惯不好的还是 ...

网上查了下高频的实在没必要吧   我这业余爱好而已    况且高频焊台普通的得500左右吧

网友D:
那就黄花的调温就可以了,936的手柄相对黄花直接调温来说手感会好点。其它我到没发现什么优点。头子相对来说也不便宜的。我936都闲置在,修主板直接高频,因为停的多,调温快。修大焊点的就黄花,高温上去不心疼,后劲也跟得上

网友:
T12现在很便宜,自己找个24伏的电源,买个小板,组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几年累计下来的

我用的烙铁都是便宜货    十多块钱的  热芯坏了很正常啊

那你就买个焊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下高频的实在没必要吧   我这业余爱好而已    况且高频焊台普通的得500左右吧

二手的就一两百,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黄花的调温就可以了,936的手柄相对黄花直接调温来说手感会好点。其它我到没发现什么优点。头子相对来说 ...

我看也是黄花调温比较适合我了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马云家的黄花调温有四十多的有七十多的,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啊
这个必须得买正品

网友:
40多块的就可以了,个人意见。用熟悉了以后换头子别太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什么T12。头和发热芯一体的,各种缺陷就不说了………………
    没必要买高频的,业余的不需 ...

看来老兄很懂这方面啊
我打算买个风枪焊台二合一的   搜了搜安泰信的8586   性价比挺高    不过网上评论不怎么样   说什么里面没有泵  吹的风力也小
您给推荐一款呗   别太贵的

网友:
换热芯不见可以了

网友:
弄个936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老兄很懂这方面啊
我打算买个风枪焊台二合一的   搜了搜安泰信的8586   性价比挺高    不过网上评论 ...

     8586是个集成了858热风枪和936焊台的二合1焊台。858焊台的气泵(风扇)是装在手把上的,这限制了风扇的体积,也就限制了风扇的风力了。一般来说专业的都会选择850热风枪。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个850热风枪加上个936焊台,其实我专业做维修的,热风枪都极其少用到,99.9%烙铁就解决了,在做有些工作的时候,可能烙铁能解决的问题,热风枪能更方便的解决,但是有换热风枪的功夫活都干完了。有些业余爱好者焊接不好总是喜欢找外在因素,其实主要还是焊接技术的问题。我开始做维修的早几年,用的就是一把黄花烙铁。其实有些比我更老的老师傅干维修几十年用的也只是一把烙铁而已,活一样干得漂漂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86是个集成了858热风枪和936焊台的二合1焊台。858焊台的气泵(风扇)是装在手把上的,这限制了风扇 ...

太感谢您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我差点就买那个二合一了,
看来还是弄个936焊台吧    有时候我也鼓捣主板    烙铁的话真怕静电给弄坏主板,
焊芯片的话 电烙铁我是搞不定    技术到不了啊      还是先买个焊台   然后在论坛再收个好点的风枪吧

网友:
我有个快克706的二合一焊台风枪,当时实体店买的,用的次数不多,用也是用风枪部分,焊台我有好几个,最近淘了个白光的风枪,这个放一边吃灰了,楼主有意要的话,可以转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我差点就买那个二合一了,
看来还是弄个936焊台吧    有时候我也鼓捣 ...

我有个快克706的二合一焊台风枪,当时实体店买的,用的次数不多,用也是用风枪部分,焊台我有好几个,最近淘了个白光的风枪,这个放一边吃灰了,楼主有意要的话,可以转让。

网友:
在坛里淘个原装白光936就好了,品相差点的100元一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快克706的二合一焊台风枪,当时实体店买的,用的次数不多,用也是用风枪部分,焊台我有好几个,最近 ...

快克706是气泵的吗  要是风机的就算了    是气泵的话打算多钱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克706是气泵的吗  要是风机的就算了    是气泵的话打算多钱出啊

你百度下看看,机器我都没有拆过,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风机是在主机里面的,不是在手柄里的那种,手柄是快克907,烙铁头与白光936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什么T12。头和发热芯一体的,各种缺陷就不说了………………
    没必要买高频的,业余的不需 ...

为什么千万别买什么T12?说说有哪些缺陷?

网友F:
电烙铁最实用,本人一年用坏烙铁头芯几十个,也换焊台用过,最后还是用的烙铁.

网友:
再补充一下,新手用烙铁最好是50W的内热,如需焊大件买个100W外热备用.烙铁头烧黑了磨平再用.马蹄头是最爱.

网友:
用了936就不想用普通电烙铁,用了白菜T12就不想用936,用了400KHZ高频就不常用T12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烙铁最实用,本人一年用坏烙铁头芯几十个,也换焊台用过,最后还是用的烙铁.

一般换回烙铁的,只能说明你用的焊台不怎么样,用过好的焊台是不会换回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换回烙铁的,只能说明你用的焊台不怎么样,用过好的焊台是不会换回烙铁的,

也许是吧,用焊台时老是大一点的锡点就不好化,可能是焊台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烙铁最实用,本人一年用坏烙铁头芯几十个,也换焊台用过,最后还是用的烙铁.

烙铁实用这不假   但是悍主板又怕静电      而我最近又想研究下悍贴片集成电路     得用刀头    所以考虑是风枪还是焊台还是黄花调温烙铁
     悍其他电器还是烙铁方便    我这附近维修电器的都是十来块钱的烙铁

网友:
买了个二手个新力达的936,感觉挺好用的,回温感觉也还行,比淘宝买的黄花调温的好用。。风枪收的是安泰信的852D,感觉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克706是气泵的吗  要是风机的就算了    是气泵的话打算多钱出啊

     快克706不错的,国产中比较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并没有温度检测,但是它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恒温烙铁。用发热体和头一体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 ...

     受教了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A:
T12并没有温度检测,但是它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恒温烙铁。用发热体和头一体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 ...

纠正一下,T12是带温度检测的。热电偶式。在发热芯内部与发热体串联。通过特定电路可读出电压信号实现恒温。

网友:
我就用了一把洛铁,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纠正一下,T12是带温度检测的。热电偶式。在发热芯内部与发热体串联。通过特定电路可读出电压信号实现恒温 ...

    谢谢指出不足之处,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是我之前对T12的理解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出不足之处,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是我之前对T12的理解有问题了。

哈哈!不客气!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I:
楼主选好风枪了吗 ?  我也犹豫买啥样的呢

网友:
我都是买二手的,焊台和热风枪各一台,总共一百多块钱,用了2年了,还好好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选好风枪了吗 ?  我也犹豫买啥样的呢

风枪买的快克850a.
气泵的那种     千万别买风机的   尤其是手柄上带风机的那种
烙铁还在考虑  是黄花调温  还是936焊台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风枪买的快克850a.
气泵的那种     千万别买风机的   尤其是手柄上带风机的那种
烙铁还在考虑  是黄花调 ...

新的旧的 多少钱??淘宝还是那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的旧的 多少钱??淘宝还是那买的谢谢

前天论坛收的  110带一个嘴     快递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枪买的快克850a.
气泵的那种     千万别买风机的   尤其是手柄上带风机的那种
烙铁还在考虑  是黄花调 ...

   936吧,最好买个双IC版本的几十块钱,跟你买个黄花调温价格基本差不多,但是焊台比较耐用好用。或者论坛收个快克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