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FM IC 查詢

楼主(2016-10-29):
這個時鐘收音機, 收訊的靈敏度比SONY ICF-P26好很太多, 想買這種IC, 但是上面沒有編號

照PCB畫了電路圖, 看到另外一個功放IC是 HXJ8002, 確認無誤

那位大俠可知道這個 AM/FM IC是啥型號, IC的外型和大小跟HXJ8002一樣, 不過是16個腳的

HXJ8002 AM/FM IC RADIO

HXJ8002 AM/FM IC RADIO

HXJ8002 AM/FM IC R

HXJ8002 AM/FM IC R

HXJ8002 AM/FM IC R

HXJ8002 AM/FM IC R

HXJ8002 AM/FM IC R

HXJ8002 AM/FM IC R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SP的收音芯片,不过SSOP-16脚封装的DSP收音芯片,
似乎RDA58XX的DSP收音芯片好像有这种封装的。比如RDA5807FP,就是SSOP-16封装,但是这个芯片只支持FM。
RDA5830SP倒是支持FM/AM,不过是SSOP-20封装的。

另:小声问一下,这个收音机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SP的收音芯片,不过SSOP-16脚封装的DSP收音芯片,
似乎RDA58XX的DSP收音芯片好像有这种封装的。 ...

原來猜想是 Siliconlab 的產品,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a ... /Pages/default.aspx

不過看來也不像

這個AM/FM IC明顯被磨掉字碼.

這個收音機是撿破爛的送來賣錢的, 不知道品牌也沒了外殼. 看到FM AM 天線輸入的印字, 就好奇拿玩一下, 沒想到它的靈敏度比好幾台名牌市售產品都好很多, FM 不接替天線收得很好, 接了60CM的軟線當做天線, 居然120公里外的都清晰收到, 反觀其他機器就不行.

网友:
放一段收音效果视频听听?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基本信息,猜测此SSOP-16封装IC应当是昆腾微电子生产的KT0913,详细资料可参见以下网页,不知对否?

http://wenku.baidu.com/view/2004c06125c52cc58bd6be87.html

网友B:
KT0913引脚功能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0913引脚功能图。

谢谢你
看来就是这个了

网友:
还是台电调机,看来不能小看这类机子。

网友:
谁会编程控制这个芯片?
我看到百度上也有这种芯片的编程例程,不过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