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嘴636万里耳机

楼主(2016-10-29):
       636万里耳机向往很久了。70年代因买不起,只能在商场的宝笼柜里痴痴地看一下,还不愿意离开。x宝上有,太.....几大百元。前几日一位哈尔滨的朋友在坛子上出售这个无嘴的636万里耳机,眼睛一亮,立马拍下。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昨天终于到家了。未到家之前心里就在想,要是耳机是坏的怎么办(因坛友说了当配件出售)?修!因为喜欢,因为怀旧。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用万用表测量,结果不通,耳机里没有声音。 接下来就用图片来说明后来的事。

在哈尔滨的时候

到新家了,结果是坏的。

还是1500Ω的,能否用于矿石机

青年牌万里耳机,想你很久了。

开始检查

.........

对不起!今天不让上传图片了,明天继续。

网友A:
后来有啥事?关注中。
如果线包断了重绕也不难,倒是配个嘴太难了,X宝上可以买到助听器耳机头,不知能否粘上用。

网友A:
只要外壳完整、振膜和磁铁极靴都没坏,就能修复。

网友B:
耳机头上车床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外壳完整、振膜和磁铁极靴都没坏,就能修复。

     谢谢版主关注
外观基本完好,只是盖子有很小一点裂口。其他的都比较完好,经过检查结果是线圈的接头霉断了。好不容易把它接好,现在正常了。灵敏度挺高的,用手握住插头负极,正极接触金属有很大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头上车床车一个。

谢谢朋友关注!我也想到了,但还是想把它还原成以前的样子。另外,谢谢你的美多电子管机芯,我现在越用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恢复如初。

谢谢!我想在坛子买一个它的嘴,不知能不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有啥事?关注中。
如果线包断了重绕也不难,倒是配个嘴太难了,X宝上可以买到助听器耳机头,不知能否 ...

后面还发生了点小状况,当时打开后发现里面的线圈,接头严重氧化全是铜绿。本想先请教各位老师的,结果心急。就想把整个线圈取下来打扫卫生,然后就把一只线圈的骨架弄坏了一点,但没有伤到线圈。明天的图片上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我也想到了,但还是想把它还原成以前的样子。另外,谢谢你的美多电子管机芯,我现在越用效 ...

美多机芯波段开关換了吗?換一下更好。如果需要度盘和机壳,可提供一块很新的度盘和一个六、七成品相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买这种“嘴”的可能性很小,你可以找“模具硅胶”也叫“室温硫化硅氧烷”自己灌注一个,此品可以常温固化 ...

到时候请教老师哦 我发现一样东西可能能用(需要修整)。就是修钟表和吹镜头的那个橡胶的嘴。不过我还没有动手。看能不能找到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多机芯波段开关換了吗?換一下更好。如果需要度盘和机壳,可提供一块很新的度盘和一个六、七成品相机壳 ...

谢谢朋友!现在没有找到原装的波段开关,而且和电路图上不一样,换起来很麻烦。短波1就是波段开关的一个簧片断了,拨一下就行了。买了一套旋钮,结果大旋钮套不上去。我现在就裸机听着,摆在桌上欣赏。越打理,效果越好(比我711好)。如以后需要我去找朋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灌注“的目的,是可以注出结合部位的螺纹。

请问老师,那得先做一个模具了,我不懂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到硅橡胶与促进剂之后,通知我。

很感兴趣可以讲一下具体做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到硅橡胶与促进剂之后,通知我。

好的,麻烦老师了!到时通知老师。

网友:
没想到这么不起眼的东东挺受欢迎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老师了!到时通知老师。

制作过程开贴      记得告知一下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过程开贴      记得告知一下来学习

好的,到时候制作成功了一定过程公布出来,不过要得到G4-AAA老师的帮助。

网友:
某宝要600大洋,呵呵

网友A:
前些年有一次在本坛几十元进过两只很新的,带包装盒和说明书,800欧的,测过,灵敏度很差,做矿机差点意思,做半导体单管机合适。见下面的第19号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6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有一次在本坛几十元进过两只很新的,带包装盒和说明书,800欧的,测过,灵敏度很差,做矿机差点意思, ...

请问版主,1500Ω用在单管上高不高?好象交流阻抗有5000Ω。昨晚我按大家说的方法(在金属上摩擦)声音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1500Ω用在单管上高不高?好象交流阻抗有5000Ω。昨晚我按大家说的方法(在金属上摩擦)声音挺 ...

1500欧的在单管机上也好用。用金属擦能听见咔咔声并不能说明耳机灵敏度高,只说明阻抗较高,用高灵敏度的舌簧耳机听这种金属擦出的咔咔声并不大,甚至听不到,但听矿机却效果好,原因是舌簧耳机阻抗低,加一个匹配变压器舌簧耳机的的阻抗变高后咔咔声就变大了。

网友:
很古老的耳机,唤起当年的记忆,关注中

网友:
这个我没见过,是什么年代的呀,

网友:
动铁耳机,只适合于单管机之类的有源电路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多少米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