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型点焊加电焊机

楼主(2016-10-30):
自制小型点焊加电焊机,材料台式电脑电源外壳1个,环牛变压器1个(220转110,220转15),签字笔2支,铜管10cm,16V600UF电容1个,直流电源母座1个,交流电源3芯母座1个,开关插座1个,LED灯珠1个,150K电阻1个,整流桥1个,铜线、通丝若干。

网友:
很方便啊,有个把手

网友A:
鸭嘴笔都用上了,楼主原来用过绘图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鸭嘴笔都用上了,楼主原来用过绘图仪?

鸭嘴笔,在焊电子元件和点焊上,是一个好工具,千万不要让它埋没。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嘴笔,在焊电子元件和点焊上,是一个好工具,千万不要让它埋没。哈哈!

我的鸭嘴笔还在睡大觉呢,是该发挥作用了。

网友:
楼主爱折腾 能折腾  点评  真能折腾

网友B:
好手艺。看焊点电弧是不是大。烧灼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看焊点电弧是不是大。烧灼厉害。

3V------点焊;6V----电焊;哈哈

网友C:
电容用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变压器功率多少瓦呀

网友:
看图片变压器太小 线径太细,估计实际使用的时候 呵呵

网友:
电解和整流桥接在哪儿啊》?

网友D:
没看到电焊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用到什么地方了

我这里,只是为了15V直流滤波,当然,提升点焊效果,也可以借助电容,但交流与直流是有差别的。

补充内容 (2017-1-1 16:29):
未绑定手机,不能发帖.这里作了一个补充。实测48V起弧,这里的制作,是免焊条操作,直接将低熔点金属表层熔化后固化。操作有局限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电焊的图?、

自制小型点焊加电焊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制小型点焊加电焊机

看火光威力很大的,长时间电焊牛牛会热的,加个风扇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火光威力很大的,长时间电焊牛牛会热的,加个风扇会更好。

加电扇不难,15v加7812就搞定,但实际操作,3分钟火花,牛不升温,固舍弃。

网友:
可否上一份详细的制作资料?谢谢先。

楼主:


网友:
利用电脑电源做外壳,挺好的。

网友:
15V能拉弧吗。。。。。。。

网友:
焊条?焊接效果图呢?
只看到火花。。

网友:
电焊效果给看看吧,还有使用技巧也说说

网友:
楼主制作的不错,看着挺玲珑小巧的,实用就是真理!

网友:
呵呵   楼上弟兄们的语言都很含蓄 幽默 诙谐

网友:
请问焊头的直径,电焊头不会烧熔吗?

网友:
楼主做的好简单 不过 看效果不错

网友:
变压器什么做的,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高人啊
我啥时候能自己整个点焊机

网友:
过载不会保护吗?

网友:
DIY的很好!点焊可以,电焊持怀疑态度。

网友:
好像只看到楼主在放焰火,没看到制作的过程及内部结构。

网友:
表示敬仰的同时没看懂电焊部分

网友:
电焊试一道,两块5毫米钢板,2.5焊条平焊50毫米,然后切断看看焊接质量如何,卡一下焊接电流多大。

网友:
变压器功率是多少,使用普通电焊条吗,发一张电焊效果图。

网友(2016-12-07):
看效果才是结果

网友:
  这也能搞电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嘴笔,在焊电子元件和点焊上,是一个好工具,千万不要让它埋没。哈哈!

差点忘记它了

网友:
我用15V是拉不起弧烧焊条,变压器比楼主大的多。200AH铅酸电池要用到36V才勉强好拉弧焊接,对楼主的电焊持怀疑。
交流电焊机一般空载电压是52V左右。

网友:
上个原理图与实际焊接图吧。

网友(2017-02-07):
对电焊效果怀疑,15v不易拉弧,不用焊条能行吗?焊的牢不牢?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要更给力

网友:
楼主整理一下资料呗,这个是继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的第二个创新。

网友:
高手,大神,用起来挺方便的把

网友F:
几十年前用汽车电瓶串个电池碳芯补搪瓷脸盆,是汽修工教我的。结果活活把搪瓷脸盆烧了几个大洞,吓得腿一直发抖..........

网友:
上个原理图已便学习,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十年前用汽车电瓶串个电池碳芯补搪瓷脸盆,是汽修工教我的。结果活活把搪瓷脸盆烧了几个大洞,吓得腿一直 ...

结果活活把搪瓷脸盆烧了几个大洞,吓得腿一直 ...一个脸盆就发抖太胆小了吧,如何抗日》?

网友:
楼主爱折腾 能折腾

网友:
估计只能看见火花看不见焊接效果

网友:
焰火表演。

网友:
不错,以后点电池就舒服了

网友:
微机电源铁壳能装下的环变,估计也就500VA左右,如果输出几伏低压用双电极焊接电池镍片应该可行。楼主的焰火表演纯粹是利用金属表面的氧化层来做出的焰火效果,把金属表面烧得坑坑洼洼而已,不会有焊接效果的。

网友:
楼主就是不发电焊作品图片

网友:
楼主变压器看大小不会超过500W,实际使用效果看着还行。请问发热怎么样。长时间操作会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