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收音机的塑料机壳内,固定机芯的桩柱 断裂,修复方法之一

楼主(2016-10-31):
一台 牡丹644 ,电路已经搞好。在装进机壳的时候,却遇到麻烦。

这是机壳的内部。

四个用于固定机芯的桩柱:
一个完好;
一个是断了以后,粘上去的;
还有一个干脆没了;
这最后一个,大约原本已经差不多了,竟在修理过程中,掉落下来。

手头有胶(,而且已经粘了一个上去,还算牢)。
但这个刚刚掉落的 桩柱,其位置,在开关电位器、调谐旋钮中间,使用中,颇受力。

此位置对应的机壳外面,贴有白色的装饰塑料栅,不易卸下。

但由此可知,这个位置的塑料有两层,因而也稍厚。

因 修机过程顺利,尚有余勇可贾,遂决定,多花点时间在这个桩柱上。

掉落下来的黄铜柱,底部锯开一条缝;
找个合适的小螺丝,头部锉扁;
然后,把这两部分,焊在一起。

桩柱的位置,要预先定位,打好一个小孔。

旋上之后的样子。

至于 散落的塑料碎片,粘不粘上去,随便……。

网友A:
如果是外面有装饰的塑料片的话,维修起来就方便多了,可以将那个白色的塑料片拆下,看图上机壳里有两个大的白色点,就是那个白装饰片的固定点,以前是用烙铁烫的,可以在那个铜柱的下面再钻个也攻丝,在机壳的对应位置打孔后用沉头螺丝固定在机壳上,如果机壳的铜柱本身不足够长(通常都是短的铜螺套),这时可以用六角铜螺丝柱代替的。
楼主这么修也是可以的,不过拆装螺丝时容易将这个固定柱带下来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面有装饰的塑料片的话,维修起来就方便多了,可以将那个白色的塑料片拆下,看图上机壳里有两个大的 ...

是的。那样应该更牢。

若在装饰铝板网那边,我也多半是用的您所说的方法,卸下铝板网,用螺丝。

只是,这边是白色塑料栅,我不大敢动它。

牡丹644,用料足,连这黄铜柱,都是“全高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样应该更牢。

若在装饰铝板网那边,我也多半是用的您所说的方法,卸下铝板网,用螺丝。

是的,不过那些断了的塑料再粘回去,下面的自攻螺丝就不容易跟着掉了。
还有一个,你是用什么胶水粘的呢?这种塑料,我一般 是用氯仿来粘的,效果好,还牢靠。这实际上是一种溶剂。

网友:
不错。可以打一圈热熔胶加固。

网友:
楼上朋友说得对,应该再打上一圈热熔胶加固,包括那几个没有断裂的一起打些热熔胶加固才好。

网友:
用AB胶加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