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S数字频率合成技术打造多功能收音机测量仪

楼主(2016-10-31):
多功能收音机测量仪的制作过程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描述,它们分别是综述部分、模块电路部分和应用部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在制作和文字表达过程中有什么错误与不妥的之处,望大家及时指正和帮助。
第1部分        综述
多功能收音机测量仪(以下简称该机)在电子电路检测方面,具有6个互不影响独立的功能,它们相当于6台仪器组合在一起(需要个人电脑支持显示),它们分别是;
a.数字频率计(当不与PC连机,该机默认独立的数字频率计)
b.数字扫频仪
c.高频Q表
d.矿石机有载Q表
e.数字信号发生器
f.简易音频频谱仪

该机外观图
该机在硬件架构方面采用模块化电路设计,它共使用了8个模块+1个附件+电脑(以下简称PC)所组成,单片机模块负责各功能数据采集和DDS输出频率的控制,同时将采集的原始数据返回到PC,最后PC负责从单片机接收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处理,并将结果显示在窗口界面上,反之窗口控件按钮也可以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该机与PC是通过USB打印机数据线连接的,组成该机的8个硬件模块分别为;
1)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 .................. 用于a、b、c、d、e、f功能
2)DDS模块 .................................................用于b、c、d、e、f功能
3)信号源衰减模块 ....................................... 用于b、c、d、e、f功能
4)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 ...................... 用于a、b、c、d、e、f功能
5)USB转串口模块 ........................................ 用于a、b、c、d、e、f功能
6)频率计分频模块(可选) .......................... 用于a功能
7)声谱峰值检波模块(可选) ....................... 用于f功能
8)高频Q表模块(可选) .............................. 用于c功能
1个附件:检波探头 ..................................... 用于b功能

内部构造图
该机制作思路是从实用性和灵活性出发,充分发挥单片机特点,使得该机具有体积小功能多和调试简单等优点,它比较适合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制作和使用。为了降低DIY制作难度,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删减硬件模块(可选),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正常使用,模块与模块之间采用杜邦线连接,这样为大家DIY提供了方便,同时在电路设计上尽量减少电子元器件,而采用软件编程的方法来弥补其性能不足,各输入到单片机A/D转换前的模拟电压不采用弱信号放大电路处理,进一步降低DIY制作难度(业余条件下制作仪器信噪比不易做好)。在整机供电方面同样采取简化措施,统一由USB接口提供的+5V电压供电。该机制作过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某些电路模块可以自由改进设计而提高其性能,如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漏洞或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的方法解决。
因为本人目前还没有精密电子校准仪器,所以该机在精度上可能有一定的误差,为了减少测量误差本人采取以下2项措施;
1)在频率测量方面,确保程序的精准和严密,从而使得频率测量精度与单片机晶振相同。
2)在电压测量方面,A/D转换采用单片机内部2.56V基准电压,这样可使A/D转换结果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单片机内部2.56V基准电压在制造上存在一定的离散性,因此在应用程序中单独设置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窗口,外接标准的2.5V直流电压对仪器进行校准,校准后结果保存在注册表,供本机各功能仪器对A/D转换值做修正,注意在第一次使用该机前请先单独校准一次。

该机与笔记本电脑配合使用图

该机完整的原理图

该机的核心部件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1)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DDS模块),它输出的正弦波用于测量仪所有测量的信号源。
2)使用Atmega8单片机,它主要完成对测量信息的实时电压、频率采样和控制,并且与上位机通信(接收控制码和设置参数,发送原始采集数据)
3)上位机PC,它将接收到的数据分析处理后通过窗口界面显示在屏幕上,如果需要也可以在窗口界面上改变测量参数,上位机的应用程序采用C#编写的,它共有7个应用程序,最后打包成1个安装程序在PC上安装,安装后在PC上的结果见下截图

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6-12-21 14:29):
谢谢朋友们加分!

补充内容 (2017-10-16 09:08):
第二版链接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4914-7-1.html

楼主(2017-04-04):
引用 网友A:
又来一次!出套件没有!!

PCB在打样中。

网友(2016-11-01):
这个不知道发到创客版会不会算原创?

网友(2017-04-03):
技术贴表示看不懂!顶一顶!

网友B(2016-10-31):
本不想插楼,可想想我不插别人也会插哈哈!已经感觉得出这是个很强大的贴子了!趁火前冒下泡,有待楼主大大公告详尽原理好仿造!但图片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气联,那家伙好难寻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不想插楼,可想想我不插别人也会插哈哈!已经感觉得出这是个很强大的贴子了!趁火前冒下泡,有待楼主大大 ...

不难找,淘宝有买。

网友C:
感觉机内屏蔽做的不是太好,DDS频率比较高了,他的时钟顺着连接线都有传导,应该加强一下屏蔽,铜皮围起来,RF信号走同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机内屏蔽做的不是太好,DDS频率比较高了,他的时钟顺着连接线都有传导,应该加强一下屏蔽,铜皮围起来, ...

你说的没错,DDS模块到面板前BNC插头之间连线应该用同轴电缆。

楼主:
以下是多功能收音机测量仪7个应用程序功能简介
1.数字频率计简介
数字频率计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I2C_LCD1602液晶显示+频率计分频模块(可选)+USB转串口模块(可选)模块组成,假如不连接PC或者关闭数字频率计应用程序窗口,这时频率通过面板前LCD液晶屏显示。假如用户不想测量更高的频率,也可以不安装频率计分频模块电路,这样本机电路可以得到简化。
下图应用程序窗口
数字频率计技术参数;
频率测量范围:0~100MHz(无分频器0~6.4MHz)
分辨率:±1个字
输入电压:0~5V(CMOS输入电平标准)
输入阻抗:>10MΩ

2.数字扫频仪简介
数字扫频仪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I2C_LCD1602液晶显示+USB转串口模块和PC组成,PC通过串口与该机连接,并且通过发送48识别码建立通信,应用程序窗口界面则负责数据处理和图形显示,并且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组成扫频仪的扫源信号,扫源信号频率和信号强度由单片机控制,扫源信号通过面板前的DDS2端子输出,此输出作为被测电路的扫源信号。本机面板前的扫频端子是扫频电压输入端,在它前面必须串接检波探头(见附件),通过它将被测高频电压检波成直流电压送入单片机ADC1:2端口进行模数转换,ADC2电压测量范围是(0~2.56V),ADC1电压测量范围是(0~5.12V),它们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窗口上的按钮控制量程切换,数字扫频仪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数字扫频仪使用说明.pdf】。
下图是数字扫频仪应用程序窗口界面
数字扫频仪技术参数;
预置扫源频率:
① 中心频率455KHz                开始频率4070KHz                步进200Hz(可调)
② 中心频率465KHz                开始频率4170KHz                步进200Hz(可调)
③ 中心频率4MHz                开始频率3964KHz                步进150Hz(可调)
④ 中心频率8MHz                开始频率7928KHz                步进300Hz(可调)
⑤ 中心频率10.7MHz                开始频率9980KHz                步进3000Hz(可调)
⑥ 中心频率12MHz                开始频率11892KHz                步进450Hz(可调)
⑦ 中心频率16MHz                开始频率15856KHz                步进600Hz(可调)
S曲线:                中心频率10.7MHz        开始频率9980KHz                步进3000Hz(可调)
手动设置:        开始频率0~40MHz                步进0~65535Hz
扫源输出电压:正弦波0.354Vrms(0.5Vp_p)
扫源电压衰减:0dB,-10dB,-20dB,-30dB,-40dB,-50dB,-60dB分7档
计算带宽条件:-3dB,-6dB,-12dB,-20dB
输入电压量程:2.56V,5.12V分2档

3.高频Q表应用简介
高频Q表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高频Q表模块+I2C_LCD1602液晶显示+USB转串口模块和PC组成,PC通过串口与该机连接,并且通过发送51识别码建立通信,应用程序窗口界面则负责数据处理和图形显示,并且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
本机采用3dB带宽法测量线圈Q值,它具有制作简单和不用调试的优点,谐振回路采用变压器耦合方式激励,电路简单,高频谐振电压的测量不采用传统的阻抗变换后放大整流的方法,而是采用更简单的方法,直接将开关二极管峰值检波电压送入单片机AD转换接口进行模数转换,AD转换接口输入电阻高达100MΩ,因此对谐振回路的Q值影响非常小。
由于采用开关二极管峰值检波,必然会产生非线性电压输出,因此该功能软件附加了非线性校准窗口来进行校准,校准方法使用了5段抛物线插值,共计手动输入10插值点,本窗口默认等距插值方式,也可以修改为非等距插值方式,非等距插值在选取插值点时要遵循上疏下密原则,高频Q表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高频Q表使用说明.pdf】。
下图是高频Q表应用程序窗口界面
高频Q表技术参数;
测量Q值工作原理:谐振曲线可视化3dB带宽法
激励源工作频率范围:100KHz~10MHz
激励源输出正弦波电压等级:(-10dB...-60dB)与10档线性开关组合衰减
激励源阻抗:<0.04Ω
谐振电压整流方式:开关二极管峰值检波
非线性补偿方法:10点抛物线插值
输入阻抗:<100MΩ
调谐电容范围:(25~448)pF
调谐电容Q值:>5000(估计)
Q值测量范围:100~2000(超过1000时,需将调谐电容Q值提升到1万以上)
Q值测量误差:不详

4.矿石机有载Q表简介
矿石机有载Q表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I2C_LCD1602液晶显示+USB转串口模块和PC组成,PC通过串口与该机连接,并且通过发送57识别码建立通信,应用程序窗口界面则负责数据处理和图形显示,并且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
本机采用3dB带宽法测量矿石机有载线圈Q值,它具有制作简单和不用调试的优点,激励源从面板DDS2端子输出,再串联一个几十P微调电容加到矿石机天线输入端上作为激励源,激励源信号强度则由微调电容和信号源衰减模块配合调整。矿石机谐振回路电压从热端取出,简单地用开关二极管(1N4148)进行峰值检波,然后用100M示波器探头接入面板前扫频端子,AD转换接口输入电阻高达10MΩ,因此对谐振回路的Q值影响有限。
由于采用开关二极管峰值检波,必然会产生非线性输出,该功能软件没有附加了非线性校准功能,而是借用高频Q表在注册表中已有的数据作为校准数据,因此在使用前高频Q表必须先校准一次,矿石机有载Q表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矿石机有载Q表使用说明.pdf】。
下图是矿石机有载Q表应用程序窗口
矿石机有载Q表技术参数;
测量Q值工作原理:谐振曲线可视化3dB带宽法
激励源工作频率范围:100KHz~10MHz
激励源输出正弦波电压等级:7档
① 衰减-0dB                353.6 mVrms(500 mVp_p)
② 衰减-10dB                111.7 mVrms(158 mVp_p)
③ 衰减-20dB                35.4 mVrms(50 mVp_p)
④ 衰减-30dB                11.2 mVrms(15.8 mVp_p)
⑤ 衰减-40dB                3.54 mVrms(5 mVp_p)
⑥ 衰减-50dB                1.12 mVrms(1.58 mVp_p)
⑦ 衰减-60dB                354 uVrms(500 uVp_p)

谐振电压整流方式:开关二极管峰值检波(外接+100M示波器探头)
非线性补偿方法:引用高频Q表补偿参数
输入阻抗:10MΩ
Q值测量范围:<600
Q值测量误差:不详

5.数字信号发生器简介
数字信号发生器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I2C_LCD1602液晶显示+USB转串口模块和PC组成,PC通过串口与该机连接,并且通过发送53识别码建立通信,应用程序窗口界面则负责数据处理和图形显示,并且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
数字信号发生器目前只能输出正弦波信号,正弦波信号的频率和电压是由应用程序窗口上按钮控件控制,然后通过串口将控制数据传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再将数据写入DDS模块和信号源衰减模块,数字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范围5Hz~40MHz之间,音频段信号从面板上DDS1端子输出,射频则从DDS2端子输出,正弦波输出电压只有7档固定衰减,数字信号发生器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数字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pdf】。
数字信号发生器应用程序窗口
数字信号发生器技术参数;
输出正弦波电压:
① 衰减-0dB                353.6 mVrms(500 mVp_p)
② 衰减-10dB                111.7 mVrms(158 mVp_p)
③ 衰减-20dB                35.4 mVrms(50 mVp_p)
④ 衰减-30dB                11.2 mVrms(15.8 mVp_p)
⑤ 衰减-40dB                3.54 mVrms(5 mVp_p)
⑥ 衰减-50dB                1.12 mVrms(1.58 mVp_p)
⑦ 衰减-60dB                354 uVrms(500 uVp_p)
输出正弦波频率:        5Hz~40MHz
输出阻抗:100Ω
分辨率:1Hz

6.简易音频频谱仪简介
简易音频频谱仪是由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DDS模块+信号源衰减模块+声谱峰值检波模块+I2C_LCD1602液晶显示+USB转串口模块和PC组成,PC通过串口与该机连接,并且通过发送52识别码建立通信,应用程序窗口界面则负责数据处理和图形显示,并且向单片机发控制指令。
简易音频频谱仪在音频段内采用点对点的方式扫频,每扫描一个频点会在被测设备输出产生一个输出电压,该电压从本机面板上的声谱端子接入,经声谱峰值检波模块取出峰值电压输入到单片机AD转换口,由单片机完成模数转换,整个音频段共扫描640频点,扫描频点按指数规律分布,完成一个扫描周期为一帧音频频谱图形,简易音频频谱仪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简易音频频谱仪使用说明.pdf】。
简易音频频谱仪应用程序窗口
简易音频频谱仪技术参数;
单音频左右声道分段切换测试
扫源衰减器:不可选-0dB
扫源音频频率范围:正弦波20Hz~20000Hz
扫源音频电压:正弦波0.354Vrms(0.5Vp_p)
扫源阻抗:100Ω
输出幅度Amplitude:-35dBu~+15dBu
输出频率Frequency:20Hz~20KHz(水平轴按指数规律分布)
扫频时间<5s
图形存储功能:是

7.本机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简介
ATmega8单片机有一个10位的逐次逼近型ADC,ADC与一个8通道的模拟多路复用器连接,能对来自端口C 的8 路单端输入电压进行采样,ADC的参考电压源(VREF)反映了ADC的转换范围。若单端通道电平超过了VREF,其结果将接近0x3FF,VREF 是内部2.56V 基准电压,产品在实际使用中发现VREF电压存在一定离散性,个别器件最高达到2.7V以上,所以必须对单片机ADC内部2.56V 基准电压做校准,本机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应用程序操作及使用请参阅【基准电压校准说明书.pdf】。
本机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应用程序窗口
本机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技术参数;
AD转换精度:10位
输入直流电压范围:2.56V±0.5V
输出AD转换增益系数:默认校准中间值2.5024mV/LSB

未完待续...

网友:
火前刘明

网友:
战略性马克一下!!!!!!!

网友:
顶楼主,好东西,最好有人组织套件!

网友D:
觉得这个衰减开关是否可以减少几档?11档的开关不太好找

网友:
这个要火,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这个衰减开关是否可以减少几档?11档的开关不太好找

2X11档波段开关作用很大,接在后面有介绍
2X11档波段开关是常用规格,好买。

网友:
这个东西很有用。

楼主:
第2部分        模块电路
多功能收音机测量仪(以下简称该机)硬件设计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自由组合,软件系统会自动分析和判断,而转入相应的运行模式,各功能软件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中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是系统运行的核心模块,该机总共分8个硬件模块,1个附件和1个校准,它们分别为;
1)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必选)
2)DDS模块(必选)
3)信号源衰减模块(必选)
4)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必选)
5)USB转串口模块(必选)
6)频率计分频模块(可选)
7)声谱峰值检波模块(可选)
8)高频Q表模块(可选)
附件:检波探头(必选)
校准:本机AD转换基准电压校准

以下是各模块功能介绍;
一、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外购全套散件必选)
ATmega8是基于增强的AVR RISC结构的低功耗8位CMOS微控制器。由于期先进的指令集以及单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时间,ATmega8数据吞吐率高达1MIPS/MHz(其综合指标和性能可以参阅ATmega8_cn.pdf)。
ATmega8单片机I/O端口是标准的双向接口,可以通过程序设定端口是输入或输出,端口设定输出时,其灌电流不低于20mA,可以直接驱动小型继电器,PC0:6可以设置为6路10位ADC口,输入阻抗高达100MΩ,可以方便地与外围电路匹配连接,本电路只使用了4路模数转换口(ADC0:3)。
ATmega8单片机选用DIP28双列直插,引脚功能如下:
引脚排列        功能                        说明
1                RESET                单片机复位
2                RXD                        串口通信单片机接收端,通过USB串口转换模块与PC连接
3                TXD                        串口通信单片机发送端,通过USB串口转换模块与PC连接
4                PD2                        连接DDS复位端
5                PD3                        频率计分频模块扩展位Q1
6                PD4                        频率计分频模块扩展位Q2
7                VCC                        5V工作电源
8                GND                        地
9                XTAL1                16M晶振
10                XTAL2                16M晶振
11                PD5                        频率计分频模块扩展位Q3
12                T1                        频率计测频输入端Q0,测算1秒门控内的计数值
13                PD7                        频率计分频模块复位
14                PB0                        接DDS模块W_CLK端
15                PB1                        接DDS模块FU_UD端
16                PB2/SS                接DDS模块DATA端/程序下载
17                PB3/MOSI                接信号源衰减模块K1继电器,吸合时衰减-10dB/程序下载
18                PB4/MISO                接信号源衰减模块K2继电器,吸合时衰减-20dB/程序下载
19                PB5/SCK                接信号源衰减模块K3继电器,吸合时衰减-30dB/程序下载
20                AVCC                ADC工作电源
21                AREF                空
22                GND                        地
23                ADC0                接声谱峰值检波模块,并将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24                ADC1                接扫频输入端,将满量程2.56V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25                ADC2                接扫频输入端,将满量程5.12V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26                ADC3                接高频Q表模块的峰值检波端,并将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27                SDA                        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TWI数据线
28                SCL                        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TWI时钟信号线

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实物图
该机内单片机软件编程较为复杂,这里仅作简单地介绍,单片机软件编程也分6个独立的部分,然后合并起来一起运行,通过上位机PC向单片机发控制码,来区分并进入相对应的功能程序,各功能运行控制码如下;
1)数字频率计——控制码(49),控制码(50)返回PC频率数据
2)数字扫频仪——控制码(48)
3)高频Q表——控制码(51)
4)矿石机有载Q表——控制码(57)
5)数字信号发生器——控制码(53)
6)简易音频频谱仪——控制码(52)
ATmega8单片机编程软件所采用是AVR Studio 4.18版本,软件打开窗口界面看下图;
全套程序采样模块化结构(见上图红色标注部分),编译时通过.h头文件将他们连接起来,当编译通过后会在程序文件下生成1个SweepGenerator.hex文件,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下载到单片机的二进制文件。
程序下载方法;
ATmega8单片机是用USBASP下载器进行下载,左边通过USB线与PC连接,右边黑色插头直接插入ATmega8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的ISP插座上。
USBASP下载器需要安装驱动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要完成将电脑中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单片机还需要安装PROGISP编程软件(注:XP版本),软件打开后见下图;
注意图中红色注解部分(其他部分不要更改),输入熔丝位低位值EF高位值D9,选择芯片ATmega8,调入Flash在文件夹中选中要下载的二进制文件,再按“自动”按钮,这时文件开始下载到单片机中。

二、DDS模块(外购必选件)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它是采用AD9850芯片制作的,它能够输出2个正弦波和2个方波,输出频率范围是0~40M,频率在20~30MHz后谐波越来越大,波形会越来越不干净,应用时需注意的,DDS模块输出正弦波峰峰电压0~1V,输出阻抗100Ω,DDS模块是成品购置的。
DDS模块输出在这里只用到正弦波输出2脚,它在仪器中是起到为测量电路提供正弦波信号源,信号源再经过衰减模块加到各测量电路上,衰减量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分别为0dB、-10dB、-20dB、-30dB、-40dB、-50dB、-60dB 7档。
AD9850有40位控制字,32位用于频率控制,5位用于相位控制,1位用于电源休眠控制,2位用于选择工作方式。这里40位控制字是通过串行方式输入(DATA)到AD9850,W-CLK时钟上升沿把一位数据串行移入,当移动40位后,用一个FQ-UD脉冲即可更新输出频率和相位。在实际应用中前32位直接输入要输出的频率值,后8位都选择0,完成1次频率的更新时间小于300us。
DDS模块主要为下面功能提供信号源;
1)数字扫频仪;以初始频率+频率步进递增的方式提供480频点为1个扫描周期
2)高频Q表;以初始频率+频率步进递增的方式提供600频点为1个扫描周期
3)矿石机有载Q表;以初始频率+频率步进递增的方式提供600频点为1个扫描周期
4)数字信号发生器;以离散的固定点频率,输出正弦波信号
5)简易音频频谱仪;以初始频率+频率步进递增的方式提供600频点为1个扫描周期,频率步进值是按指数规律递增

三、信号源衰减模块(自制必选件)
信号源衰减模块电路采样继电器切换控制原理,它共使用了3组继电器(K1:3)进行排列组合,可以产生多种衰减量(具体见下图中表格),此衰减方式虽然简单可靠,但不能产生连续变化的衰减,因此某种应用受到了限制(如调幅信号产生)。
3组继电器控制再3组π电阻衰减网络,衰减值分别为10dB、20dB、30dB,他们的匹配阻抗都是100Ω,3个衰减网络串联使用,通过软件控制K1:3继电器切换可以产生7组衰减值,本机采用小型继电器TQ2-5V,他的吸合功率仅为130mw,可以通过ATmega8单片机I/O脚直接驱动,图中J1输入DDS模块正弦波信号(0~1V),J2为衰减后输出,J3为K1:3继电器控制端,连接单片机PB3:5输出端口,信号源衰减模块最高工作频率达到40M,因此最好对模块屏蔽。

信号源衰减模块实物图A面

信号源衰减模块实物图B面

四、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外购必选件)
I2C_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是标准的LCD1602液晶显示+I2C并口扩展电路(PCF8574)组成,LCD1602液晶显示为2行16字符显示,它采样4位数据线与并行口扩展电路PCF8574连接,而PCF8574的I2C总线(2根线)再与系统连接,这样就可以简化该显示模块与系统的连接。
该模块上的SDA、SCL脚与ATmega8单片机两线串行接口TWI直接相连,单片机将要显示的字符或数据,通过TWI总线传输到显示模块上,这里的PCF8574设备地址是0X27,图中蓝色方形可变电阻可以调整LCD1602背景亮度。

五、USB转串口模块(外购必选件)
现在电脑很少有串口,大多数是USB接口,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可以很好地解决电脑缺少串口的问题,一般选择PL2303HX作为USB转串口芯片,性价比高,外围电路简单,注意USB转串口插上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绝大部分系统会自动安装PL2303HX芯片驱动,本机与PC串口通信波特率为38400bit/s,不可调整。

USB转串口实物图
买来的成品USB转串口模块需做适当改动,将模块左边USB扁公头改成USB方头母座,同时将5根连线中的5V电源连线切断串入0.5A保险丝,该USB电压提供仪器所需的+5V供电。
USB转串口模块改动后图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