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并联的基础,求解.

楼主(2016-10-31):
小弟新人..初来论坛..直接入正道...请教各大虾..

电池串联增压,并联增流..这是理论..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同压同流的两种介质..

现在小弟就碰上一个问题...关于太阳能电池板并联充电的问题..

首先我使用的是一款多功能40A自适应的太阳能控制..充电电压14.6V,4个100A蓄电池(每个70A左右),内阻不详,单个测量电压很平稳几乎一样(已经并联使用近1年有多)

原本是两块 100W 18V 的多晶太阳能电池并联,控制器上显示最高电流的峰值为4.2A(太阳最好的正午),每天(8个小时)能发电量为28A/H,平均3.2A/H

以上数据是经过一年多的测试出来的..

现在我增加两块单晶的太阳能电池,也是100W 18V的,并联上去后,发现控制器上显示最高电流峰值为5.2A(同样是太阳最好的正午),好像达不到理想值,4块100W的太阳能电池板,并联输出应该至少有8A左右

所以我单独的为每块太阳能电池进行测试结果如下:
两块多单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19.2V与19.7V,单块接上控制器,测得电流为2.2A,峰值2.7A
两块单晶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20.2V与20.4V,单块接上控制器,测试电流为2.3A - 3.3A(单晶板,不持续,没峰值)

每块太阳能都是正常的..并联始终上不了6A电,后来我在每块板上串了一个10A10的整流二极管..结果更惨,只有4.8A

打电话问边身边朋友..朋友建议试试将充电模式改成24V..
我就将4个蓄电池每两个串联成24V,两组再并联,接上控制器(自适应为24V),然后再用将两块单晶串联成36V,两块多晶串联也串联成36V,两组再并联接入控制器..
这时测得电流3.8A,峰值6.2A

如果按功率来算
12V模式为 12V X 5.2A = 60W左右
24V模式为 24V X 6.2A = 150W左右

问题来了..是我接错线吗?还是24V的模式功效比12V的高...因为我的逆转器是12V输出,我不想将它改成24V模式,换个纯正玄波的逆变器也不便宜..所以烦请高手来为我分析一下..
如何在12V模式下..如果提高它的效率..毕竟是4块100W的太阳能电池..

网友:
没玩过太阳能板,但从原理上讲,将电压大致相等、伏安特性不一样的“电池”直接并联,输出电流并不是两个电池最大输出电流的和。

您看上图,红绿两条线是两个电池的伏安曲线,直接并联后输出电压、电流在a点。这个a点既不是“红电池”的最大功率点,也不是“绿电池”的最大功率点。
您试着在开路电压较大的那块板的回路上串个小电阻试试(电炉丝+鳄鱼夹),调节电阻阻值,看看输入控制器的电流是否能变大些。

楼主:
我换一个说法...有4个同压不同电流的设备向4个并联的12V电池充电..那这时4个输出的电流应该为多少?
简单说..我为每个太阳能电池使用独立控制器(控制器已经含防反冲)..输出的4个电流直接并到电池充电..这个电流会大吗?

网友:
硅电池要求电路有一定的阻抗特性才能输出最大功率,简单并联就会有些问题。

网友A:
你把电池板接成2并2串,再用有MppT功能的控制器。

网友:
你把4块特性不一致的电池板简单的并联起来,特性好的(输出高的)会在并联线路内部形成环流。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扛80斤,一个人能扛100斤你让他们共同抬200斤,一百斤 的首先要给80斤的10斤。所以1+1不等于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板接成2并2串,再用有MppT功能的控制器。

2并2串没试过...其实和2串2并一样..只是同质(单晶或多晶)是并联还是串联..这两种方式都是走太阳能36V输出,控制器24V充电,这个肯定没问题..功率上已经达到理想值,问题是我的逆变器是12V的,不合用..

网友:
我们用变压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变压器出来电压和电池电压相差越大,充电电流越大,越快冲满。楼主想下四块电池板并联18伏和电池相差6伏,接成两并两串36伏和电池电压24伏相差12伏。相比之下压差大充电电流大是没错的。
那么,楼主可以36伏输入,用14伏模式输出。要想效率高改用MPPT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并2串没试过...其实和2串2并一样..只是同质(单晶或多晶)是并联还是串联..这两种方式都是走太阳能36V输出 ...

有MppT功能的控制器可以匹配36v输入12v输出。而且效率提高20-30%

网友B:
我有个朋友是做锂电摩托车电瓶的,他开发过这方面的电路,有时间我也去拿个来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朋友是做锂电摩托车电瓶的,他开发过这方面的电路,有时间我也去拿个来分析下

那太谢谢了。期待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ppT功能的控制器可以匹配36v输入12v输出。而且效率提高20-30%

我的控制器已经含MPPT功能。。

楼主(2016-12-02):
问题已解决....100W不管多晶或单晶,峰值电流5A左右..而且太阳能板不属于单向导通,它算是双向导通,当电池小于它的峰值,就当输出,大于它的峰值,太阳能板的旁路二极管就生效,最大也只能是峰值输出,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并联增流,它总输出的电流不会超过它的峰值..

而将两块100W串联增压后..同时增大峰值电流(串联增压,不增流,但承受的电流会增大),它的最大峰值能上到10A(理论,实际为8A多,与网上标配的36V太阳能板一样,8.5A),可以去到6A或更多..

我只能忍心更换24V逆变器..目前已达理想效果..

所以..得出结论...献给打算做太阳能绿色环保的朋友们..视你们实际功耗而定,如果是超过持续300W以上用电的,建议走48V(四串)后多并..1000W的走72V(6串)后多并...

PS:市电220V电,1.5平方线理论承载功率为1200W,电流最大值为5.5A,也就是说,1.5的线如果在12V模式下走,除了实际使用外,自身消耗也是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