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电表厂MF47(15V)表头满度值的疑惑

楼主(2016-10-31):
早期南京电表厂MF47(15V)表头的满度值到底是多少,看说明书是50微安。但是有些大神说37.5微安,46.2微安和49.5微安。希望得到准确度答案,另外满度值低于标称值多少属于失磁,谢谢大家!

网友(2021-11-07):
早期表没有铁快

网友(2016-10-31):
同问想知道结果

网友:
50 肯定没错

网友:
南京用15V电池的47表头是50微安的没错。
个人观点供参考:
一般情况下,正常表头在磁隙短路片全部短路时,表头指示有5%以上的余量可调节(包括电气调节与机械调节)为满磁。当磁隙调节片全部打开后,仍然可以有1%的余量可调节也为正常。当磁隙调节片全部打开,经调节后仍然无法达到满度值时,说明磁力减弱到无法正常使用了。

网友:
原理上是50UA.  实际应用中,表头制作中调试为48UA左右,因为装进表箱后,受后盖大上那块蔽铁片的影响,灵敏度会降低到50ua.正好复合原理设计。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记得早期原厂绿色版说明书上面标注的是49.5微安

网友(2023-11-22):
如果不嫌麻烦,配合数字表,可以自己试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