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工作原理是什么 普及

楼主(2016-11-01):
晶体管的工作原理

  当对栅极(G)施加电压的时候,沟道中会聚集有效的电荷,形成一条从源极(S)到漏极(D)导通的通道,晶体管处于开启状态,可以把这种状态解释为“1”。这样二进制的两个状态就由晶体管的开启和关闭状态表示出来了。哈哈 我觉得就是这样

网友:
FET说了一点点…而已
BJT呢

网友(2016-12-04):
楼主说的好像是场效应管,还有一个二极管,三极管等

网友:
六个字:  截止  放大   饱和

网友(2017-02-22):
二级管PN结上有反压电场,所以具有单向导电性,三极管CE载流子受到BE载流子的控制,BE上少量的载流子能控制CE的大量的载流子。

网友:
场效应和三极管的区别是,一个是电压控制型的一个是电流控制型的,场效应管电容效应很强烈。所以场效应应该防静电。焊接的时候烙铁接地,而且先焊接控制极。即G极。

网友:
模拟电子技术,电路基础,数字电路,这三门基础课程是迈入现代电子行业的前置技能

网友:
是不是模拟电路用数字电路原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