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电容是高频电容还是低频电容?

楼主(2016-11-02):
玩音响的知道,低频的常常用到铁芯变压器变压后的整流中,高频的常常用到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电路中,那么怎么判断一个电容是适应高频电路上还是适应到低频上?

网友:
瓷片,云母,涤纶都能可靠工作在高频,其中瓷片电容工作频率更高一些。整流滤波电路中工频电路简单电解电容即可,开关电源中,频率高,电解电容损耗增加发热,应该采用高温度工作电容,多只并联,增加电感滤波并联高频损耗低的无极固态电容以降低电解电容鼓包失效。

网友:
真正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有制造厂的技术条件说明书.比如聚苯乙丙烯电容就有低频与高频的区别,高频的电容端头有个结构,卷绕电感就基本没了.就是聚丙烯电容高频特性也有较大区别.特别是陶瓷电容低频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
在学电容时就有了啊,电容的分类和电容的材质决定了电容的使用。这个只要会辨别哪种电容就可以了,毕竟厂家都有做技术测试并分类,LZ把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
感觉单凭观察不好区分,云母,瓷管一般用于高频比较合适瓷片是有高低频之分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你说的是电解电容     ,国内的     ,一般是CD   开头     ,后面的数字就是区分高低频的      ,还有就是进口电容     ,当然不是CD打头了     ,有一点能确定的是     ,这些网上都有满意的答案     ,进口电容    ,比如   ,日本化工 ,你只要找个规格表    ,就明白了   ,国产的更简单   ,不用厂家也可以    ,直接搜索CD后面有数字    ,很快就有结果    ,好多还标注应用范围    ,很方便的

网友:
高低频主要由介质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型号也可以区分,比方普通CRT彩电行电路的CBB逆程高压电容10nf左右,行S矫正电容300NF左右,如果用到高清倍频CRT电视机行电路上,将会由于高频性能差介质损耗过大很快发热烧毁,再如电磁炉谐振电容MKPH型0.3微发就是高频电容,如果装上普通涤纶电容将会由于频率达不到要求,也耐不住高频电路冲击很快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你说的是电解电容     ,国内的     ,一般是CD   开头     ,后面的数字就是区分 ...

对,我的意思就是问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一般105度的就是。

网友:
印象中,好像是用在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的电解电容,较普通的外形直径小但长度要长一些(相对同等耐压容量)。

网友:
典型的高频电容是钽电容、独石电容、云母电容(基本停产),其中钽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最好,价格也贵一些。我的感觉,从构造上说,凡是内部是卷曲来的电容都是低频的,比如电解电容和锡箔电容。

网友:
今天我看的VIP会员原来也有搞技术的了,以前以为全部是,买废品的贩子,呵呵

网友:
查下厂家提供的资料,江海、chang、日本的更详细,例如,这里低阻和高纹波化可用与开关电源次级滤波。有电桥的可以测下D值和ESR。

网友:
这个得用到电桥了,低频电容在高频信号测试下容量会下降的很厉害。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楼主指的是电解
线性电源一般就可
开关电源要ESR低的电解

都是电解电容,用电桥挑ESR小的就是
也可用表打交流阻值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的是电解
线性电源一般就可
开关电源要ESR低的电解

用电流表怎么判定,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流表怎么判定,能详细说说吗?

用100K 10MA的加在电解上,再用100K的万用表测电解的压降,
就是TB上 卖的ESR表的山寨法
这个山寨法,基本与电桥测得相近。

维修用OK,专业还是用台式电桥测

网友(2017-02-25):
一般情况下标有正负极圆柱形的都是低频的吧。

网友:
13楼的才是正解  楼主应该问的是铝点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