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XR-M300HC桌面组合 出问题了?求帮忙!

楼主(2016-11-02):
想请问下这个机器的MD 仓怎么打开就是怎么插入MD 碟片

就是这个机器。

就是这个机器。

楼主:
还有请问这个机器能不能刻MD 碟   有熟悉的人能教教我不?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机器,只能用你的图编辑瞎猜......如果顶部没进出仓操作键,不妨按红圈中的键试试。
老机器的开关有可能已氧化失效,需分解清洁或换新。

网友:
楼上才是高手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机器,只能用你的图编辑瞎猜......如果顶部没进出仓操作键,不妨按红圈中的键试试。
老机器的开 ...

谢谢你,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试过了没有用

老机器开关坏很常见,坏了按上去自然没用。假如MD碟仓的结构与CD一样,传动部分有问题也影响仓门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开关坏很常见,坏了按上去自然没用。假如MD碟仓的结构与CD一样,传动部分有问题也影响仓门进出。

上面的按键都还可以使用按着有反应,关键是不知道打开MD 仓是那个按键!  就是这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按键都还可以使用按着有反应,关键是不知道打开MD 仓是那个按键!  就是这个麻烦!

我尽力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B(2017-02-19):
这个机本身是不带MD的,MD是从外部输入,后面有MD输入接口。

网友:
MD,类似电脑的软盘,外面有一个保护壳,内部有一张小的可擦写光盘,好像只有SONY生产过MD机器,以小型便携为主

网友C:
你这个没看到MD仓,请参考我的,上面MD,下面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本身是不带MD的,MD是从外部输入,后面有MD输入接口。

确实不带M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看到MD仓,请参考我的,上面MD,下面CD。

我这个应该不带MD

网友D:
是不是 开关出现的问题,调节到正常的选项上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开关出现的问题,调节到正常的选项上试试看呢。

不是的,我都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都试过。😊

看看音箱有没有复位键,要是我的话,我会拆开机器。然后排线松动链接,
部分高端的机器 还有ic电池,拿下来再装上去试试看。兴许有可能能够修复。

楼主:
淘宝上面10元可以买一张 多买还有便宜的   MD 碟片不容易坏 可以很好的保存,音质也可以   还是比较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