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声短波发射的带宽可以到20KHz,音频上限是10KHz!

楼主(2016-11-02):
11.62MHz的中华之声的频谱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调幅广播有些台的带宽有可能是非常宽的。上图中的中华之声需要±10KHz的带宽,一般的调幅收音机带宽远远不够啊。看来超动态宽频响调幅收音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网友A(2023-04-02):
9kHz的间隔(也是最大带宽)的标准应该没有变,但是在超动态文章里说,是因为当时(90?年代初)的实际发射带宽可达10kHz,所以才有把中频带宽做大,再用音调提示电路恢复-3dB带宽以外的频率分量,从而能够听到5.5~6.3kHz的音频,以便达到大致与磁带相近的频响。我记得是这个,中放带宽在11kHz作用,不是20kHz,做不到。

楼主(2020-03-13):
下图1080千赫的苏州广播台的带宽估计已经超过18kHz了

网友B(2016-11-03):
极其正常啊,正负10KHz,不是20KHz么?!按占用带宽正负9KHz算,也只超标正负1KHz,何况本地的相邻电台的发射频率最少也必须相隔一个9KHz才能部署,也就是两个主频的间隔至少为27KHz,才不会引起干扰。

网友:
还有神州之声,播出的音乐节目频响也很宽,音质不错。

楼主:
普通调幅收音机的带宽都不够,又多了一个DIY的理由。10KHz带宽的音频音质已经很好了,低放和喇叭也需要提高质量。

网友:
这个带宽不是被国际标准限定了吗?奇怪啊

网友C:
他这样干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压制附近频率的其他电台,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样干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压制附近频率的其他电台,你懂的

不是专门放民乐的频道,不过用77型接收机还是能够很轻松的分离出来。

楼主:
大概搜索了一下,这几个台的信号带宽都在20KHz左右:

15.550MHz 中国之声
15.500MHz 经济之声
11.620MHz 中华之声
11.760MHz 中国之声

奇怪的是11.935MHz的中华之声带宽就只有11KHz,对应音频带宽5.5KHz
9.730、11.905、15.710MHz的神州之声信号带宽也是1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其正常啊,正负10KHz,不是20KHz么?!按占用带宽正负9KHz算,也只超标正负1KHz,何况本地的相邻电台的发 ...

调幅广播的电台频率间隔划分标准不是9KHz吗?所以带宽只有正负4.5KHz,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幅广播的电台频率间隔划分标准不是9KHz吗?所以带宽只有正负4.5KHz, 难道我理解错了?

间隔不等于带宽,间隔只是规定了广播频率的允许位置,这有利于数字化管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广播电台,如果带宽小于14KHz,解调质量将大大下降,直接影响到收听率;但对于公益性质的广播电台例如灾害应急广播电台,完全允许带宽窄到正负4.5KHz,这将仅有普通模拟有线电话的话音质量。

一般来说,中波广播频率标称带宽为正负9KHz,这两半边的9KHz各代表了中心频率上下的两个边带,但有用的只是一个边带中的信息。如果两个相邻的电台紧密部署在一起,那么频率稍低的电台的上边带将与频率稍高的电台的下边带相邻,这样两个电台最近的距离为18KHz,不互相干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网友:
在465上在并一个465哈哈'不就宽啦

楼主:
一般的双调谐465中周带宽到底是多少?

网友:
奔驰威霆车机,以及索纳塔8/智跑/K5等,DIY后,AM中频滤波器最大可设置到38.6KHz,不过AM接收效果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间隔不等于带宽,间隔只是规定了广播频率的允许位置,这有利于数字化管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广播电台, ...

AM广播的发射带宽,国际通用的标准有两种,9kHz和10kHz,中国使用前者

发射带宽即广播电台发射时信号所能利用的最大带宽,超过的话电台是无法通过审核的,这是国家标准,不是开玩笑的。

最大发射带宽是9kHz,广播使用双边带,因此音频带宽最大是4.5kHz

最大发射带宽就是广播电台的间隔,每个电台正负4.5k,两个相邻的电台载波就间隔9k

你所说的正负9kHz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家标准就是9kHz,说的清清楚楚是发射带宽,有据可查,不要误导群众

至于电台使用多少带宽,那是电台的事情,不代表国家规定,现在AM广播事业没以前红火了,针对某些特殊电台睁一眼闭一眼很正常。

补充内容 (2016-11-5 21:04):
抱歉,是我搞错了,9kHz和10kHz是频道间隔,记成发生带宽了,国家标准中带宽是允许比频道间隔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M广播的发射带宽,国际通用的标准有两种,9kHz和10kHz,中国使用前者

发射带宽即广播电台发射时信号 ...

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的附件2的附录3中表3.2:调幅发射信号必要带宽计算公式、计算示例及相应的发射标识:

其中双边带声音广播的带宽计算公式,就等于两倍的调制信号带宽,允许取值范围为4000~10000,也就是4KHz到10KHz。视广播电台的输出要求不同,带宽在8KHz~20KHz都是允许的,并非如您所说是广播电台随意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的附件2的附录3中表3.2:调幅发射信号必要带宽计算公 ...

抱歉,是我搞错了,标准规定9kHz是频道间隔,记成发射带宽了,发射带宽在非端点频道是正负10kHz
不过正确的规定不是在您这个文档,您这个是整个无线电使用的管理规定,并不专门针对调幅广播,附录所说的“调幅声音广播”应该是泛指调幅模式的广播发射,包括业余电台,不是广播电台的执行标准

发个图吧,文件是国家标准:GB2017-1980《中波广播网覆盖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是我搞错了,标准规定9kHz是频道间隔,记成发射带宽了,发射带宽在非端点频道是正负10kHz:handshak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这就更详细更具体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等我弄好了合适的天线,再扫一下中波的电台,看看带宽到底是多少。

网友E(2020-03-05):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等我弄好了合适的天线,再扫一下中波的电台,看看带宽到底是多少。

几年了,没等到您的结果。

网友:
楼上朋友把这帖又挖出来了。重新看了下主帖的图,发现频谱图上±12KHz处的幅度,比主峰要低14dB,而带宽的测试要求,是中心频率两边的-3dB处。显然,-3dB处的带宽并未超出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了,没等到您的结果。

不好意思,这么久忘了。
今天补测了一下,846千赫的苏州戏曲台,看着带宽有18kHz左右。

网友:
没想到真的能看到您的回复。。
带宽设置大一些,真的声音要好一些。我通过websdr收听节目,设置为11hkz,就是好听。。。
可惜我买的德生pl900 只有6khz的带宽。太遗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极其正常啊,正负10KHz,不是20KHz么?!按占用带宽正负9KHz算,也只超标正负1KHz,何况本地的相邻电台的发 ...

我国调幅广播电台间隔9千赫,调制音频上限4、5千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国调幅广播电台间隔9千赫,调制音频上限4、5千赫

地理邻近的广播电台频率至少间隔18KHz,不是9KHz,这跟波道间隔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忘了。
今天补测了一下,846千赫的苏州戏曲台,看着带宽有18kHz左右。

自己测的图都看不懂了?比主峰低3dB的带宽极窄,18KHz处的带宽比中心频率低42dB,那是噪声而已。

网友(2020-12-08):
谢谢楼上各位老友,我一直以为我国的AM广播的带宽要求是9KHz,原来这个参数是频道间隔。最近我在弄SSB与AM接收机,如果不是各位老友解答,我的接收机的AM中频滤波器带宽就会设置成9KHz了,现在还是改成18KHz合适。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A:
9kHz的间隔(也是最大带宽)的标准应该没有变,但是在超动态文章里说,是因为当时(90?年代初)的实际发射 ...

我前面15楼有一张附表的截图参考,我国广播电台的发射带宽是根据电台本身对调制频率上限的要求决定的,而调制频率可以从4KHz到10KHz不等。

网友:
AM调制信号中,只要在载波频率F。±4.5kHz的范围外比载波功率低-3db就是合格的,即符合9kHz带宽。
整个被调信号的占用的频谱范围可以远大于9khz,比如可以到22kHz。如此这样,接收端解调信号中就可以含有11khz以内的高频频率分量,通过音调控制电路,能恢复部分高频率音频信号,从而使接收端取得较好的声音效果。这就是超动态宽频响调幅收音机的理论依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