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调收音机的维修,遇到疑难,LM7001 +LA1830+TA8176SN,,

楼主(2016-11-03):
收了一台组合机,,,收音收不到台,

拆开看芯片组合是LM7001(PLL ) +LA1830(中放)+TA8176SN(高放)

故障现象为:按调台键时候,显示搜索正常,可是收不到台,

输出有时是正常的沙沙声,有时是随着按调谐键,出现无规律的“突突突”连续不断的类似阻塞声!

拆机测量LM7001供电正常,高放TA8176SN的供电会随着有“突突”声出现的时候立即会降低到2V左右,而且供电不断上下波动,

在电路板查看一下,TA8176SN的供电是由一个三极管1564(这管子拆出来测量过,是好的)连接到LM7001的第⑦脚控制,

在线路板上找到VT搜台调整电压,测量发现搜台电压根本不随调台搜索平稳变化,而是无规律的乱动,

手头没有这几片IC的电路图,没办法判断故障,测量到这个VT电压引入收音板的时候是15V左右,

然后通过LM7001控制的两个三极管(这两个管子用R×1档关机在线测量过,初步判断是好的),

再送到高放IC的变容二极管。。于是猜想会不会是LM7001坏了,,刚好手头有几片闲置的LM7001,

于是更换掉LM7001,同时把它7.2的晶振也换成新的,,开机一试,故障依旧!!!

上网搜索LM7001电调收音机的电路图资料,非常稀少,都找不到实际应用的图!!

既然不是LM7001坏,那么会是什么地方呢?于是再切断VT电压,直接加一个电位器给高放,

手动进行VT电压调节,,发现竟然能收到台了!证明高放、中放部分也是好的!

……到此,陷入困惑了,,很少修理电调的收音机,经验不多,到底这个是不是关系到CPU呢???

或者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说了这些,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指导一下,还有就是,哪位坛友有类似的电调收音机的电路图,

传给我一份,或者是LM7001、LM1830之类的收音机应用图。。。

我搜索了百度和搜狗,,竟然找不到这样的图,郁闷哦,平常看见很多电调的收音部分都用用到LM7001的啊,特别是组合机居多!

.我的邮箱:48081220@qq.com    谢谢

.

网友A:
这是LM7001应用资料,7脚是控制电平输出脚,可以断开7脚直接控制三极管1564给TA8176供电试试,无VT电压输出可查看VT输出脚PD1和PD2外围电路是否有对地短路或电阻断路,如对地的电容、串联的电阻等

网友B:
看来楼主也是蛮拼的了。留给楼下高手来解答

楼主:
很好很好,马上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也是蛮拼的了。留给楼下高手来解答

其实,因为爱好,,折腾也是种乐趣,沉迷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是能搞好完美一件机器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M7001应用资料,7脚是控制电平输出脚,可以断开7脚直接控制三极管1564给TA8176供电试试,无VT电压输出 ...

先谢谢啦,,,准备继续动手,看看能弄好再报告给大家听

网友:
查一查cpu时钟正常吗,CPU给7001送数据正常吗,CPU到7001的数据线有断线吗?

网友:
据说LA1830跟LA1831可以互换,你找规格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啦,,,准备继续动手,看看能弄好再报告给大家听

网速慢得无法看到LM7001的资料,你把变容二极管全都查一下,好象有短路

网友:
你好,我发了一份给你,查收!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是没有修好,,昨晚又检查了7001周边的零件,无异常,断开7001的15脚VT输出,直接用电位器接电压手动调台,发现有台,证明也不是各变容二极管的坏,,然后检查通往CPU的三根连接线,也都直接连通到CPU,,CPU的时钟晶振没办法测量是否坏掉,焊下来又装回去了,最后怀疑CPU有虚焊,,用热风枪吹出来,重新焊接好后,,,开机故障依旧,,,真的不敢相信,难道是CPU的内部坏了??就算坏了也很少仅仅坏一个小部分的啊,很少见了,,,不过昨晚又发现原来忽视的新问题,正常CD或者AUX输入播放的时候,音量总是无规律慢慢的下降,,该机不是用电位器调整音量的,是用那种360°无极计数器数码调整的,音量下降的时候,数码指示没有变化,重新调上去,音量又正常!看来真的是CPU了,,,不甘心,测量了一下CPU的供电,只有4.1V,,把供电端直接接到+5V上面,试机,收音还是一样的故障,真累,,呵呵,实在不行准备淘一个旧机子,用拆件代换的方法,按一个个部分来换,不信你就不得!!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组合机? 给个型号出来,好帮你找维修手册啊!!!

楼主:
终于处理好了,,原来是CPU的问题!!查到CPU供电电压偏低,只有4.1V,马上检查CPU的供电78L05,发现这个稳压IC没问题,稳压到CPU之间的电感电流偏大,有近1V压降,再断开CPU供电脚, 测量对地电阻,虽然没有数据比较,但是偏低于常见阻值!淘到一片拆机的CPU,热风枪吹下来,直接换上,,立马一切正常!!!也算是多了一个经验!很少见的,CPU损坏,仅仅是收音控制失败,而其他功能正常!以后其他朋友碰到类似故障,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案例!!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修好了机器。
CPU损坏的确实现象很少见,它的损坏造成和锁相环的通讯不正常。

网友(2017-04-13):
以后像这样子的维修实例多些好,让大家知道了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