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引起的海燕B412电路失真

楼主(2016-11-04):
之前利用淘到的海燕B412线路板重装了一台机(庆国庆,尝试一下热转印做块PCB玩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16996
;最近折腾的两部超外差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16996
)。折腾一番后效果有了一定改善,但是细听还是感觉声音有点怪,尤其是播放音乐时听着难受。估计低频电路没装好。去年淘了一台二手示波器,这次试一下用“照妖镜”帮分析分析。
电路图如下,在低频电路的下面四个点分别输入800Hz音频信号,同时在喇叭两端接上示波器电极。
其中c和d点输入信号后,在喇叭两端出现的波形基本还是正弦波,说明功放级没问题,第二低放级也还好。但是在a点输入信号时波形如下
查一下工具书,有类似的例子:
在b点输入信号时检测不到稳定的波形,示波器上显示两条滚动的波纹。
刚才已经排除了推挽管的问题,那么问题很可能是低放级工作点不合适。观察电路板,突然觉得电解电容有点碍眼。以前想尽量保持旧貌就把原来的电解电容(耐压6.3V)全用上了,现在机子是两节18650供电,电压有时高达8V以上。是不是电压超过了原电解电容的额定值使其漏电增大呢?干脆换了算了。总共7枚电解电容,拆下来用LC表一量还真有问题:C8、C11(AGC电容,4.7uF)都差不多8uF了;C13(低放耦合电容,1uF)失效无容量;C15、C18、C19、C20(旁路、输出耦合、电源滤波)等容量都几乎增大一倍。
于是找了全新的优质电解电容替换上。这些新电容上机前都用LC表测了一下,基本等于或略小于标称值。开机试听,终于感觉不到那些难受的失真。折腾得太晚没来得及测一下波形,先洗洗睡了。

网友A:
有空测下波形,反馈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测下波形,反馈下呢。

好的,晚上回去测一下,看看波形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B:
先不加负反馈电路,经测试调整后,再加入负反馈,这样可以达到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加负反馈电路,经测试调整后,再加入负反馈,这样可以达到最佳状态。

指的是C17,R18反馈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C17,R18反馈电路吗?

是的,就是那个并联的反馈阻容,先不接它通过原件的选配尽量调到波形最好,再接入会更好!

楼主:
拆掉负反馈电阻电容后测波形
发现波形虽然有些改善,但还是畸形啊?
检查发现示波器探头接反了,地线夹接到喇叭热端。换了一下端子:
这次正常了。但原来好像也是这么接示波器探头的,那显示的波形畸形是否也是“伪波形”呢?

网友(2017-02-25):
愿坛子里这样的帖子多一些,能增加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