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耗电快 发热严重故障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6-11-04):
  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耗电快,发热严重。

iPhone6耗电快

  维修过程:

  开机进系统灭屏测试,发现灭屏后电流一直在250MA左右,灭屏状态下还有这么大的电流耗电肯定是比较快的。

iPhone6耗电快

  再测试各项功能,发现指南针无法使用。

iPhone6耗电快

  测量指南针供电的值时,发现一路供电短路。

iPhone6耗电快

  排除故障后开机测试,待机电流恢复到正常状态。

iPhone6耗电快

  再次测试指南针时,已正常可用。

iPhone6耗电快

  指南针短路,导致陀螺仪不正常,所以相片会打横,修好指南针后,此故障自然就好了。

网友:
老手 话说苹果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
顶楼主,有水平,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是专业维修手机的吧,看到飞线就一大轴。

网友(2016-12-26):
楼主的名字应该改改了,,,应该是维修老手,

网友:
高手呀 多分享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