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说得过去的小胆机真是挺不易的。记6F2+FU-17推挽的诞生

楼主(2016-11-04):
      前一段时间,坛子里有几位朋友都做了FU-17管的推挽机器,有的效果很好,有的就略有些差强人意。
    说起FU-17的经典电路,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从网上搜到当年田寿宇老师设计的6F2复合管推动电路,就连后来某国内知名胆机厂家做的厂机都是在这个电路上稍微变化而来的。所以“田寿宇版”的电路似乎成了所以烧友的“标准答案”,而且极少有人对这个“标准答案”产生质疑的。
     这个情况从本坛一位青年网友制作这个电路失败发生了些许变化。其中很多来来回回的讨论就忽略掉吧,总之这位坛友把管子和三支变压器寄给我了,由我接过了接力棒。
     熟悉我的各位朋友肯定知道,我从做机器那天起至今,就从来没有按照别人的电路完全仿制过机器。经手制作的机器电路,几乎都是我改进或者完全重新设计的!
     根据朋友出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认识,6F2和FU17依旧是这两个型号的管子,但是电路参数在“田寿宇版”的“标准答案”上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下面就是我手画的电路图。

画的不规矩,能用就行,凑合看吧。

由于只得到了三只变压器和管子,所以其他的还得从零开始做起!
首先是机壳的问题。
不会机械CAD,吃亏啊。只能手画设计图了。

找个金属板材加工的,将图纸变成实物:
上盖铝板是我自己开的孔

准备停当之后,开始装机制作。
先把电源牛、主滤电容和管座安上
然后分别制作电路。
用绝缘板和铜铆钉制作主放大电路,先做个板子
然后把原件按照电路焊上
就算紧凑吧。
然后制作固偏栅负压调整电路
其实这是限制于朋友转的电源变压器原设计就是固定偏压,不会更改了,如果是我的意思,用自给偏压省事还方便。

本机的输出牛是朋友花大价钱(相当于一对曙光2A3C)定做的,做工极好,CNC分多层绕制,电感量达到40H!!
这也是机器性能的保障!
装配过程就那个意思,直接上内部焊好的样子
关键部分使用了0.75平方毫米的镀银特氟龙线。这种线材耐高温很好,不怕烙铁烫,所以焊接时不用老想着相邻的线会不会被烫坏绝缘皮。

总装完成之后

机器装完其实才是开始,后面是漫长的调试与测试阶段。
反复多次精调电路,现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设计初衷了。

正弦波看不看没什么意思,直接方波:
——1KHZ

————10KHZ

——35HZ

底噪电位器开到最大20毫伏
离开喇叭10度厘米几乎听不到。

输出1W功率时,失真1%
有频谱可以印证。
谐波中寄次与偶次谐波几乎差不多。

满幅输出功率8W (比网上田寿宇老师标称的要小一些。)
此时失真3%
频谱中谐波峰值与基波峰值相差了接近30DB
此时由于管子动态工作已经接近特性曲线两头的截止和饱和区域了,所以寄次谐波略微显现出来一些

最好是频响。我扫了接近满幅输出时5HZ~50KHZ的频响。
可以看出,20~20KHZ,几乎+0、-0.2DB。10~50KHZ±2DB。频率指标非常好

这台机器从最初立项到今天完成,全部是吃完晚饭后和周末的时间弄得,哩哩啦啦3个多月。真心觉得 做一台胆机实属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海版贴图!
对照电路,海版对电路元件数值还是作了不少调整,应该是对比后才作出的。不知可否请海版简单 ...

      我在帖子里写了,原机主做的时候主要是参考了田寿宇老师的电路。其实我仔细研究了,拉菲尔的电路也是脱胎于田寿宇版本的,只是细化和完善了。
    我做之前这俩电路都研究了,其实还是 拉菲尔版的更好一些,但是搞得太复杂了。我只是借鉴了 6F2五级管电压放大,三极管屏阴分割倒相的构架,其余参数都是根据特性自己设计计算的。我这电路与上述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个版本中6F2电路都使用了直接耦合。其实,我们要的并不是直流放大器,有不少强迫症级别的烧友非常推崇直接耦合,说没有阻碍,多么多么“纯”,实际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的教材《负反馈放大器》其实就指出了直接耦合弊大于利。两级电子管为了互相迎合工作点,必然会牺牲最佳线性段,而且限于倒相极的电压,第一级的屏极电压就会相对很低,这样就会像 上面说的那两版公开电路似的把第一级屏极电阻弄得很高,由于电子管栅极与阳极之间客观存在的“米勒电容”作用,这个很高的屏极电阻和米勒电容就组成了低通滤波器电路,这样整体放大器的高频就被衰减了。 其次,第一级放大管的阳极电压低,就造成了工作在特性的弯曲段,谐波失真增加,动态减少。 我在设计中果断加入了一级电容耦合,使6F2中放大与倒相两级直接的工作点互相独立,都工作在特性的线性段,而且根据特性曲线,把原本100K以上的屏极电阻减小到36K,虽然增益有所减小,但是失真减少,动态增大,推动FU17根部无需很大增益。
      这就是我这电路设计的核心。

网友(2017-09-15):
来海版贴里看见了我做的变压器

楼主(2016-11-11):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问题了.正弦波的频谱是逐次衰减的,而且有一张图没有四次谐波成份

简单测一下做个示意吧。
第一个是1K正弦波的

第二个是1K方波的

您说的我理解,理想的正弦波谐波应该逐次衰减。最理想的正弦波是没有谐波的。
那是书本上的介绍,这种价位仪器自身的数字合成信号源,不可能提供这么理想的信号源。谁也没规定,现实中的正弦信号,就必须谐波是逐渐衰减的,如果所有信号都是如此标准而完美,那还看它干什么啊。
谐波的产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通过了放大器,任何放大器都是非线性的,这种非线性对高次谐波来说更加“诡秘”。所以才有奇次谐波大于偶次谐波或者偶次谐波大于奇次谐波的说法。如果都是完美信号,谐波逐次衰减,哪还有前面的说法啊。

  这个问题就到此吧。信与不信,个人自辩。

网友:
谢谢海版分享!电路收藏了!关注中~~~

网友:
水平很高啊,值得学习

川岛电器  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海河老大做的真不错,理论扎实,焊机风格变化了

网友:
太牛了简直是。

网友:
不仅技术好而且设备全真的不是一股的牛

网友:
技术好而且设备全真的不是一股的牛

网友C:
请问海版,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和频谱仪?

网友D:
海版牛 板上有二个0.3u电容是电磁炉上用的吧

网友E:
海版还有兴趣制作JJ,这牛怎么就那么牛呢?10K振铃还那么小频响还平坦,不知道收工能绕得出吗?

网友F:
海版的手艺了得!
那个USB的示波器扫频仪,用着如何?

网友:
做工漂亮,从开始设计到准备元件材料最后完成调试真是很辛苦,榜样啊!

网友:
谢谢海版分享电路先收藏了。以后还要请教呢。

网友:
从测试看岂止是说得过去!确实非常不错,衷心祝贺!
机器好做,做好难啊!

网友:
版主做的不是一般地漂亮,顶!

网友:
机壳图绘制的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版,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和频谱仪?

是一个国内仪星电子出的 基于USB的 综合性仪器,体积不到四盒香烟大小,但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电子实验室了。
这种测试,其实比较权威的仪器是美国的AP,就是音频设备综合测试仪,但是这东西二手都要一两万,不敢直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版牛 板上有二个0.3u电容是电磁炉上用的吧

这种电容是目前市场上能买到和见到的无极电容里性价比最高的,这里没有“之一”。促销时我九块九包邮十个买的,1200V耐压、粗铜脚,ESL、ESR比二十多元一个的法国某大牌所谓专业耦合电容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在2005年第30期《电子报》发过一篇小文,就专门说的这种电容之优越
有个缺点就是体积太大,本来原计划本机所有的耦合电容全用它,后来实在无法安排,这才把后面的耦合换成锡膜无极的

网友G:
版主威武
有一点点疑问,机箱不用考虑折弯系数吗?还是这个问题交给钣金厂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版的手艺了得!
那个USB的示波器扫频仪,用着如何?

钞版谬赞了
用着这不是还挺顺手的吗。

但是调试胆机,全靠它可不行,肚子里电路的调试,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示波管示波器。因为众所知周,胆机很多处是有较高电压的,这个东西应对较高的电压,还是有些含糊的。

网友H:
海版的设计制作功力深厚,非常羡慕海版使用测试仪器给出的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威武
有一点点疑问,机箱不用考虑折弯系数吗?还是这个问题交给钣金厂解决了?

现在厂家的大型液压折弯机很强大。
咱们不用考虑,告诉他们直角就可以了。他们有模具可以校正折弯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版的设计制作功力深厚,非常羡慕海版使用测试仪器给出的测试结果。

谢谢,
仁兄若有需要测试的机器,尽管发过来

网友:
前段时间地毯玩了pcf200推qqe03/12推挽,声音很正。现在就缺外壳

网友:
海河胆机,海沸河翻。 海版主做的好!

网友:
海版设计严谨,测试设备齐全,大作性能极佳,天籁之音定会余音绕梁渺渺不绝。

网友F:
引用 楼主:
钞版谬赞了
用着这不是还挺顺手的吗。

嗯!谢谢!
看来弄一套来玩儿还是不错的!!!

网友:
海版的手艺和设备都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仁兄若有需要测试的机器,尽管发过来

非常感谢海版,到时需要再告知海版。

网友I:
海版功底深厚,作风严谨,不愧为一代良师。做为资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版功底深厚,作风严谨,不愧为一代良师。做为资料收藏了。

于老师太过奖了,学生实不敢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谢谢!
看来弄一套来玩儿还是不错的!!!

说真的,国产这类仪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需要提高和改进的地方,而且价格稍显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版还有兴趣制作JJ,这牛怎么就那么牛呢?10K振铃还那么小频响还平坦,不知道收工能绕得出吗?

我认为,变压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铁芯!这就相当于人的骨骼,没有好骨骼,就没有好体格  原理很简单,磁感应强度一万四的优质冷轧硅钢片与磁感应强度7500的热轧片子,套上同样的线包,电感量也许相差了4~5倍之多!
  现在正规厂家的漆包线,一般都是合格的,这个东西说实在的科技含量比较低,不管是4N铜线还是6N铜线,电导率差距其实都可以忽略,纯银线比紫铜线的电导率是高,但是高的也不是多么离谱。反而是铁芯,现在的科技含量太高,频率用途而言,就有低频、中频、高频、超高频用的,各自不同。比如开关电源里用的高频磁芯,体积很小却能输出很大的功率,但是如果用在50HZ里那就是短路。
   至于说手工,我觉得完全可以绕制出来,绕法不同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匝间电容和耦合系数,对于电感量影响并不大。

网友:
海河老师 就是厉害啊。

网友:
电子管的东西看着就舒服,不过我现在玩的是高频短波电子管功放,哈哈 功率 1000W以上。

网友:
10K波形这么漂亮,真是做的太棒了!
35HZ的也很好,100HZ的结果想必也非常好!
热烈祝贺啊!

网友:
原来海版的手工也相当滴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国内仪星电子出的 基于USB的 综合性仪器,体积不到四盒香烟大小,但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电子实验室了 ...

非常感谢海版的回复!上网搜了下这个,了解了一些!

网友J:
前来围观版版大作,理论和实作功夫都很了得,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来围观版版大作,理论和实作功夫都很了得,膜拜

穷玩,比不上你龙壕有钱任性!

网友:
也做了6f2 fu17。

网友:
上图改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变压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铁芯!这就相当于人的骨骼,没有好骨骼,就没有好体格  原理很简单 ...

如此说来我等还得继续苦练功夫,先把线圈绕好再换不同的铁芯实验,谢海版。

网友:
你们都搞得太专业了,我得看什么书学啊?

网友:
祝贺!做事就怕认真,一认真问题就不会有,就看指标,做得多好啊。

网友:
弱问版主:两个输出牛横排放置,不怕两声道串扰吗?如果正立放置,有没有比这样放置好一点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电容是目前市场上能买到和见到的无极电容里性价比最高的,这里没有“之一”。促销时我九块九包邮十个 ...

请问海版说的这种电容叫什么名字,x宝怎么能搜索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河老大我感觉这虚拟仪器不太靠谱,特别是谐波成份看上去很奇怪

肯定不能跟大几千上万的实体仪器相比,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定性分析没有问题。

世界变化快,技术更新神速,咱们跟不上而已。
曾经,一个几M的硬盘有洗衣机这么大,这时候有人那一块SSD过去,估计没人会认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海版说的这种电容叫什么名字,x宝怎么能搜索到,谢谢

  电磁炉电容。

网友:
谢谢,我准备买一些试试

网友:
高手+认真,学习了

网友:
机器口水,仪器直接跪拜!师傅出手,必属精品!

网友:
顶版主,好久不见作品了!

网友L:
海版用的是哪一款虚拟示波器,是2062A还是2062B。
想买一个试试,海版可不可以谈谈使用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说.我感觉这个所谓的频谱很不严谨,定性都不行
不知道这个频谱做测试时您用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肯定是正弦波。
方波的很标准。有空我给测一个方波的频谱,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海版用的是哪一款虚拟示波器,是2062A还是2062B。
想买一个试试,海版可不可以谈谈使用心得。

好像是220B吧。应该是。
也没什么使用心得,用顺了还是挺顺手的。
要非说心得,有一定很明显,这仪器测试不了很高电压,胆机内部电路众所周知,交直流电压比较高,用这个不能直接测,很有可能直接挂了,或者严重失准。所以配合一台皮实的普通示波管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像是220B吧。应该是。
也没什么使用心得,用顺了还是挺顺手的。
要非说心得,有一定很明显,这仪器测 ...

查看了下,220最大量程16V,2062B最大量程320V。
看来用于胆机选2062B比较好。

网友:
看了这个机器,我除了仰望,找不到别的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查看了下,220最大量程16V,2062B最大量程320V。
看来用于胆机选2062B比较好。

没注意啊。
谢谢

网友A:
海版做胆机专业而严谨,学习了。
另外,拉菲尔曾有机型用类似的架构,但在下记不太清其所用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版做胆机专业而严谨,学习了。
另外,拉菲尔曾有机型用类似的架构,但在下记不太清其所用参数了。

这就是拉斐尔的电路。

网友A:
谢海版贴图!
对照电路,海版对电路元件数值还是作了不少调整,应该是对比后才作出的。不知可否请海版简单说一下,以备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现在版主难当,不做出一台像样胆机都不好意思露面了!今年流行版主做胆机!

网友:
学习了,海版做事真的是一丝不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帖子里写了,原机主做的时候主要是参考了田寿宇老师的电路。其实我仔细研究了 ...

完全正解!  很多所谓的经典 如果完全站在技术的立场上用纯技术的观点去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也许和所谓的发烧理念是相悖的,  这点也是我设计胆机的根本,  可以参考经典 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的照搬, 很多年以前,我实战推挽的时候 就发现了直藕的劣势, 结论几乎和海版雷同,正所谓英雄所见列同。 相信这台机定有不俗表现。

网友M:
版主,负压取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帖子里写了,原机主做的时候主要是参考了田寿宇老师的电路。其实我仔细研究了 ...

海版所讲正是我等菜鸟想要知道的东西!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主,负压取多少?

反复精细调整对比后定在了负21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精细调整对比后定在了负21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发现海版的6F2用了两个进口管代替

嗯,RCA的6JW8,上次做别的机器时,也用的6F2,后来本地朋友买了对6JW8装上说有噪音,我当时懒得试了,这不正好插这上面试试吗,根本没有噪声,增益和灵敏度比6F2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前,我在装EF86+6N6+6P3P推挽时,最先就是直耦,结果大伤耳朵,又改为RC耦合方才顺耳

直藕的好处就是相位失真小、频率可低至直流,但是利弊都是相随伴生,我们不特别需要这些,就没必要让侧枝绑住主干了

网友P(2017-02-10):
引用 楼主:
简单测一下做个示意吧。
第一个是1K正弦波的

好贴,我家宝贝瓜跟着海版在寒假学做台推挽,声音还真不赖。2个py82整流,pcf82推qqe03/12,2个85a2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贴,我家宝贝瓜跟着海版在寒假学做台推挽,声音还真不赖。2个py82整流,pcf82推qqe03/12,2个85a2稳压

厉害 这做的好!

网友:
不愧是名厂的做工,设备先进,精雕细琢啊,,,

网友Q:
海版这手工了得,我比较想知道输出牛是哪里定做的,做工看上去非常棒,能悄悄PM我吗,最近想定做一对牛,苦于没有好的门路,某宝的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海版这手工了得,我比较想知道输出牛是哪里定做的,做工看上去非常棒,能悄悄PM我吗,最近想定做一对牛,苦 ...

  这对输出不是我一手定做的,辗转到我手里头。
看工艺就能知道,不便宜。这俩变压器,400软妹币

做这变压器的人,也在矿坛里,我给你发论坛消息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对输出不是我一手定做的,辗转到我手里头。
看工艺就能知道,不便宜。这俩变压器,400软 ...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的,感谢感谢

不要客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