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炉功率管40RR22参数。无烟版主能指教吗?

楼主(2016-11-05):
    东芝的IGBT,全型号应该是GT40RR22.但是管子上省略了GT。这个管子电流应该是40A的,电压应该1200吧,以上只是按型号和经验估计。美的电磁炉上用的,修的时候我这个管子已经被击穿了。看电路板这个管子应该带有阻尼二极管了。但是网上查不到参数,看到有一帖子说这管子在1 3脚间还有个几十欧电阻,这让我有些困惑了。求这个管子的参数,哪个知道或者手头上有的麻烦指教了。特别是1 3脚间有没有电阻这点。

网友A:
《电子报》2015第49期有参数:
PDF全文

楼主:
    已经用FGA25N150代换修好了,但是还是想了解这个管子的性能参数,有知道的朋友提供下。不知道这个管子在实际运用中会不会比25N120耐用些,有了解的朋友吗》无烟版主看到的话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Type   GT40RR22
Id:      40A
Vd:     1350V
Vce:    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GT40RR22
Id:      40A
Vd:     1350V

    谢谢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报》2015第49期有参数:

PDF全文

    这个PDF我找遍网络死活找不到,感谢提供。其实问这个的详细参数是发现这货竟然价格比较低,性能又好,了解参数后好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DF我找遍网络死活找不到,感谢提供。其实问这个的详细参数是发现这货竟然价格比较低,性能又好, ...

该PDF资料是本人当时对 RC-IGBT 感兴趣而委托某机构代查并制作的,曾花费一定代价,所以楼主此前找不到也不奇怪。
愚以为,资料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与需要的朋友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PDF资料是本人当时对 RC-IGBT 感兴趣而委托某机构代查并制作的,曾花费一定代价,所以楼主此前找不到也 ...

    再次感谢您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下载了,以后会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PDF资料是本人当时对 RC-IGBT 感兴趣而委托某机构代查并制作的,曾花费一定代价,所以楼主此前找不到也 ...

加分鼓励!!谢谢坛友的无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FGA25N150代换修好了,但是还是想了解这个管子的性能参数,有知道的朋友提供下。不知道这个管子 ...

   不好意思  前两天小舅子大喜,回去喝喜酒去了 没来得及上网,  这个IGBT 属于后期的了,  可以用25N150代换, 参数坛友已经出手 我就不浪费资源了,其实电磁炉的IGBT如果不考虑相应速度,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要注意以下两点,
   1、 观察原机的谐振电容耐压, 如果电容是1200V耐压的, 基本都可以用常规 易购的电磁炉IGBT直接替换。如果谐振电容是1500V耐压的,那就要注意了一般的IGBT不能随便替换,原机如果是双管并联的, 任何一个管子烧坏 必须同时替换两个管子,且必须同型号。

   2、 如果电磁炉结构是全数控主板, IGBT替换的时候尽量使用原型号,切不可盲目替换, 如果是339结构的模拟主板 问题不大,  原因是数控板的控制精度非常高, 对IGBT的相应速度有要求,如果随意用常规的25N150替换IGBT基本都会因相应滞后导致过耗而出现热击穿, 不懂的 修死你……

网友:
谢 MA 版及 无烟 版两位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2017-07-16):
25N120完整型号是FGA25N120,参数:1200V,25A,125W(工作环境100℃)

40RR22参数:1200V,25A,200W
25N120管子完全可以胜任40RR22担任的工作量,只是25N120管子价格要比40RR22便宜,物美价廉,可放心的使用。

网友:
40RR22脉冲值应该比较低吧

网友:
表中的“脉冲值”,是指管子在标准状态下,所能承受的最大脉冲电流值 Ic。通常规定测量时间(脉冲宽度)为 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