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菜白光焊台

楼主(2016-11-07):
网友们都有了自己的白菜白光焊台,受了他们的感染,自己也做了一个。我用的外壳是以前USB1。1的3。5英吋大硬盘盒,这种大硬盘盒由于1。1USB速度太慢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再加一个19V索尼笔记本适配器来做的。白菜白光的烙铁芯因为头子是铁的自己感到不好,于是在原芯之外再套上一个以前老款的内热式烙铁头在外面,并用锡灌注内芯。以增大烙铁的热容量和热传导。套了这个内热式的烙铁头后只是在开机时稍有延长时间,其他的性能略有提升。

网友A:
你的 白光外观做的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白光外观做的不错哦!

这块数控板外形就是小号的,连航空插头也是小号的,套件中没有这些,我是从电子市场买来的,仅三元钱。

网友B:
不错的说,动手能力强乐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说,动手能力强乐趣多

谢谢评论!我在白光烙铁芯上套了一个35瓦的内热式烙铁头只是因为白菜白光的烙铁头是铁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评论!我在白光烙铁芯上套了一个35瓦的内热式烙铁头只是因为白菜白光的烙铁头是铁的,是没有办法的办 ...

有创意等同于二次加热啊,不过传导性能如何啊好用才是硬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等同于二次加热啊,不过传导性能如何啊好用才是硬道理啊

谢谢!我现在只要把数显温度开到250度以上就能正常化锡工作,但以前的936却要开到380度以上才能正常化锡和工作。

网友:
不错不错,学学以后可以自己搞搞,谢谢了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D:
做的很精致喔

网友E:
好精巧的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我也想搞一个

谢谢点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精巧的白菜!!!

谢谢点评,谢谢!

上面已经说过,烙铁头是用白菜白光的T12芯。由于T12芯很长,不太好看,再因白菜T12的烙铁是铁头,回温不佳,因此我对这个白菜白光芯不太满意。于是将老35瓦的马蹄形内热式烙铁头用锤子敲扁(是紫铜头,很软的),再用锉刀锉成K头形状,然后在K头的焊接接触面上上锡,先做成35瓦的内热式烙铁K头。此烙铁头的内径粗细和T12相差不多,于是灌锡刚好套白菜T12头上。适配器的19V输出用在T12上能输出45瓦的功率,平时烙铁也用不到这么大的功率,且这个烙铁头是35瓦的也基本能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精致喔

谢谢先生点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谢谢了!

积分太低,不然就给你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分太低,不然就给你加分了

谢谢先生,谢谢!

网友F:
给力,学习学习也动手弄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评论!我在白光烙铁芯上套了一个35瓦的内热式烙铁头只是因为白菜白光的烙铁头是铁的,是没有办法的办 ...

有创意!制作水平也非常高。

网友G:
外观不错,可惜现在控制板不白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只要把数显温度开到250度以上就能正常化锡工作,但以前的936却要开到380度以上才能正常化锡和 ...

很显然你的这个936焊台的调温电位器和面板的刻度不一致。应该用温度校验仪校对,使两者接近一致才行。

网友I:
干嘛不买个好点的发热芯?那样套装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J:
白光T12烙铁头部外边一层皮是铁,里边是铜的,你的如果里外都是铁的,那肯定是假货。

网友J:
白光T12烙铁头有几十种见下图,如果焊大焊点要求回温快,就要用粗头的T12焊芯,例如C4大马蹄头,包你点到即化,前提是要买真货。原装真货很贵,差不多百元一支。TB上有一些原装二手芯,十几元一支,有成色很不错的,建议优先考虑,那些十几元的新货就不要买了,肯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力,学习学习也动手弄个

谢谢ITU先生光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观不错,可惜现在控制板不白菜

控制板一般40到50元一块,因为是数控的,我想如果自己买零件来装、来调也是这个数,不算贵的。

网友K:
我也做了一个,没有显示温度的,用着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显然你的这个936焊台的调温电位器和面板的刻度不一致。应该用温度校验仪校对,使两者接近一致才行。

数控白菜白光焊台不需要面板电位器刻度。打开焊台电源开关,发光数码管马上显示。这时你只要把发光管指示的数目调到你所需要的温度,过一会儿发光管的温度不跳不动了,证明焊台烙铁头的温度已经恒定了,稳定了。这第二次稳定下来的发光数码管指示的数目值就是现在焊台实际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嘛不买个好点的发热芯?那样套装感觉多此一举

尽管白光焊台原设计回温快,但这个回温是电路计设形成的。现在由于是白菜白光是铁头,回温并没有象原来的那么快,由于铁头的原因,当烙铁头碰到了大的焊件时由于铁导热的慢的原因马上冷却了,今套了一个35瓦的内热式烙铁芯,这个内热式烙铁头相当于35瓦以上的烙铁,舜间加大了烙铁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白光T12烙铁头部外边一层皮是铁,里边是铜的,你的如果里外都是铁的,那肯定是假货。

是的是的,原装烙铁头里面是铜的,外面是电镀的,咱们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白光T12烙铁头有几十种见下图,如果焊大焊点要求回温快,就要用粗头的T12焊芯,例如C4大马蹄头,包你点到即 ...

谢谢先生回贴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做了一个,没有显示温度的,用着也是可以的。

慢生活1929:
我也做了一个,没有显示温度的,用着也是可以的。
////////////////////////////////////////////////////////////////////

谢先生光临!一般人们DIY白菜白光时如果用适配器来做电源,往往会担心感应电会击穿场效应管,我想这个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大多笔记本的适配器的电源插座是二芯的,我们只要把二芯的电源插座换成三芯的,增设一根地线,然后把这根地线和白菜白光烙铁头的地线相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打开936焊台看看,里面的地线不也是这么来接的吗。如果不接地线来做白菜白光,这样的焊台去焊场效管当然是危险的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慢生活1929:
我也做了一个,没有显示温度的,用着也是可以的。
//////////////////////////////////// ...

你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太对了

实际上白菜白光如果做得好,完全可以替代以前的936,但有些人总是觉得不放心,他们说:“只能玩玩,不可当真”。我顺顺他们的心,也这么说:“是的,只能玩玩,不可当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谢谢!

上面已经说过,烙铁头是用白菜白光的T12芯。由于T12芯很长,不太好看,再因白菜T12的 ...

T12烙铁头的头部是紫铜的,外部镀有铁等耐腐蚀的镀层

楼主:
是的是的。但白菜白光没有做得这么地好,不然就不叫白菜白光T12头了。如果按照原样的工序和材料来做,那厂家不就亏本了,要卖得便宜,不是便宜一点点,而是便宜一大截,所以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把烙铁头改短、改成铁头(反正电路部分和热丝部分的设计回温快)……所以白菜白光并没有想象的白光那么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得不错啊

谢先生光临,谢谢!

网友M: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N:
不错的白光  挺精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动手能力不错。

谢先生夸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的白光  挺精巧的

谢谢夸奖!虽然现在有了这个白菜焊台,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现在实际用的还是原来的936-1322芯,连936-1321芯都不用。

网友O:
超羡慕有动手能力的人,继续潜水学习我也要拥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超羡慕有动手能力的人,继续潜水学习我也要拥有一个

也不用超羡慕,有的时候刻意追求的东西未必是一定是好的东西。比如现在我虽然有了白菜白光,但用的还是936,我虽有了936-1321,但用的还是936-1322。能耐用,经过一定的时间考验的东西一定是经久不衰的好东西。谢谢读贴,谢谢!

网友P:
楼主要接好地线,不然机壳会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要接好地线,不然机壳会带电!

我的白菜白光焊台用的外壳是USB3。5英寸大硬盘的壳子,在硬盘的正面是显示屏、调温旋扭和五芯航空插座,还有指示灯,反而是三芯电源插座。我早已把反面的三芯电源插座地线与烙铁头的地线相连接了,并用万用电表检测过三芯电源插座的地线和烙铁头的头部是不是连接良好了。谢谢提醒。谢谢!

网友Q:
你这不算白菜了吧,总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不算白菜了吧,总价多少

是的是的,总算弄来也要个六十元左右。只是看到别人有这个而自己没有,受了别人的影响,所以也想弄一个而已。谢谢!

网友P:
我的示波器带电、维修电源带电、笔记本充电时带电、BT12烙铁带电、台式电脑带电。昨晚上悄悄在楼下埋了根地线,从窗户引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示波器带电、维修电源带电、笔记本充电时带电、BT12烙铁带电、台式电脑带电。昨晚上悄悄在楼下埋了根地 ...

这个带电是各种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引起,Y电容能减小开关电源自身引起的干扰。但由于Y电容是跨接在开关电源的地线与电源线之间,所以我们用电笔测试机壳的时候,电笔会发光。又由于Y电容容量很小,所以当你接了地线之后线路不会因此而跳闸。

网友P:
引用 网友P:
我的示波器带电、维修电源带电、笔记本充电时带电、BT12烙铁带电、台式电脑带电。昨晚上悄悄在楼下埋了根地 ...

这个带电是各种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引起,Y电容能减小开关电源自身引起的干扰。但由于Y电容是跨接在开关电源的地线与电源线之间,所以我们用电笔测试机壳的时候,电笔会发光。又由于Y电容容量很小,所以当你接了地线之后线路不会因此而跳闸。

明白原因,接地是做好的做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P:
我的示波器带电、维修电源带电、笔记本充电时带电、BT12烙铁带电、台式 ...

我们在检修电子仪器的时候要接地、在使用电器的时候要接……接地能保证我们在使用、维修电器时的安全,这是首先要做到的一点。不过在当我们购买电器的时候也应注意电器内部的开关电源的电源滤波好不好,有没有Y电容。好的开关电源是不用Y电容的,是靠完善的滤波设施来完成的,用了Y电容的目的就是一句话──为了节约制造的成本。

网友P:
我们在检修电子仪器的时候要接地、在使用电器的时候要接……接地能保证我们在使用、维修电器时的安全,这是首先要做到的一点。不过在当我们购买电器的时候也应注意电器内部的开关电源的电源滤波好不好,有没有Y电容。好的开关电源是不用Y电容的,是靠完善的滤波设施来完成的,用了Y电容的目的就是一句话──为了节约制造的成本。

都是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在检修电子仪器的时候要接地、在使用电器的时候要接……接地能保证我们在使用、维修电器时的安全,这是 ...

谢谢回复,谢谢!

网友O:
把锡灌进去加热时会不会化掉啊?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锡灌进去加热时会不会化掉啊?小白不懂。

问得好。

做这个实验不是我的创新,网上别人早就有过了。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烙铁头和烙烙铁芯最好是要很密贴的配合,不密贴的话在锡熔化的时候锡是会顺着缝隙流出来的。所以做这个实验要小心,以免引起事故。好了,首先要配合较好,烙铁头和烙铁芯较密贴,其次在起初阶段,你只要把焊锡剪成一小颗一小颗,不要装得太多。然后把烙铁头插入其中,当然插不到底。打开白菜白光,待锡熔化后用一把钳子,用力把烙铁头插入其中。这时可能其中多余的焊锡会溢出来,注意安全以免烫伤人。并把烙铁头插到底。

在平时使用中还要注意安全,以免灌注中的锡会流出来酿成事故。这个实验不是好的办法,网友们最好不要做,以免引起事故。。

楼主(2017-02-01):
引用 网友R:
很好很好,动手能力强乐趣多

谢谢先生捧场。你的名字“robter”我想大概来自于英语单词“robot",“robot"这个单词早先大概起源于德语,现在使用的人少了点,代之而起的是"automan"──奥特曼,"automan"原先是自动人的意思,现在泛指机器人。谢谢!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S:
不错,很实用!!!!!!!!

谢谢先生光临,谢谢!

网友T:
为楼主diy精神点赞.

网友U:
动手能力很强!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为楼主diy精神点赞.

谢先生捧场,其实我只是受了网友们的影响也动起手来罢了。谢谢!

网友V:
自已做的,非常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U:
动手能力很强!顶一顶!

谢028127先生光临,谢谢!

网友(2017-05-10):
外观很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V:
自已做的,非常好看。

谢谢38326293先生读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