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给年久无力的电钟表供电

楼主(2016-11-07):
我家的电钟表已经运行30年了,最近走动无力,时走时停。于是制作了一个锂电池电源给它供电,使它恢复了青春。
输出端接鳄鱼夹夹在原来安电池的正负极上,电压1.8V左右,用移动充电器充电。

网友A:
调整管白白浪费功耗,其实调整管可以不要,正向二极管就是稳压管。加大电阻,并接个电容。

楼主:
移动充电器就是那种万能充电器,我用的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10天。

网友B:
我觉得应该用三只二极管,8050发射极有压降,电阻加大2K---4.7K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用三只二极管,8050发射极有压降,电阻加大2K---4.7K更省电。

下边那个是发光二极管,压降约1.8V,兼做指示灯,加大电阻的建议可取,但不可过大,否则发光管亮度过低。

网友:
这个电路静态电流太大,我都用这个做XC6206P152MR,静态电流1ua。XC6206P182MR是1.8V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抽时间做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边那个是发光二极管,压降约1.8V,兼做指示灯,加大电阻的建议可取,但不可过大,否则发光管亮度过低 ...

没注意下面是LED呵呵。有些3毫米红色发光管用电少,也很亮,挑选一下。

网友:
我有不少18650,等没电了,我也用这个电路改一个

网友:
用18650,充满电要走N多年。

网友C:
这个会不会让线圈寿命缩短

网友:
用一个发光管代替稳压管!又起指示灯作用!我原以为8050基极要接个稳压管!

网友:
太麻烦,究其原因,就是后来的石英钟,线圈绕得少了,以前是满满一轴线,现在只有貌似一半(实际上,目测的一半,真实情况可能连3成都没有,绕过变压器的都明白什么意思)诚然,这样做,尽管也能走时,但是,每一次脉冲到来,驱动环形小磁体的电流比早年产的机芯要大数倍,可是,石英钟就是石英钟,它不是电动机,一个脉冲就只能驱动磁体动一个很小的角度,这电流大小跟转矩关系不大,但是耗电可大多了,以至于一节电池只能用很短时间,咬得动的电池,一两个月,一个季度就不错了,像南孚,金霸王(都是碱性电池)松下(铁皮包装的电池)等咬不动的电池,可能还能持久些,我很怀疑,劣质石英钟是某些电池厂特约的,一个石英钟,救活了一个电池厂,
前两年,我网购了一个圆盘石英钟,14¥包邮,到手后,一节电池只能走两天半,然后原地哆嗦,(我买的扫秒的)于是,跟卖家联系,卖家答应给发一个机芯,让我自己安装,结果收到的机芯还带着一套针,换上以后,那是14年冬天或者15年春,一节5号电池,到现在还没换呢,不是没有好机芯,关键是价格战导致的不能不卖给你垃圾机芯。买个好机芯的表,用起来就是省,也没必要搜尽枯肠想办法解决供电问题,门市就是用的几个旧机芯的石英钟,半年多一节电池,也算凑合了,反正不是好电池,都是ZHZ963发来的货里边陪送的旧电池,学生实验用的,5号7号9V都有,都是咬得动的电池,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我对其中一个进行改造,使用一个12寸NEC笔记本拆的电芯(这种电芯是厚不锈钢壳的,长度大概接近5号电池长于7号,(也估计大概45-50MM之间,宽大概30-35MM,厚度大概比7号直径小点,7-8Mm吧)一个这电芯,容量大概也得合2000MAH,其实,这玩意可以直接给石英钟供电,不过状态不佳,于是,串联个几K(取3k-5K之间)的电阻,在锂电池和石英钟电池正极之间搭桥,负极接在一起,而为了减少每次脉冲的电流变化引起电源部分压降,说白了就是降低电源内阻,提供足够电流,在石英钟电池位置并联一个100-470UF电解,不装电池只用锂电即可,很有劲,但是这种方法不适合长时间,因为随着时间变化,当锂电池只剩下1.3V时,石英钟就停摆,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在石英钟这边按进去一个旧电池,锂电只负责补充损失的电能,这样时间还长些,一般一次充电(非彻底充电,只是用恒压恒流的稳压电源调出4.2V,和0.5-1A,下班前充电,让它充电一中午,回头不管还剩下100还是200MA就不管了,直接投入使用,少则3个季度,多则一年以上,(印象里搬家一次充电一次,这两年每个门市都是一年的事,老TM得换地方找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动充电器就是那种万能充电器,我用的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10天。

10天?锂电至少一年吧?时间短,充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不会让线圈寿命缩短

有可能,但总比报废强,还可维持N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管白白浪费功耗,其实调整管可以不要,正向二极管就是稳压管。加大电阻,并接个电容。

用三个硅二极管串联再与电池串联也行。三个二极管的总压降约1.8V。

楼主(2017-02-23):
引用 网友A:
10天?锂电至少一年吧?时间短,充电麻烦。

我把电阻换成了10K的,充一次电用了两个多月。

网友:
折腾有理,支持DIY!

网友D:
不会弄,但很口水。

网友:
右时间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弄,但很口水。

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祝你成功!

网友E:
省钱另说,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钱另说,安全第一

说的对!电池供电比市电直接供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