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V 16.5A开关电源改个可调

楼主(2016-11-07):
改动见下面
比起用ATX电源改容易多了
我没改过ATX电源,看到有人说改这个,电位器接触不良输出会过高,说明一下:看图可知,触片接触不良,其实中心点是有电阻接地的,所以会没输出(已实际验证),如果说电位器接地脚断开的话那我没话说了,线性电源就没这风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谢谢楼主你是用明纬24V上海产的开关电源改的吗?成品图出来后也改一个,学习了。

严重失误了,看样子人老了不行了哦,改正见下

补充内容 (2019-4-6 23:04):
原12V不要拆除,单独用它来给风扇供电正好

楼主:
这是明纬24V 16.5A,不带短路保护的版本

图中箭头所指画红线的地方表示切断(也可以挑起电阻一脚)
共拆掉四只150K电阻,两只二极管
加两个电位器
改R23改成3.9K是为了可以调到30V

检流电阻(康铜丝)可以换成0.05R 2MM的康铜丝(20A),只不过这样一来最高电压电流参数会变(在调最高电流下需要将15脚电压调到此电阻电压相等即可,如:15A 为15*0.05=0.75V,5K电位器的情况下将R48+R34的值调到3.76K即可)

要注意的是,功率管启动电阻一定要拆掉才能外加电源!不然开关机时必烧管

附上网上找的调压调流原理:(摘自 猪蹄煮不烂)
5、TL494 比较器工作原理, 当15脚电压大于16脚时,比较器不工作,占空比不改变;当16脚电压大于15脚时,PWM调整占空比,最终结果是电压下降。(这就是我们要的调流、稳流)电压下降了,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自然就下来了。
6、当电源没有电流输出时候,16脚电位为0V  15脚电压变化 0~0.1V,TL494内部比较器不工作,当负载达到10A 或者超过10A,(这里就是短路保护明白了吧)16脚的电压会到0.1V或者超过0.1V 电源会自动调节PWM 占空比,逐渐降低输出电压,直至关闭TL494输出为止。

7、16脚电压取值限定在0.1V (参见第一条),15脚电压能在0~0.1V 之间变化,从而控制16脚电压在0~0.1V之间变化,16脚电压只要大于15脚电压,内部比较器就会工作,调整PWM占空比,降低电压,从而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最终输出结果就是调流范围 0A~10A 。

补充内容 (2017-10-31 22:52):
图画错位置了,正确的见11楼

楼主:
建议开始都不要动,先改调压(接负载,因为空载调不到1V以下),成功了再改调流
然后再改外接电源(此时再拆功率管启动电阻,并且一定要拆掉)从0起调,此时要注意风扇供电,有些风扇是此电源过一个7812供电的,如果是用12V的话要把7812拆了直通

电压电流表用某宝4元的小表头就成(电流表需要改动),精度个人感觉够用了低于10.0还可以自动改变小数点位置

成品图后面再上,还没弄完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有机会改一个。

网友B:
改电脑电源也差不多,但是电脑电源不用另外加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脑电源也差不多,但是电脑电源不用另外加电源了

不加也可以,从0.8起调
表头供电还是要的,加一个比改一个方便

网友A:
谢谢,谢谢楼主你是用明纬24V上海产的开关电源改的吗?成品图出来后也改一个,学习了。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为什么一通电就烧两个大管子10039,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也可以,从0.8起调
表头供电还是要的,加一个比改一个方便

我也改了一个这个电源,没加供电,电压最低0.8V,最高30V,至于你说的表头供电,我是直接接在输出端,一般电压表供电范围4到30V,刚好

网友:
一直想学习开关电源的维修,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C:
没有辅助电源也能改0v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辅助电源也能改0v起调?

红色胶布包起来的那个就是,一个鬼子计数器里拆的开关电源,5V 12V 24V输出,那个电压电流表供电4-2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