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LC谐振回路的Q值和LC比率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从矿石机专区看过的同学大都了解线圈的Q值这个说法,究竟什么是Q值呢?而且Q值还分为有载Q值和无载Q值。

首先,Q值是用来描述LC回路谐振效率的一个无纲量,由于它不像普通的效率那样计算,也么有同一的标准单位,仅仅以电桥测量的数据为准的一个值,通过比较这个值的大小即可了解线圈的品质因数。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得先了解一下LC谐振回路的工作情况,理想中的LC回路 ,无论电容还是线圈都是无损的,即没有任何损耗。实际上这必然不可能,例如电容里面不但引线极板这些存在着电阻,而且还有高频的介质损耗等等,比如说大功率飞机雷达会加热雷达罩,雷达罩本身是不导电的,之所以被加热就是因为在高频下介质损耗消耗了部分微波能量,变成了热量。电容也是这样,之所以推荐使用空气电容而不是薄膜电容,除了空气电容的结构坚固,耐久性强以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空气介质电容的品质因数较高,介质损耗较小,但是空气电容也有弊端,例如不是密封的,极板上灰尘过多会增加介质损耗等等,还有就是如果动片与支架接触不良,也会造成电阻增加,进而造成额外损耗。

对于电感线圈来说,当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电阻,细看线圈的截面还有微弱的涡流,不过这个通常可以忽略,有磁芯的线圈,磁芯中会产生涡流,即便高频磁芯也存在介质损耗和微弱电流,这些都是线圈消耗能量的方式,况且开放式线圈产生的漏感会加热附近的金属体或者屏蔽罩等等。

理想中的LC回路中的电流在电容和电感之间往复流动,电容中的电势能和电感中的电磁能相互转化 ,实际上内部是一种无功电流,这些电流不对外做功,只是以无功功率的形式流动,不断改变方向和相位,是一种能量的转化而已。

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如前述的种种原因LC谐振回路总是要以各种方式向外泄露能量。

正因为LC回路谐振的时候能量在内部相互转化,因此既不能向内输入能量,也不能向外输出能量,对外部谐振频率来说,似乎是一个无限大的电阻一样,无法穿越,但事实上因为总是要补充消耗的部分能量,因此LC回路的谐振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外部阻抗的。

那么同样的,回路消耗的能量少,从外部吸取的能量也少,那么Q值和等效谐振阻抗就较高,反之则阻抗较低。

由于在理想谐振当中,Q值无限高,相应的阻抗也是无限大,那么选择性也是无限高的,实际上很难做到这样,再生式收音机,用电子管放大了的电流,也就是电池组提供的能量,弥补了线圈的损耗,那么理所应当的就不再需要从外界在吸收能量了,那么天线线圈的等效Q值极大的提升,灵敏度和选择性自然就上去了。由于接近理想临界状态的时候,微弱的扰动都会扰乱这一状态,因此再生式收音机总是不能工作在临界振荡的一点,而是略微低一些。

那么什么是有载Q值呢?就是线圈向外输出一定能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Q值,通常有载Q值相比于空载Q值低一些,因为此时线圈内部不但有相当的无功电流,还有相当的有功电流流过,总电流相加,那么相应损耗也要增加,加入LC回路造成空载Q值低的主要原因是线路电阻过大,那么有载Q值也不会高,如果是因为介质损耗引起,那么影响相对要轻一些。其原理和交流输电线路功率因数过低造成线路发热的原理差不多。

下面我们在说说LC比率的问题

引入这个问题之前先描述一下LC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的计算方法:公式中Z代表等效的谐振阻抗,Q代表回路品质因数,L代表线圈电感量,C代表电容量

那么就有Z=Q√L/C 通过此公式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提高谐振总阻抗Z,那么就必须增大LC比率或者增加Q值,实际应用中,由于LC比率是有一个限度的,C很小的时候,线路的分布电容将会影响到LC谐振回路的参数,而且很多原件是有温度系数的,温度变化往往影响到分布电容,因此过小的谐振电容不利于增加线路的稳定性。另一种情况下,C是没得选择的,比如我们采用365P的空气双联,这是没得选择的,因此此时LC比率就是固定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增加线圈的灵敏度,例如一个磁性天线和空气可变组成的系统,此时就要想办法绕制高Q线圈。例如绕制磁性天线,通过采用多股线降低高频电流的电阻,或者采用分段的方法,将线圈分成两段,分别放置在磁棒的灵敏点,提高线圈的Q值,这样磁性天线的增益和选择性都能得到提高,采用长磁棒的时候,由于磁棒聚集磁通的能力增强,线圈匝数减少了,不但减少了线圈的分布电容,而且减少了线圈的长度,同时就提高了线圈的效率,也就改善了磁性天线的性能。

下面说一个实例,由于这是首次在标准的超外差电池管收音机上采用晶体管标准双调谐中周,是相当缺乏经验的,此前看过一些例子,多是变通运用的简易外差机。因此组装完成后就面临了灵敏度不够的困境,通过示波器发现中放增益不足,根据电子管高频放大器增益估算公式K=1/2SR,其中K是增益,S是电子管跨导,R是负荷阻抗,因为是双调谐耦合回路,所以要除以2。
很明显,在电子管跨导一定的情况下只能提高等效谐振阻抗才能进一步提高增益,那么对于小型中频变压器来说,工作电流不大时,其有载Q值并不低,那么导致谐振阻抗低的原因只有一个,LC比率不对,例如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谐振电容都在180-200p之间,而TTF2-8中周的谐振电容为330P,那么其LC比率开方后相差约1.7倍,那么两个谐振回路就损失了1.7*1.7倍,加上耦合电容损失1.7倍电压传输系数,可见一个中周变压器就损失了相当的放大量,同时由于重绕线圈取消了中间抽头,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结构,减少了分布电容,那么等效的增益约能相当于原来的8倍,同时我增加了本振线圈的反馈线圈匝数,提高了本振电压,增加了变频跨导,因此一级增强的本振线圈,和三级改进后的中周变压器所提高的增益是相当可观的,我的收音机也就从接收本地电台都有较大困难,一跃成为灵敏度超高的甚至超过很多中高级厂制品的高灵敏度接收机。
这其中LC回路Q值的提升和LC比率的调整是决定性的。

另一方面,对于超高频电路,例如FM电路来说,通常采用三极电子管,这类电子管的特征是,内阻较低,跨导较高,极间距离较小,这恰好满足了高频电路的工作要求,一方面,这类电子管可以工作于栅地电路中,另一方面极间距离小,缩短了电子渡越时间,内阻较低,决定了对外部谐振回路等效阻抗的依赖小,跨导较高,给较高的增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FM电路中,为了维持一定的稳定性,LC比率不宜过大,一般可变最大容量在10P到30P不等,同时,线圈的品质因数也不能像中波磁性天线一样可以通过改进不断的提升,相对来说反而比较固定。基于此,如果电子管等效内阻过高,对外界LC回路依赖过大,将严重损失高频增益,同时五极管由于内部存在牵制作用,更不能正常工作。

因此这些要求决定了工作于调频波段的多数为三极管,即便采用多极电子管,仍然要使用三极管接法来提高线路稳定性和性能,这与回路的LC比率和Q值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熟悉这些知识能够便于我们在设计和装置收音机的时候,少走弯路,通过对参数的合理把握,取得最大的性能。

网友:
每一点心得体会都来之不易.支持楼主,

网友A:
请问楼主中周的LC比率值多少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中周的LC比率值多少为合适?

一般465K的中周电子管收音机通常C的取值为180-200P左右,采用半导体中周的改绕的话这个取值肯定没问题,如果完全自制中周则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例如自制中周Q值比较高,例如有载Q值超过150,不妨把C取的大一些,提高电路稳定性,不过通常来说无论大型中周还是小型中周一般都在180-220P就可以了,我自己改绕的中周因为手头只有220P的瓷片,所以就选择220P谐振电容了,TTF2系列中周配200P谐振电容绕线162匝,那么我的电容大一些就155匝,实践证明刚刚好,磁冒正好在中间,总之如果你想保证每级中放的灵敏度设计一个相对高Q 的谐振回路还是必要的。

网友A:
谢谢,那么如果是FM用的10.7MC中周,C的取值多少为合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么如果是FM用的10.7MC中周,C的取值多少为合理值?

10.7M中周频率较高,简单套用465K中周不太合适,通常C取值在20-40P之间比较好,当然如果用小型中周尽量采用20P比较好,小型中周屏蔽可靠,结构坚固稳定性高,所以采用20P耦合电容在保证谐振阻抗不受影响的同时还能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果你有电桥能测量Q值,综合还是以测量结果进行估算比较理想。

网友B(2018-06-19):
楼主想法有点偏,Q值除了影响增益,更主要的是影响带宽,所以只能取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法有点偏,Q值除了影响增益,更主要的是影响带宽,所以只能取平衡。

电子管收音机一律采用双调谐中周,带宽不是问题,如果你觉带宽不够还能降Q,两端并联电阻增加损耗就是。至于磁性天线,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比中放带宽更窄的。。。

网友:
这个资料好,收藏了

网友:
这是 学术论文啊!收藏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一律采用双调谐中周,带宽不是问题,如果你觉带宽不够还能降Q,两端并联电阻增加损耗就是。至于磁性天线,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比中放带宽更窄的。。。

这话可说得太过了。

厂产磁棒天线的空载Q值一般都在300以上,而平常的密封薄膜双联的空载Q值也在1000多。按双联的天线联空载Q值为1100、磁棒天线空载Q值300算,合成的有载Q值为235.7,对应的带宽为0.424%。若按中波的最高频率1.605MHz计,则带宽为6.81KHz,或正负3.405KHz,这已经比中频465KHz的标称带宽要小很多了。

网友:
怎么没有续集啦?看“直流电子管老师”的帖长知识。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话可说得太过了。

厂产磁棒天线的空载Q值一般都在300以上,而平常的密封薄膜双联的空载Q值也在100 ...

首先是我记得书上写过铁氧体磁性天线通常只能做到10K左右的通频带,这里不能采用这种简单的分析方法,因为您是按照理想的独立谐振回路来进行计算的,显然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计算这样的理想结果,用两个实际的图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引用了两个实际的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电路图,一个是美国的便携式收音机,一个是国产的五灯机。实际上的输入回路因为要加入AGC,通常有并联和串联两种方式,按串联方式来说,整个谐振回路的效率取决于串在回路里的隔直电容的品质如何,如果不是低损耗的电容,因为这个电容需要选取的比较大,这样才能不影响天线覆盖系数,因此这个电容一般只能选取卷绕式电容器或者较大的瓷片电容器。加上这个电容器产生的实际损耗通认为频带一般在9-11K左右是可行的。再说并联式AGC,同样为了防止高频信号的泄露,采用了一个隔直电容器加较大的栅极电阻的方法,此时隔直电容器较小,可以采用云母电容,但是栅极电阻不宜过大,否则栅极的电子不能及时漏掉,而且影响AGC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个电阻作为一种旁路,会加重天线的负担。肯定也会影响到天线的效率,因此达到您计算的效率和通频带是不容易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实际当中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提高Q值,因为磁性天线的灵敏度就是因为其Q值较高所带来的。但是往往在中波限制通带的不是磁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有人发现关公战秦琼也是历史事故了。
肯于思考就能前进。
电子管收音机配用晶体管中周不能很好的接收 ...

电池式电子管应用晶体管中周是完全可以的,不存在什么问题,这里的晶体管中周不是照搬,直接代用,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影响效果,但是采用晶体管中周骨架,磁芯绕制的中周完全可以使用,当然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接收效果,论中周的实际Q值,由于在设计中采用电容耦合式双调谐电路,所以可以设计为单线圈,单个中周的Q值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高保真放大器》一书。7*7毫米晶体管中周磁芯和骨架即可用0.08毫米漆包线绕制,配谐电容采用高精度的精密云母电容器,体积小,引脚短,可直接放入中周底部的槽内,比传统的大中周强的多,因为接线的长度极大的缩短了。而耦合电容采用比较好的高频陶瓷电容即可。旁热式电子管因为屏流较大,有可能有磁饱和的问题,但是对于电池式电子管,国产1A2变频管的屏流仅0.7毫安,1K2中放管的屏流不过才1.35毫安,国外的1R5系列屏流略大一些,但是基本和晶体管收音机的变频级以及第二中放级电流差不多,不存在磁饱和问题,这种设计即经得起理论计算,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用7*7毫米的晶体管中周套件绕制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做的收音机,夜间室内就能接收上千公里外的中波信号,足见其性能的可靠。

网友:
非常通俗准确!学习!

网友:
通俗准确!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那个老猫夭折了。

我用7*7毫米的晶体管中周套件绕制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做的收音机,夜间室内 ...

如果想做一个木壳的机器玩儿,或者就是为了制作电子管时代的机器当然是采用老式中频变压器比较靠谱,因为需要制作符合当时的造型,这就是说同时应该也使用空气可变电容和老式振荡线圈,天线调谐线圈等,如果大胆革新设计,将电子管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大量采用当代的元器件,只是还原电子管电路以及利用电子管的独特优势,那么大可不必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的元件。当然是哪一种体积小效果好用哪一种。

网友:
不管用在电子管电路还是晶体管电路,中周都不存在磁芯饱和的问题,对于465kc的频率,即使是ttf-2的磁芯面积也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说已经十分巨大,磁芯、磁帽之间的气息也能保证不会发生直流饱和,无需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应当提前告诉你的一套小秘密。

无线电技术一直就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怕不是误认为我的大脑是空的,没有去国外网站看过这些。。。
对于早期的木板收音机和木箱那种结构的收音机在有一个时期是相当的喜欢的,甚至尝试制作,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类元件如今不好淘换不说,而且比较难搞的是老电子管也没有,当然喽,那个热情就此消散了。
后来买了电子管收音机的线圈和中频变压器,想要自己搞一搞超外差收音机,开始选择是电池式四灯电路,至于收音机也是按照比较古典的造型和摆位制作的,问题是古典是古典,有两个不便,一个是收音机没有外壳,再一个是总用电池,1号电池和6F22也不便宜,成本倒逼我得改变,得想办法做出来代用品,开始想的是代乙电,用一个手头的变压器,一组是6V输出,一组36V输出,这样一组采用倍压整流,一组整流后稳压,供灯丝。但是后来很不幸的发现有些时候收音机充满了滋滋啦啦的声音,但是通过观察用电池就没事儿,怎么办?买了网上的DC升降压模块还是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倒逼我自己得想办法,只能借助晶体管和变压器解决这个问题,这才促使我粗略的学习了晶体管电路知识和必要的运放的知识。经过不断的改进出了堪用的电源。
原先的逆变电源也都是用的老式金封晶体管,体积大的很,做在一块电路板上。
促使我做出便携机的原因源于两句话,第一是我爸说你做的收音机得有个外壳才像样子,第二句源于我媳妇说她喜欢透明的亮晶晶的东西,启发了我的设计思路,才做出了透明外壳的便携机。当然了,把电子管收音机做到可以随时用手拿着听那是我自己技术上的追求,长期的改进才有了现在的结果,其过程相当漫长。

最后说说外差机的问题,所谓外差机就是用一个额外的频率或者收音机系统外的外部频率产生差频的机器,这和最早的电报差拍器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区别,为啥叫超外差,因为这个词是个舶来品,英文里有super,中文翻译当然也是超级外差机,说白了就是带有中频放大器的外差机。heterodyne是外差,带有中频放大器的就成了超级外差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我们现在用的超外差收音机,其外差原理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新手往往不好理解,首先是外差机的混频器是乘法器,可以用乘法器也就是三角函数来进行计算。归根结底,在变频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一个简单的1A2电子管里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首先是在三极管部分产生了像再生式收音机那样的振荡,过量的反馈让三极管部分产生了正弦波,锐截止的第一栅极控制着整个管电流的变化,因此电子管的跨导跟随管电流发生变化,此时第三栅极输入的外来信号的放大倍率随跨导进行周期性变化,也就是说此时1A2是一个调制放大器,外来信号被本振信号调制,第四个阶段是,屏极部分利用非线性产生检波作用,将调制放大后的半周包络取出,这也就是中频,由于外来信号还随着音频强弱变化,因此中频随着音频强弱变化,存在音频包络。如果我不搞清楚内部的根本原理一般是不会发表些意见的,因为很可能给别人带偏了。

至于电子管机器用什么中周的问题,当然是都可以应用,没必要非得适配那种古典的造型,可能年龄大的人觉得比较协调因为大家从小就是这么看的,但是作为年轻一代来说知悉那些历史上的设备即可,实际上老收音机我手里一台都没有,我比较爱好用今天的东西做一些限于当时技术条件做不出来的事情。至于自制电容电感会不会计算和能不能计算是两码事,你会计算你也不能计算,因为中周套件不同批次导磁率都有差距,电容也无需自制了,因此现在知悉计算公式和原理即可,无需深究怎么制作,尤其是电感,磁芯电感较空心电感有明显优势,因此肯定是磁芯为主。所以说也只能写一写帖子指导一下大概的原理问题,深入计算太过复杂,不符合普通爱好者的实际。而且我本人是大学学习的法律,我们是不开设高等数学的,在进行许多精确分析的时候看复杂的公式也有难度,我基本上是基于《业余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和高保真放大器》等几本书的内容讲一讲,再过复杂的分析起来就十分困难了。

网友:
根据自有材料量力而为,与时俱进,不必食古不化。

网友(2018-09-01):
按照不同的中频频率选择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请问老师有什么规律

网友E:
例如,为什么465中周要选用180-200p,10m中周要选择20-40P?我感觉电容容量和接收频率有关系,如果接收频率很高而中频很低,此时势必要减小电容容量,如果不减少电容容量,电感要小成什么样子,我个人感觉还是要看情况。请老师指教

补充内容 (2018-9-2 08:10):
额,搞错了,您说的应该是中周上的电容。
我想问的是调谐回路的电容取值

网友:
听老师们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为什么465中周要选用180-200p,10m中周要选择20-40P?我感觉电容容量和接收频率有关系,如果接收频率 ...

调谐电路的取值规律挺复杂的,主要是中频发生变化时本振和天线联覆盖系数相应变化,跟踪特性发生改变所以说换用可变主要也是为了跟踪特性,实际的工程中也是根据反复多次的计算逐步确定的,还真没固定公式计算,关于收音机本振电路的计算在《收音机的谐振电路》一书中有有比较简单的说明和公式计算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通常来说我认为中周的谐振电容还是不要太小,损失点灵敏度今天可以多用一个电子管找回来,但是电容用的过小容易造成更好电子管以后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另外调谐可变电容器本身随着收音机体积缩小分布电容变小也有改进从原来的460P到后来的270P和更小的密封差容双联,我认为现在做电子管收音机做的紧凑些用270P可变挺好。

网友:
并联RLC回路,Q=R×SQR(C/L)。

网友(2019-11-12):
请教各位老师:天线电感量和本振电感量怎样确定?它们有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