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线圈绕好后安装起来就能收听了,

楼主(2016-11-09):
又做了几套矿石机,有中波短波的,材料准备齐全,只差线圈绕制好进行安装就行了,螺距大的是短波线圈筒,细的是中波的线圈筒,

网友:
黑色线圈是什么材质?

楼主:
给水管PE管,比PVC还要质量好一些,

网友:
每一样,绕多少圈?

网友:
銑車功夫了得
機具齊備

楼主:
这是中波短波线圈参数表,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16-11-11 11:54):
表格中长度计算一栏错位了一个小数点,下面的贴中重新发了一下,别的没差错

网友:
量产了,祝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中波短波线圈参数表,供大家参考

请教老师,筒直径50毫米,线直径1毫米,120匝,用线长度是否应该是3.14*0.05*120=18.84米。能否把图做大一点,避开水印挡住数字吗?

楼主:
用线长就匝数乘周长,前面的表格中计算的时候长度小数点有误,错了一位,重新发一下,同时也不会让水印档了,这个表格参数用的可变是双联 260 P  290P ,短波采用双联串联得到134P,分布约2P,所以电容范围加上2P。

网友:
高手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