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服务器开关电源,能否用于短波电台?

楼主(2016-11-09):
如题,购入服务器电源一台12V33A,打算用于最大电流22A的短波电台(13.8V,用12V输入可以正常使用),不知会不会产生干扰?如何测量该电源纹波、谐波等可能的干扰?
谢谢!

网友:
试试便知,最好使用线性电源

网友:
现在好多电台在用开关电源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路太悬了。我也看不懂

网友:
用过的,我的一个不 干扰

网友:
服务器电源大多带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在网上有说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抗干扰很有效,我也准备用服务器电源改短波电台电源。

网友:
上面的电源就是我的服务器电源,控制板的一个小电位器,可以调到12.8V,还差1V。双面板,电源结构紧凑,再改难度有点大。我想就这样将就着用吧。我接收没发现干扰,还没发射呢(我没有驻波表,不敢轻易发射)。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一下,我的电源空载输出12.3V,接放在短波机旁边接受时无任何可辨干扰(从中波到29.6Mhz逐波段测试),但没有直接用其供电,今天先找个别的负载看看输出是否稳定。另外你的功率容量大,应该更好用。我需要最大电流22A,不知我那台电源能否胜任。特意买的小型电源,这样可以直接装入短波机内,估计需要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
还要看你的电台射的时候不会干扰电源导致电源电压过压烧毁电台

网友:
最好是加风扇.还要改造一下用。这种电源不加风扇一下子就保护了。我改了2个DELL的12V服务器电源。最高只能到13.8V超过就保护了

网友A:
见过有人用过。反映挺好的。我半年钱卖过几个。但这个风扇很吵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人用过。反映挺好的。我半年钱卖过几个。但这个风扇很吵的说。

要自己去买那种好的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自己去买那种好的风扇就可以了

换是可以  但必须是3线的,带转速的,不然没有检测到转速 电源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是可以  但必须是3线的,带转速的,不然没有检测到转速 电源会报错的

不过我改的时候是2根线.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