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上海312型收音机电原理图的一点发现

楼主(2016-11-09):
本坛的一位老版主,我心目中的一位真正的老无线电家,他曾经说过,上海312机是:“灵敏度和德劲1103无异.音质高中音优于收录机.舌音/齿音/喉鼻音比例极为精准.如开声大小与人声相仿.在隔壁听与真人无异.”。能得到真懂收音机的人这样的评价,说明这机的性能一定很好。今天再次阅读此机的电路,突然闪现了一个问题:这机的检波器,没有直流负载电阻!是电路有误,还是负载电阻就是用中放管的偏流等效电阻代替的?心中有疑惑,也知这样的疑惑百度不来。还是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吧。

楼主:
收音机的本机振荡器性能的优劣,在元件性能保证的前提下,关键在于合理调试。重点调试的项目,如果不讲频率范围和稳定度这些必须的,那就是良好的波形和振幅的一致。本机振荡器的波形良好,收音机就不会产生干扰啸叫声。这项调试主要是直流工作点的正确:在振荡强度够用时,尽量调小静态工作电流。但也不能过小,以防停振。停振现象有多种。一种是调试时起振良好,但一关电源再开机,就不振了,这是静态电流过小的现象。时振时不振,这当然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必须排除。在整个振荡范围内,有一个或几个点不起振,其它的都振荡正常,这是振荡线圈受到周围其它线圈影响所致,要把其它不需要的线圈短路接地。还有一种不易发现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起振,换个环境就不起振,这是振荡器,尤其是振荡用的晶体管和振荡线圈的性能受环境影响而导致的。通常的表现是,夏天调试正常的振荡器,在冬天就不起振了。在天气干燥时正常,在天气潮湿时就不起振。这些,都要事先防止。

楼主:
上一个简化图弄错了,在坛友的提醒下,再次作了修改。

上海312型收音机的

楼主:
上图中,我有红色部分,标注出了一般常见收音机电路中的检波直流负载电阻的位置。

网友A:
R20  10K 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  10K 电位器。。。。。。。。

这只电位器没有检波直流成份通过,被一只电解电容给阻断了。

楼主:
估算一下:技术规范注明第一中放管的静态集电极电流为0.4至0.6毫安,取0.5毫安进行计算。中放管发射极串联电阻为1千欧,其上压降为0.5V,加上一个锗管的EB结压降0.3V,共有0.8V的电压加在检波二极管上。这个电压对于检波二极管来说是正向电压,会令其导通。再验算下此时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电流:AGC电阻为10K,二极管串联的滤波电阻为2.2K。这样,0.8V/12.2=0.066毫安。也就是说,在静态时,这只二极管是导通的,并且通过它的电流大约为66微安。这时,对于一只锗二极管来说,它的正向电压约为0.1V左右。此图,也是来自本坛一位坛友,对几种二极管的实际测试结果。

楼主:
在这种状态下,这只二极管,工作情况会如何呢?会工作的更好(指线性输出范围更大),或者?

楼主:
如果有那只直流负载电阻,一般地这只电阻为4.7K电位器。为计算方便,取5K。这种情况下,这只5K电阻上的静态电压为0.8V的三分之一,既约0.3V。这时,二极管通过的电流约为20微安。此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为70毫伏。
这两种工作状态,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哪种会工作的更好呢?

楼主:
如果要我理解,做为检波二极管来说,静态时有一定的工作电流,可以有效地减小PN结死区带来的不良影响,使二极管更好地进入线性检波区域,也能够提高小信号的检波灵敏度,对微小电台信号的接收是有利的。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做为检波用的二极管,如果设置过大的静态电流,那么它的检波噪声就会极大,同时,在无台时,喇叭里的杂音也会很大。两者相比较,还 是有那只负载电阻的工作状态好一些吧。

楼主:
我曾经见到有的电路中,那只负载电阻,用到2K这样的数量级(中周仍为TTF-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关注着该机,可惜没有复制这机的能力,希望楼主和高手多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各位了!

我与朋友 一样,也是没有能力复制这机的能力。要完美地复制此机,难度还是很大地。波段开关难寻啊,好的波段开关更是要千年等一回了。好的锗管,也难以得到了。

网友:
很好的机,如果能复制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超版,这个电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我有个“无知者无畏”的想法,在没有波段开关的情况下,把电路“改造 ...

朋友所说十分正确!这电路,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只有波段开关那部分的电路。但看似复杂,其实也与通常的电路是一样的。如果只看一个波段,测能看得更加清楚些。我看这电路,除了我在本贴所说的没有那只常见的检波直流负载电阻外,其它地方也都是些司空见惯的电路,没什么特别之处。此机的精华,在于精选元件,结构优秀。还有,此机用9V电池供电,对于晶体管机来说,属于高压供电机型。高压机比低压机,先天优秀:各晶体管可以工作在最优状态。

楼主:
这么普通的电路,组装出如此令人向往的机器!真的很难能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超版,这个电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我有个“无知者无畏”的想法,在没有波段开关的情况下,把电路“改造 ...

严格说来,如果此电路,被制作成单独的中波收音机,只有一个波段时,其性能,应该比多波段机更优秀!少了多少曲折的接线,少了多少杂散项的干扰!

网友D:
不是没有直流负载,而是有一个高阻抗的近似恒流源(大约电流为70uA左右)作为直流负载。

楼主:
负载在哪里?在图上画一画吧。
还有,重要的是,这两种情况(有通常的直流负载电阻,本图),哪种更有利于检波器的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有直流负载,而是有一个高阻抗的近似恒流源(大约电流为70uA左右)作为直流负载。

还是请朋友在图上把负载画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在哪里?在图上画一画吧。
还有,重要的是,这两种情况(有通常的直流负载电阻,本图),哪种更有利于 ...

R10、R9、R22、R30、电池
对信号(交流)的分流更小——减少了通常意义上的“直流负载电阻”对交流信号的分流。

楼主:
如果R9也算是检波直流负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直流负载可是会变的,它随不同的中放管面不同,不是固定值,那么,最后一只中频变压器的次级,依什么来计算负载阻抗呢?

楼主:
这样说来,还是加上一只直流负载电阻好。如取10K,那么,最后一只中周的次级负载,就是5K,简单明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在哪里?在图上画一画吧。
还有,重要的是,这两种情况(有通常的直流负载电阻,本图),哪种更有利于 ...

该机印板图上,检波输出直接接开关K5,中间并没有串C58,音量电位器也是直接接在开关K5上的。
按键开关实体接线图上,C58两端都接在K5的接脚上,很可能是串联在外部音频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有直流负载,而是有一个高阻抗的近似恒流源(大约电流为70uA左右)作为直流负载。

检波二极管静态时通过这么大的电流,那本身的噪声,肯定也会不小吧?还有无电台信号时的背景噪声,会吵吵的让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尝试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两组双调谐中周用的是TTF-3-5、TTF-3-6和TTF-3-7、TTF-3-8吧 ...

是个不错的主意!TTF-3中周不易得,可直接用TTF-2中周。数据可直接取原机的数据,不用作任何更改。如果朋友需要,我可以上本机的其它图,以供朋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机印板图上,检波输出直接接开关K5,中间并没有串C58,音量电位器也是直接接在开关K5上的。
按键开 ...

真实的接线,是这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实的接线,是这样的吗?

按键开关实体接线图好象没有画全,可能是您图中画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麻烦超版上本机的其他图吧,还有,这个电路的振荡线圈是不是有些特别?如果改用TTF-2系列,振荡线圈 ...

振荡线圈的参数如何,那是要看接收频率,可变电容的振荡连以及配定电容的容量才能决定的。如果严格按原机电路图来接线,则不必改动振荡线圈的绕制方法。也就是说,集电极反馈绕组不必单独绕制成一组,就用抽头就很好,道理一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接线,是这样的吗?

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开关实体接线图好象没有画全,可能是您图中画的那样。

谢谢朋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也就释然了。已经没有疑惑了。

楼主:
如果看这图,还是按原电路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尝试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两组双调谐中周用的是TTF-3-5、TTF-3-6和TTF-3-7、TTF-3-8吧 ...

TTF-3系列现在能找到吗?

网友:
上海312的中周不是特制的吗?  前版主说过跟他用优选法绕制的中周阻抗值差不多,看来不是标准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超版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真详细啊!

不用谢的,朋友。这些资料,都是来自本坛的,细心收集就是了。与中波有关的部分,我整理了一下,不一定正确,供参考。这样整理出来后,把我也给难住了:这个双连可变电容器是250/290的,可是它的哪一连为振荡连,哪一连是天线连呢?看图,这两连上,都串联了一只电容,容量还不一样,尤其是振荡连上串联的那只电容,是750P的,天线连上串联的反而是560P的。这可怎么办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谢的,朋友。这些资料,都是来自本坛的,细心收集就是了。与中波有关的部分,我整理了一下,不一定正 ...

我认为这检波根本就没有直流负载,只有交流负载,交流负载经过电解电容到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这检波根本就没有直流负载,只有交流负载,交流负载经过电解电容到音量电位器。

这个,不可能的。没有了直流负载,中频信号的滤波电容如何放电?如果滤波电容无法放电,信号如何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化出来好看多了,清晰明了,这下仿制应该不是很困难了!版主辛苦了!谢谢版主!

不客气,朋友。只 是,真的很容易?

楼主:
BG2的基极电压,在静态时为0.8V。也就是那只C30电容两端的静态电压为0.8V。这个,在静态时,是个定值,可以看作一个恒压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算一下:技术规范注明第一中放管的静态集电极电流为0.4至0.6毫安,取0.5毫安进行计算。中放管发射极串联 ...

       求版研究问题都要追根溯源,我进坛后就被版主的学习精神深深吸引。
       检波管在一中放管下偏置电路中,因此它也得到直流偏置,检波时失真大大降低。从正向特性曲线上看,0.1v的偏置,足以使其进入线性工作区,是最佳工作状态。即便偏置电流再加大,也不会产生另人担忧的噪声,做过实验,给2AP9加了1mA电流,接到LM386,200电压放大,没感觉到噪音增大。

楼主:
由此可以估算出,在静态时,流过检波二极管的电流:0.8/(10+2.2)=66微安。这个起始电流,似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版研究问题都要追根溯源,我进坛后就被版主的学习精神深深吸引。
       检波管在一中放管下偏 ...

朋友心细,这也实际测验过。这才是值得学习的认真精神。

网友D:
      检波级真的没有直流负载(开路)的话,就会“阻塞”(直流电压越来越高而使得检波二极管不会导通)而停止工作。
      中频变压器的负载主要是关心其对中频的负载阻抗——影响Q值影响选择性影响带宽。而不是直流负载(只要流过的直流电流不要太大而影响中频变压器的工作)。流过很微小的一点直流电阻相当于检波管的一点偏置电流,使其工作点处于相对比较理想弯曲部分,对提高检波灵敏度和检波线性有好处。
      该机的检波管直流偏置电流相对稳定(变化比较小),而其音频交流阻抗大约是电位器和R10并联。
至于70uA(注意不是mA哦!)的直流电流流过检波管产生的噪声问题:检波级后面只有音频放大,总的放大倍数算不上有多少。噪声有多大?可以实际试试:用一检波管串个电阻(用电阻的大小调整流过检波管的电流,使其在70uA左右),然后耦合到所用的音频放大器输入,实际体验下有多大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实的接线,是这样的吗?

这个耦合电容的极性由音源的输出直流电位决定。这里如果接无源的唱头的话极性就无所谓了(无直流偏置电压,信号的幅度有比较小,电解电容当无极性电容使用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波级真的没有直流负载(开路)的话,就会“阻塞”(直流电压越来越高而使得检波二极管不会导通)而 ...

有道理。也就是说,检波二极管的这只负载电阻,是可以取消的,并且,取消后的效果更好!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多的都无法举例的电路中,为什么都有那只负载电阻呢?是为了增加一只元件吗,就象人的盲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也就是说,检波二极管的这只负载电阻,是可以取消的,并且,取消后的效果更好!
如果这个结论成 ...

要取消这个所谓的“直流负载电阻”,首先需要对检波的直流通路深刻的理解。其次要合理的参数选择。毕竟那只电阻离检波级比较远,不太会引起注意,而这个“直流负载电阻”在检波级,比较一目了然,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心细,这也实际测验过。这才是值得学习的认真精神。

        这个实验是验证基极稳压偏置的变频管工作状态时做的,因为有这种偏置的收音机噪声特别小,无台处就如关机似的,而且灵敏度也远高于同类机型。
         检波管直流负载电阻的问题,这里的中放管下偏置回路电阻,就是二极管的无形直流负载电阻,常规的音量电位器,也不是它的独立直流负载,而是直流负载电阻的一部分,调节音量是电位器接入电路的主要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不错的主意!TTF-3中周不易得,可直接用TTF-2中周。数据可直接取原机的数据,不用作任何更改。如果朋 ...

这套中周已经绕制完毕,就等开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0  10K 电位器。。。。。。。。

楼说的是直流负载电阻。不认真看题,罚抄作业10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与朋友 一样,也是没有能力复制这机的能力。要完美地复制此机,难度还是很大地。波段开关难寻啊,好的 ...

更难的是那一堆线圈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用谢的,朋友。这些资料,都是来自本坛的,细心收集就是了。与中波有关的部分,我整理了一下,不一定正 ...

版主大人,K1是中波断好像,您给出的是K4部分,不知道对不对,这个电路要分出哪个是中波好难!给出的电感绕制数据可以知道是那个哪个,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图中的哪个哪个?好难,如中波天线线圈,是图中的B1,还是B2,还是B3,还是B4?,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大人,K1是中波断好像,您给出的是K4部分,不知道对不对,这个电路要分出哪个是中波好难!给出的电感 ...

哈哈,找到不同点了,C18,300P垫整电容,是不是这东东只有中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所说十分正确!这电路,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只有波段开关那部分的电路。但看似复杂,其实也与通常的电 ...

还有它的大型便携,空间够大,可以很好的优化电气布局,为了减少干扰,甚至都没选用空连,是这 样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用谢的,朋友。这些资料,都是来自本坛的,细心收集就是了。与中波有关的部分,我整理了一下,不一定正 ...

看图,这两连上,都串联了一只电容,容量还不一样,

是不是为了修正跟踪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大人,K1是中波断好像,您给出的是K4部分,不知道对不对,这个电路要分出哪个是中波好难!给出的电感 ...

这个,还真的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超版的简化版电路!这之前,我正打算用手工画一个简化版呢,这下省事了!

出错了。
想当然地认为最上面的一定是中波段。其实,从电路分析,K1位置对应的才应该是中波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版说可以用TTF-2系列替代。我打算先自绕中周,因为没有TTF-3的骨架,若用TTF-2骨架,则漆包线径要改为0 ...

0.08的线是可以绕下的。两组数据,不差几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大人,K1是中波断好像,您给出的是K4部分,不知道对不对,这个电路要分出哪个是中波好难!给出的电感 ...

从电路图看,应该就是K1的位置是中波段。先前,我是有点想当然了,犯了主观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图,这两连上,都串联了一只电容,容量还不一样,

这款机,好像是有两种,一种是空气联,290/250一种是有机联270/270,电路自适应,出厂时技师会调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因为已经绕过一次这套中周,个人认为如果用10X10中周绕,其中的TTF3-5.TTF3-6.TTF3-8,完全可以用SZP2,代替,重绕的话也是这数据!另外两只要求不高的话找现成的也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有两组81匝,合计162,不知能否绕下?先用0.08试试看吧。

这个数据是配合200P谐振电容的,应该能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简化图弄错了,在坛友的提醒下,再次作了修改。

这个我喜欢,清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数据,其他的用0.08线径漆包线都没问题,而TTF-3-9,除了两组81匝外,另一组匝数也不少,42 ...

如果有0.07的线,还是直接用它绕吧。

楼主:
从电路上看这机的中波段,真的是白璧无瑕啊!看哪里,都是那么精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化图太好了!感谢超版!

为了便于老朋友绕制振荡线圈,我给图中的各引脚标了标注,请参考。

上海312型收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超版!顺便汇报一下,我已经把TTF3-5、TTF3-6,TTF3-7、TTF3-8;TTF3-9中周绕好了(腿脚尚未焊接) ...

绕变压器时请注意,这机的变压器好像是初级吧次级夹在中间的,这种绕法据说能改善频响!您有绕线机,应该很方便!如可以帮我绕一对付费!嘻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一个简化图弄错了,在坛友的提醒下,再次作了修改。

该机只接中波波段,C24应该为4400P。因为原图在接收中波时,C24与C23是并联的;接收短波时,只用了C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机只接中波波段,C24应该为4400P。因为原图在接收中波时,C24与C23是并联的;接收短波时,只用了C23。

朋友不愧为审图高手!这么细心,我不如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能的。没有了直流负载,中频信号的滤波电容如何放电?如果滤波电容无法放电,信号如何传递? ...

看错了,是有直流负载。直流负载就是R9+R10和R10+BZ2中周线圈+BG2发射结+R11,R10的一端接检波二极管负极,一端BZ2中周线圈,通过中周线圈到BG2基极,而BG2基极会始终是负电压,这样检波二极管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导通电流约等于:(前级电源电压-检波二极管压降)除以(R9+R10),这样中频滤波电容就通过这2路负载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不愧为审图高手!这么细心,我不如也。

自老版主shiuyipyuen老师介绍使用该机的感受后,我就对该机产生了兴趣,有心仿制,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壳和波段开关,一直未能实施,只好看图过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老版主shiuyipyuen老师介绍使用该机的感受后,我就对该机产生了兴趣,有心仿制,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壳 ...

S老版主对此机赞不绝口,说明此机必有过人之处。我也认真对此机的电路图反复进行阅读,也发现此机的电路原理图真的是中规中矩,很是流畅。但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优越之处,所用元件也都是极其普通的。此机的组装结果之所以优秀,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可能是在工艺,组装,机箱,线圈,尤其是输出变压器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电源电压为9V,也是个因素。总之,仅从电路原理上看,此机一般。精妙之处,全在其它方面。

楼主:
此机的精妙之处,全在电路原理图之外。如果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还可以下个结论,那就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规范电路已经很成熟,改进的可能空间已经不大。任何一个规范的电路,只要精心组装,都应该是可以得到优良的结果。

楼主:
上海312型收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老版主对此机赞不绝口,说明此机必有过人之处。我也认真对此机的电路图反复进行阅读,也发现此机的电路 ...

您看看312的高频短波线圈有多粗,高频波段开关多么可靠,占用了很大的空间,很有飞利浦的风格。性能能不好吗。而且该机中周很特别,不同一般,这里面的奥秘s版主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变压器一般都是先绕次级,后绕初级,自然初级就把次级“夹在”里面了。该机的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要求 ...

我的谐振电容都是200P,我是自己瞎玩的,第一次玩双调谐,只求想,想完全按照资料绕,还需要多准备!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超版,312检波之前部分已经装好,各级工作点也已按要求调整好。但输入、输出变压器尚未绕制,又急于 ...

这么快我还没开工呢!祝您成功!可以用您装响的i任何一台机,引入中频电台信号来判断,哪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超版,312检波之前部分已经装好,各级工作点也已按要求调整好。但输入、输出变压器尚未绕制,又急于 ...

作为常见中波收音机的本机振荡器,大多都是使用象LTF-2-3那样的具有集电极反馈线圈的绕法。其实,这款电路使用的振荡线圈,在效果上与LTF振荡线圈是一样的,接入电路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一样的。这两种振荡线圈接法不同的,只是LTF把冷端分开了,而这个312的振荡线圈把两个冷端合并了。从效果上看,这两种接线法,结果一样,无区别。从使用方便来看,312机的振荡线圈更优秀,因为,不产生线序接错的问题,且使用的铜线少所以内损耗就小。而LTF振荡线圈的集电极绕组的两端头,接入电路时,则需要把同名端接正确,否则不会起振。
如果朋友实在是纠结于这两种振荡线圈的不同,也可以把这个312振荡线圈,轻松改制成象LTF那样的形式。具体到这个312机的数据,改制时的匝数为:2--3端不变,仍为3圈半,3--1端85圈半(原来的3--5端的5匝加上5--1端的80圈半),另外再加绕一个集电极反馈绕组为10T(原来的2--3端的3匝半加上3--5端的5匝,然后再加上因绕组分开而导致的漏磁损失,需要多绕一匝半)。各绕组的线序与LTF一样。
另外,关于半圈的问题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我们绕制线圈时,其抽头焊到外引脚的序号,是根据印制板的排布需要而定的,所以,会产生半圈这个数量。其实,所谓的半圈,有时,只是两个相临引脚之间的线圈引线的交叉而导致的,这时,其实是不到半圈的,就叫它1/8圈吧,但这里,也统一叫做半圈。同理,7/8匝,也叫做半圈。

楼主:
如果再心细一些,这个312机的振荡线圈,3--5端需要绕5匝。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谁能说说,这个5匝如何准确绕制出来?这也得需要加上个“半”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超版,312检波之前部分已经装好,各级工作点也已按要求调整好。但输入、输出变压器尚未绕制,又急于 ...

在其它电路都能确定正常工作的时候,判断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的方法很多。用改锥碰可变电容的振荡连的热端,如果扬声器有“咯咯”声,就是起振了,没有声音,就是没有起振。用万用表测量振荡管的BE极电压,如果是0.7V左右,就是没有起振,如果小于0.7V较多,或者甚至是负值时,就是起振了。这里还有一个技巧是,这个BE极电压变化越大,振荡的强度就越大。当然,如果有示波器,直接测量更方便。还有,如果手里的频率计能够被象收音机本机振荡器这样的源所推动时,用频率计也可以判断的。所以,做为我们业余爱好收音机的,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好象是本机振荡器没有起振啊”。

楼主:
波段两端,要求振荡器输出的幅度一致。通常的振荡器,都是低端的幅度小,高端的幅度大。如果保证了高端的幅度,这就会导致低端灵敏度差,甚至停振。如果低端的幅度保证,则高端的幅度就过大了,产生了啸叫。遇到了这种情况,需要首先保证低端振荡幅度,而衰减高端的振荡幅度。有许多方法可以衰减高端的振荡幅度,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振荡回路的半可变电容上串联一只电阻(调试时决定其值,一般约十几欧到几十欧)。也可在振荡管发射极电阻上,并联一只几十皮或者几百皮的电容,这只电容对高端频率的阻抗小衰减大,对低端频率的阻抗大衰减小,如果容量取得合适,可保证频段两端的幅度一致。

楼主:
104楼用万用表判断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的方法,其中数据是测量硅晶体管的。因为,硅晶体管的BE结是0.7V左右。如果是判断锗晶体管,则静态时(也就是不起振时)的BE结电压按0.3V(绝对值)计。小于这个值越多,则振荡越强。如果锗管的BE结电压变成了正值,则这个振荡是很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两端,要求振荡器输出的幅度一致。通常的振荡器,都是低端的幅度小,高端的幅度大。如果保证了高端的幅 ...

说的对,并电容方法比较实在,使高低端振幅相差更接近。不过注意频率覆盖会变小,在最低端反馈量是否过大出现自激声,选电容大小按实际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测了一下,约0.4v。

用的是锗管,BE结电压这么高,说明静态工作电流过大,或者是不良性能。再查一下。短路线圈,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起振。有变化就是起振了,变化量越大振荡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比你还着急呢!

使用这只312机的振荡线圈,与使用LTF2-3线圈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朋友可以这样做:2--3端是3匝半,是匝数最少的绕组,认准这个绕组,把边上的接头(这里是2端)接电源(也就是交流信号的地,通常所说的冷端)。这一点算作起始点,把3端,也就是这个3匝半的绕组,通过一只电容4400皮法(这只电容的作用,首先是隔断直流,其次是耦合高频信号)接振荡管的发射极。下面再处理那个5端。这个5端的匝数,原数据给出的的3--5绕5匝。那么就这个绕组来说,它就是2--5端的总匝数,也就是8匝半。这个8匝半,就是集电极反馈绕组,所以就把端头5接振荡管的集电极,同时,也把集电极的直流电源接通了。最后一个端头就是1,它的匝数是最多的,原数据是5--1是80匝半,那么这个绕组的总匝数,就是2--1端的总匝数,也就是89匝,把这个1端,通过一只配定电容,接到双连可变电容的振荡连上。这样,这个振荡线圈就正确接入电路了,不用考虑同名端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还不起振,就查:这只线圈是不是绕制的正确?有没有匝间短路的情况?如果可以肯定这只振荡线圈没有问题,那就是这之外的元件有问题或者是线路焊接有问题了,还或者是调试有问题。也没有几只元件,易查,重点查所用振荡管的质量。元件无问题后,检查焊接是不是有误,对照线圈图认真检查几遍,确认无问题后,用一只可变电阻代替振荡管的上偏流电阻(不要忘记串联一只10K以上的电阻,以防短路),把振荡管的集电极电流,调整为0.6--0.8毫安左右(这里是静态电流,要保证这个值的正确,可先把振荡线圈的1--2端短路),此时,应该起振的。如果没有起振,看看是不是刚才短路2--1接头的短路线有没有被拆除。到此,如果还不起振,那情况就很复杂了。外接电源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正确引导到了振荡管的各个电极上?电源正确,还不起振?难道说是把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交换使用了?不可能发生的事,真的要发生了吗!一定会起振的。这时,如果有示波器,就从振荡管的发射极取出信号(注意示波器必须使用交流耦合,不得使用直流耦合!),观察起振波形,这时,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那只临时的电位器,把波形调整到最好。再认真观察几遍整个频段里的振荡情况,务必使波形良好,没有哑点(停振点),没有干扰(纯净的,不发虚的波形),波段两端振幅基本一致。这时,这个振荡器就算是调整好了。可以把振荡信号从振荡管的发射极引到混频管的发射极了。由于这样做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还要回过头再检查一下振荡情况是不是还良好。如果不良,那只临时电位器仍需要微调。最后把临时电位的阻值(不要忘记还有那只串联的电阻),换成等值固定电阻(一定要尽量精确:不是需要精密电阻,而是这只电阻的值要与临时电位器的值加上那只串联电阻的值,尽量相等)。这就完成了所有的调试工作。下面,就可以进一步精确地确定频率覆盖的事了。

楼主:
对于使用锗晶体管混频的电路,接收信号从基极输入而振荡信号从发射极注入时,本机振荡器的输出幅度,需要150毫伏左右(峰峰值)。接收信号与振荡信号都从基极注入时,振荡信号需要15毫伏左右就行了。

楼主:
上面的电路,就是本机振荡器部分。也没有几只元件,应该能起振的。
我突然发现,那只C25,用的是20微法的电解电容,不如把这只电容,改成0.047的瓷片电容。因为顺着电路往右找,还有一只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呢。这两只电容是并联关系。所以,把这只C25改成小瓷片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这只312机的振荡线圈,与使用LTF2-3线圈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朋友可以这样做:2--3端是3匝半,是匝 ...

非常耐心的指导,真正的模范教师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让我给搞乱了,不知哪里接触不良,时好时坏,时通时断,检查起来很麻烦。不检查了,先放放再说。 ...

超版提供了什么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让我给搞乱了,不知哪里接触不良,时好时坏,时通时断,检查起来很麻烦。不检查了,先放放再说。 ...

用导线连接元件时,在导线有交叉时,一定要套上绝缘套管。不是不相信绝缘漆的绝缘能力,而是给判断情况时提供简明的思路:这里可靠。这样做,正象以前的产品,检查时在每一个焊点上涂上明显的色点一样,说明这里检查过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超版提供了什么好电路?

上海312,也算是款不错的电路。

楼主:
黄圈里,是四只半可变电容器。半可变电容器都有一个动片一个定片。要求定片接热端动片接冷端。因为只有这样做,在调试时才能避免人体感应的影响。这里,一个黄圈里两只的,是变频级里用的,它们都有明显的冷热端,所以不会接错定动片。另外两个单圈里的,是双调谐两只中周之间的交联耦合电容,它们的定动片,怎样接入电路,人体感应才最小呢?

网友:
这机子和七十年代的一级变频两级中放收音机大同小异,区别是用了两组双调谐中周,使得谐振最强而又能避开同频干扰,调单调谐中周常遇到声音最大的点,恰好就是尖叫自激开始的时候,双调谐能既保持好的增益,又能减少自激,电子管收音机就是双调谐中周,一级中放和半导体两级中放相当,但双调谐成本高,所以普及型收音机很少采用,至于检波二极管它的负载电阻没有,相当于输出电平最高,它和R10与一中放构成自动增益AGC电路,R10越小反馈越深,增益越低,当年我在甘肃上班,有河南工友非要听河南台,为提高灵敏度,首先把变频中放偏置电流调大,以不自激为好,其次就是把R10由10K增大最大到20K,视不尖叫收台灵敏度又高为佳,当年改过百十台各类收音机,后来都是收录机天下,想听啥随便录,收音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在哪里?在图上画一画吧。
还有,重要的是,这两种情况(有通常的直流负载电阻,本图),哪种更有利于 ...

二极管的直流是由R9\R10\R18形成直流通路,9v/(R9+R10+R18)=9/122.2K=0.07mA,提供,检波电路是交流电路,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叠加共同作用于二检波极管,直流起避开平方率检波,使有用的交流分量处在0.07mA以上

网友:
关于检波电路。只想说一句:尽信书不如无书,最好有实物对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圈里,是四只半可变电容器。半可变电容器都有一个动片一个定片。要求定片接热端动片接冷端。因为只有这样 ...

需要用到这么大功率的红袍电阻么??

网友:
我也偷偷回味一下上海三一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3448-1-1.html

网友:
典型的飞利浦25T的检波电路,二极管也是加了偏压的

网友:
重复了,删除,图片上不去

网友:
硅两瓦、139A/B、小八一的收信部的检波二极管都加了0.1左右的正向电压,为的是把二极管的正向非线性死区打开

网友:
波段开关那么多刀,其实就是为了共用变频管和双联,现在元件便宜,完全可以有几个波段做几个变频级,用一个单刀开关给他们分别供电就完成波段切换,甚至可以中放级也各自独立,只共用低放部分,这样中频增益也可以各自最佳,简单易行。。

先做总体设计,搞成模块式,一次做一个波段,分别调试,最终组合完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海312,也算是款不错的电路。

求版你好!因多个星期网速近贴地,无法参与本帖这么热烈的讨论,在这期间,我读了一下国产七至二十管的收音机图.

近百图.觉得设计的灵活,计算的精准,全盘协调的大将风范,没两三台机可与这机比.

无论你怎么细心查找,这机的架构都是极标准的乖乖之作,你发现检波直流负载的问题,己是少见的超好眼力.

       其实,此机的雄才伟略是从图纸以外的离开全国通用中周自行独立设计整套中周开始

我也就从中周开始读【三一二机】,要机子的灵敏度高,中放级输出负载越高越好.

先看TTF-1,其三个中周前级C极负载与后级B极输入端子比例依次为 ;                             3.8;1  5;1  2.4;1

这比例不算高,但使用后发现 ; 非常容易啸叫,声冷.

再看TTF-2 -1/2/3 ;其比例为                                                                                      6.5;1.  4.5/1  3.5;1.

这套中周仍是啸叫,声冷.来年又采纳了外部的好经验,出了TTF-2-9,比例                                                   2;1,

从此解决了啸叫,声冷.三中周要有足够电压供检波,声才不会冷,不啸叫TTF-2-5/6/7/8双

谐出后,音质/频宽比较正常.为全国绝大部分商品机不二之选.

   有些出轨之作;如S66D第二套线路用                                                                          11;1.  5;1  3;1

初学者便成功率极低,S66D迫得只好走上用单片IC之路

    有胆色.敢改.市场不一定放你过关.但是如果想要频带宽,首要前提是放大量要超高,

才能供双调谐中周把频带拉宽,小机子以S66D为例;11;1就很可能失败.

但作为整机音频频宽8KHZ的【三一二】,选用三级比例分别为                               13;1.  8;1   2;1

设计成如此高负荷阻抗,结果是得到极高的放大倍数,除了利用是台机的优势,在屏闭上也把整个检波级密封起来,买个保险.

中频级放大超大,频宽无以伦比那么宽,就带来一连串问题;首先为了频宽.五中周初级直流电通达81圈,为了防止

磁飽和,采用检波直流负载高阻抗来解决,又顺道给检波管一定的电压使之进入直线低失真检波曲线段,可谓一箭双鵰.

这里补充一下 ; 在中频波型中,检波出直流成份为72%,交流成份28%,这就是交直分荷的理据

     我们停一下; 其实矿石机区现在也正在使用以高扼圈作检波后直流通道,耳机作交流通道的技术,使效率达到最高,

不过交直流通道阻抗高低正好与【三一二机】相反.

     跟着发生的巨大问题是AGC电路要足够应付这个高效的中放级,用多几个三极管?不.工程师/设计师并没,他加了一个

C26,这时奇迹发生了,D1除了和R39发生二次AGC外,D1又和C26组成比二次AGC更强力得多的三次AGC.这里D1一身两

职.电路设计再次出现一箭双鵰的情况.〔大家可小心研究;C26与本振无关的〕我开个玩笑,要家访一下这个设计师,不知

家中还有没有很多一箭双鹏的物件如孖胎猫/狗,或其他什么孖......

至于变频级安排很多减低啸叫杂波的小电阻,经实听证明 ;与有混频级的八管红旗牌相比噪音没能分出胜负,设计是成功,经

得起与任何机器的对比.

低放首级加如此大的负反饋使输入阻抗增高,以及五重负反馈,是得益于设计者不使用OTL而使用变压器电路放大倍数极高

和电工效率极高/匹配完美而攒得的高放大量.可见对音质的重视程度是惊人的费心,到了极致的地步

网友:
【三一二】,选用三级中周比例分别为   13;1.  8;1   2;1
只能说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版你好!因多个星期网速近贴地,无法参与本帖这么热烈的讨论,在这期间,我读了一下国产七至二十管的收 ...

谢谢!谢谢老版主。这些知识,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巨匠之玲珑心,够我体会多年的!

网友H:
我是来凑热闹的!!!!已起振,收不到台,收到嗡嗡干扰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来凑热闹的!!!!已起振,收不到台,收到嗡嗡干扰声!

朋友的动手速度真快。用实际说话,比什么都准确。
我们要争取把这机复原,即使组装不出天机,最起码是能够部分复原。可别把这么好的电路,组装成垃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动手速度真快。用实际说话,比什么都准确。
我们要争取把这机复原,即使组装不出天机,最起码是 ...

哈哈被您说中了,第一次装双调詣,除了忐忑还是忐忑!全当乐在期中吧,己经装成垃圾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求版你好!因多个星期网速近贴地,无法参与本帖这么热烈的讨论,在这期间,我读了一下国产七至二十管的收 ...

老一辈电子工程师的设计思路,都是很有特点的,也符合那个年代的实际,节约办大事。
现代人如果要沿用这种思路,似乎反而不实际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老一辈电子工程师的设计思路,都是很有特点的,也符合那个年代的实际,节约办大事。
现代人如果要沿用这 ...

我有点异议,

一  你看〝现代人〞在当今收音机厂这二十年都出些什么,网友这二十年对商品机的反映有改进过吗?〝现代人〞有过一台

可与【三一二】音质灵敏度,有可比性的机问世吗?根本就绝了种

二  留意一下有近二十个管的【超机】各项指标与【三一二】这七管机指标,选择性,音频频宽相同.其他指标只差一线

三  很多因年纪大,精力不足,无法完成极复杂的【超机】的DIY迷,想退休后留部亲手DIY杰作,这七管机应是不错的选择

四   这台【上海牌三一二】己被炒至五千元以上,比大部分胆机和部分德国胆机贵,并现已无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点异议,

一  你看〝现代人〞在当今收音机厂这二十年都出些什么,网友这二十年对商品机的反映有 ...

上海312,一代精英,永远的楷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海312,一代精英,永远的楷模!

就等待着您去超越!!!

网友:
上海312在当时的晶体管收音机中是上品,但和后来的高档收录音机还是有点差距的。它的特点是短波频率高达22兆,缺点是没有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等待着您去超越!!!

做为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个人来说,想制作出一台这样性能的机器,那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不过,也别过于沮丧。我们可以轻松制作出其一个波段来,性能吗,肯定比312强得多。因为,我们可以增加高性能的高放级,可以用高性能的混频级,可以采用独立的本机振荡器。而这些,都是312不可比拟的。我不是已经设计出了一款中频放大器。如果调试得到位,其性能,就不是312可以比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为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个人来说,想制作出一台这样性能的机器,那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不过,也别过 ...

呵呵,相信你可以超越,虽然也许不会全面超越。

楼主(2017-02-12):
引用 网友C:
你好,超版。上海312电路中的音量控制部分有点“眼花缭乱”,看不懂,K8是什么意思?谢谢!

这部分电路,真的有点与我们常见的收音机电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楼主:
在试制时,可以暂时不要安装音调控制部分的元件,而直接把C49的左端,接到音量电位器的中间抽头上。

楼主:
我对那只C58,一直是很纠结的。

网友:
精彩的评论,精彩的讨论,精彩的图纸资料。

网友:
C58短路,R20   10K电位器就是检波二极管的直流负载,中放第一级的偏流,要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正在安装这个部分,虽然按照电路图已经接好了线,但是一头雾水,不知这一堆电器元件挤在一起是啥意 ...

用不用K8,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试听比较。这电路的设计者,这样设计电路,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悟透其中的道理。现在既然已经实验,有条件在实际安装时进行比较,实际领略这电路的风采。

楼主(2017-03-28):
引用 网友C:
请教求知超版,这款上海312电路,如果改成硅管机,效果会怎样?如果改,在电路和元器件上需做哪些调整 ...

从频率特性和漏电流等方面,硅晶体管的性能要优于锗晶体管的。所以,如果用硅管代替锗管,并按照锗管机的电路来制作,一般来说,性能应该是好一些。但毕竟两者有不同,所以,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注意到的。

楼主:
用硅管代替锗管,一般有两种代换法。一种是用同极性的管子进行代换,如用硅PNP管代换锗PNP管。另一种是用异极性的管子进行代换,如用硅NPN管,代换锗PNP管。对于同极性的管子进行代换,只要注意到硅锗两种材料的管子的BE结正向压降不同,需要变偏流电阻值以外,其它的部分变动较小。而如果异极性进行代换,则电路中所有有极性的元件,如电源的极性,电解电容的极性,二极管的极性等,都要换向。

楼主:
只要用硅晶体管代换锗晶体管,一个需要注意到的大问题就是电池电压在使用中逐渐下降的问题。对于电池电压的逐渐下降,锗管不敏感,所以适应性好。硅管对电池电压的下降很敏感,电池电压稍有下降,硅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使用硅管代换锗管后,必须对电路进行适当的改造:用简单稳压电路来稳定硅晶体管的偏流。

楼主:
举一个变频级的同极性硅管代替锗管的电路改造示例。

楼主:
用硅管代换锗管后,由于使用的简易稳压电路,所以,晶体管的偏置电路相对变简单。例如,第一中放级的偏置电路可以这样改造:把上偏流电阻(图中的R9),直接接到简易稳压器上,把发射极电阻换成较小的值,如51欧的,并且把与其并联的那只电容也去掉。这样,第一中放级就改造成硅管电路了。

楼主:
第二中放级,可以如法办理。把上偏流电阻改接到稳压器上,把下偏流电阻去掉不用,把R16改成几十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用K8,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试听比较。这电路的设计者,这样设计电路,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虽然,我们 ...

K8实际上是一低音去除开关,用于听语音时得到较清晰声音。
这开关的功能在“二、电路说明” 里第5条就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锗管已经搞过了,锗管所有的好也切身领教过了,所以想换换口味,听听硅管的效果。再则,先前我安装过两 ...

收音机的电源电压较低时(3V及以下),使用锗晶体管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电源电压为4.5V以上时,使用锗管与使用硅管的区别就会不大。这个312机的电源电压比较高,所以,改用硅管是很恰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超版汇报一下,K8我昨天用上了,接通后,低音十分丰富,音质饱满、浑厚、圆润!我说先前音质听起来有些 ...

硅晶体管,现在到处都是,性能不是一般地好。而锗管,性能好的,真是很难寻觅。所以,用硅管代替锗管,是很有意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版所言极是。我现在用的锗管,都是从上百个管子中筛选出来的,放大倍数高的锗管并不难找,难找的是穿 ...

对于收音机来说,供电电压高到一定程度时,中高频电路性能的提升很有限。例如4.5V供电与15V供电的收音机,除了电压高时音频输出功率变大 以外,其它的性能,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使用6V供电,就是收音机的最佳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版所言极是。我现在用的锗管,都是从上百个管子中筛选出来的,放大倍数高的锗管并不难找,难找的是穿 ...

锗管的放大倍数,由于其穿透电流比较大,所以应该用增量法进行测量。用增量法测量锗晶体管的β:在其集电极电流的两个值(例如1毫安与2毫安)时,测量相对应的基极电流,把这两个集电极电流的差值(这里就是1毫安),除以两个基极电流的差值,所得结果就是其比较真实的β。
测量一只晶体管的线性,也可以用增量法。在指定集电极电压为3V时,用上面的增量法测量出β1;在指定集电极电压为6V时,用上面的增量法测量出β2。如果β1=β2,或者两个值很接近,则这只晶体管的线性良好。如果相差过大,则表明这只晶体管的线性不良。
当然,如果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则晶体管的线性如何,是一目了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锗管的放大倍数,由于其穿透电流比较大,所以应该用增量法进行测量。用增量法测量锗晶体管的β:在其集电 ...

关于β的线性,一般指其随工作点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理想中三极管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但现实中不是,而是会随着环境、工作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变化用热稳定性来考核,而工作点一般包含Ic和Vce,所以一般观察β的线性要分别观察不同的Ic和不同的Vce时β的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β的线性,一般指其随工作点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理想中三极管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但现实中不 ...

还是朋友考虑的周到!我上面的举例,仅可测量出晶体管随集电极电压的不同时其线性的变化。没有考虑到晶体管的线性也随其集电极电流的不同而不同。
要测量晶体管的β随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参数,也需要用增量法。固定其集电极电压(如6V),测量3个集电极电流(例如1毫安,2毫安,3毫安)时相对应的基极电流值,再计算出相应的放大倍数来,就可观察其变化情况。不变化或变化较小的,线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朋友考虑的周到!我上面的举例,仅可测量出晶体管随集电极电压的不同时其线性的变化。没有考虑到晶 ...

观察输出特性曲线也从两方面考核其线性:
1、各条曲线间疏密的均匀度。
2、各条曲线的平行度。

网友:
现在同批次的硅管,即便是山寨货,其参数一致性仍然很好。

网友(2018-07-01):
其实这个机子还是有直流负载电阻的,这个电阻完全交给了一中放的AGC电路了。

我们知道,检波后的信号很低的也是十分珍贵的,这个信号既需要给自动增益控制使用,又要取出交流成份。如果既在三中放的检波后用一个负载电阻,又在自动增益控制的第一中放有直流电阻,这势必分散和降低自动控制的电压,要是把所有的直流电压都交给了一中放的基极,这势必加会大自动控制的作用。我认为312的电路图不是全盘抄别人的图,他具有独创精神,好!

网友L(2021-06-20):
单独把功放级拿出来做一台锗管功放可行?声音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独把功放级拿出来做一台锗管功放可行?声音会不会好??

这机的功放部分还是不错的。单独制作,也不难,性能也可。声音吧,也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独把功放级拿出来做一台锗管功放可行?声音会不会好??

这机的功放部分还是不错的。单独制作,也不难,性能也可。声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的功放部分还是不错的。单独制作,也不难,性能也可。声音吧,也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那算了,做OTL?自倒相O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