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电调胆调频调谐器------一点心得,不对之处请指教

楼主(2016-11-09):
欢迎群内交流或电话交流

电子管调频调谐器的设计、制作和调试
宦永华

摘    要:本文讨论采用电子管作为放大器件,利用现代设计软件学习调频调谐器的电路设
          计,利用现有材料制作关键元件,完成电子管调频调谐器的整机制作和调试。
关 键 词:电子管  调频  调谐器

    一、电子管调谐器原理图的设计
(一)电子管的工作原理
1、当点亮电子管灯丝,灯丝温度逐渐升高,虽然是真空状态,但灯丝温度以辐射热的方式传导至阴极金属板上,等到阴极金属板温度达到电子游离的温度时,电子就会从金属板飞奔而出。此时在电子是带负电的,在屏极加上正电压,电子就会受到吸引而朝屏极金属板飞过去,穿过栅极而形成一电子流。栅极犹如一个开关,当栅极不带电时,电子流会稳定的穿过栅极到达屏极,当在栅极上加入正电压,对于电子是吸引作用,可以增强电子流动的速度与动力;反之在栅极上加入负电压,同性相斥的原理电子必须绕道才能到达屏极,若栅极的结构庞大,则电子流有可能全数被阻隔。利用栅极可以轻易控制电子流的流量,将输入讯号连接在栅极上,并且加入适当的偏压,并且在屏极串上一个电阻,藉此即可达到讯号放大的目的。电子管也与晶体管一样,具有多种放大形式。收音头中比较常用的是电子管阴极接地电路。
(二)调谐器的电路结构
1、概述电路结构
现代调谐器一般采用超外差接收原理,它的优点主要是灵敏度高,选择性好。这是由于调谐器可把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过变频使之转化为频率较低的固定中频信号,然后把中频信号进行放大进一步抑制干扰。调谐器的基本电路是:输入电路、高频放大电路、变频电路、中频放大电路(根据需要可有多级组成)、鉴频电路、去加重电路。
图一  电路结构框图
2、调谐器的主要电路构成
2.1.1输入电路
调频调谐器输入电路有图二的四种代表形式,本机是利用图a的阴极接地调整式电路进行改变,天线从初级线圈的中心抽头接入。天线匹配阻抗为75Ω,这种电路,天线对地是不平衡式。在超短波中,最简单的天线是半波偶极子天线(Half-wave Dipole),而它的辐射电阻(Radiation Resistance)是75Ω。就是通常的拉杆天线。
图二  四种输入电路图
2.1.2高频放大电路
为达到足够的灵敏度,除天线配合接收波长以求达到谐振取得较大的输入电压外,必需加上高频放大级,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减弱杂波的干扰。一般高频放大使用低噪声、极间电容小的三极管。本机使用一个6N15电子管进行高频放大,采用双三极管并阴放大电路,提高放大增益。
图三  高频放大电路
2.1.3变频电路
本调频调谐器采用超外差原理,把电台信号转变为本机中频(10.7MHZ)频率。通过中放电路进一步放大。大多数调频调谐器的变频级都用他激式变频电路,就是利用本机振荡频率与电台信号频率在非线性元件中混合产生两者之差信号,通过谐振与10.7MHZ的中频变压器选择出这个差信号输出到后级中频放大电路。本机使用6F1作为变频管,其三极管部分作为本机振荡器,产生高于电台的振荡信号,通过2P电容输出到6F1的五级管部分,并调整五级管工作点使其工作于非线性状态。在非线性状态是就会混合出多种频率来。本机振荡管接成最常见的哈特莱式振荡器。下面左图是振荡部分,右图是混频部分,本机振荡信号通过2P电容耦合到混频五级管栅极。

图四  振荡混频电路图
2.1.4 中频放大部分
中频放大电路的任务是把变频得到的中频信号加以放大,然后送到检波器检波。中频放大电路对超外差收音机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通频带等性能指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机采用双调谐回路放大器,双回路调谐放大器在临界耦合时,增益较高,选择性较好,通频带较宽,相位特性也较好。为了有较高的性能,本机采用三级中放。
2.1.5鉴频电路
调频信号的解调方法较多。基本类型有斜率鉴频器、相位解调器与计数型解调器。
2.1.6去加重电路
为提高信噪比,调频发射机必需把高频提升,而在调频收音机中,将检波级输出信号中的高频减少同一幅度。这种电路称为“去加重电路”。对于高音的衰减,主要决定于去加重电路的R-C时间常数。该网络的时间常数一般为50μs或75μs,我国采用50μs。
   (三)绘制电路原理图并设计PCB图
1、绘制电路原理图
经过查阅资料和学习绘图软件,绘制整机原理图如下:
    1.1最终设计的电子管三联电调谐高频头原理图如下图六

图五  高频头原理图
1.2最终的中放原理图如图七,因有立体声解码电路,所以不用去加重电路。

图六  中放电路原理图
    1.3使用6E2电子管的调谐指示原理图

图七  调谐指示原理图
    1.4整机设计使用6Z4整流,实际使用中可以使用晶体二极管代替扩大输出电流。另全桥整流后稳压输出5V为LED频率显示电路供电。

图八  电源电路原理图
    二、制作篇
(一)根据原理图设计PCB图
1.1为了焊接安装方便,便于批量生产,采用PCB板是就好的选择。现代电子电器全使用PCB板,所以,本机也采用PCB板制作,同时可以练习画板的技能。
1.2高频电路板设计的基本原则
    电源线应尽量与地线的走向一致,尽量加粗电源线的宽度,接地线要构成闭合环路。同一级电路应尽量采用相同的接地点。总接地线必须严格按照高频--中频--低频逐级从弱电到强电的顺序排列,高频头要采用大面积包围式地线。尽量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减小分布电容参数和相互之间的电磁干扰,输入与输出的元器件应尽量远离。
    1.3各部分采用独立的PCB板便于修改:
    1.3.1使用AD6软件设计的电源板部分如图九

图九  电源PCB图
    1.3.2使用AD6软件设计的高频头板

图十  高频头PCB图
1.3.3使用AD6软件设计的中放板

图十一  中频放大PCB图
(二)部分元件介绍和自制
1、元件的识别
    1.1小七脚小九脚电子管管脚的识别:把管脚对着自己,从空档大的位置向右顺时针方向开始为1、2、3、4------9脚。其玻璃壳上标有型号。电解电容器是有极性元件,在电路中不允许反接。对于无标记的电解电容器,可用下述方法判定其正负极。1.外观判定(1)对于铝壳电解电容器(如CD型、CDX型),与铝壳连通的为负极。(2)对于CD11型小型电解电容器,可根据电极引线的长短来区分正负极,长引线是正。选取电解电容时耐压要使用电路要求的电解电容。高频电路的电容使用瓷片电容,或银云母电容。
    2、自制元件
    中频放大电路中使用的中频变压器没法买到,需要自制,自制过程如下:中频变压器骨架使用1ML一次性注射器改制,剪取离侧翼52mm长的一段,共5个,用6*0.75mm的丝锥攻好内螺纹。先制作鉴频变压器,在骨架的下端(定义有侧翼的一端为下端)用0.1mm的纱包线顺时针方向(从下端看)绕18圈,作为初级。次级是相距初级2.5mm的距离用0.21mm的纱包线反时针方向双线并绕14圈,其中一线的头与另一线的为连接好作为中点。线圈的固定可以使用高频石蜡。线圈绕好后再把各个线头焊接到骨架底座的引脚上,同时焊好并联的电容。中频变压器同样使用自制的骨架,初级用0.1mm的纱包线在骨架的下端顺时针方向绕30圈,相距初级5mm的位置用0.1mm的纱包线反时针方向绕30圈。
图十二  中频变压器制作过程图
    上图分别是攻丝好的骨架、试拧入高频磁芯、绕好线圈、焊接线头和电容、做屏蔽罩、焊到电路板上的过程。
   (三)焊接PCB板搭建组件
1、部件组装
本机有电源板、高频头板、中放板,机箱,接插件等零件。电源变压器、输出插座、天线插座、调谐电位器、电源开关直接安装在机箱上。电源板、高频头板、中放板要先把元件焊好后,再安装到机箱上。电源板上的5个电解电容必须注意正负极性。板上标注了所有元件的规格,只要按标注的规格对应焊接牢固,非常方便。中放板和高频头板上的472电容使用高压瓷片电容,不能装错低压瓷片。所有的电子管座要焊接在有标注的一面。各板元件焊好后就可以安装到机箱上了。
2、整机装配
    各板在机箱中的位置如下图:上面是中放板组件、下左一起分别是高频头组件、电源板组件、和备用板。中间是电源变压器。
图十三  机箱内部图
    下图是电源开关、调谐电位器在面板上的位置和天线插座、电源插座、保险丝座、输出插座在后面板上的位置。

图十四  机箱正面图

图十五  机箱后面图
    三、电子管调频调谐器的调试
(一)调试前的准备
1.1整机各组件安装就位后,先连接各板灯丝供电连线,打开电源,看看各电子管灯丝是否点亮。再连接各板高压连线,通电测量各板高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最后检查其它连线,确保无松、错、漏装。
1.2调试调频调谐器最好具备扫频仪、示波器。本次制作使用目黑7125A收音机专用扫频仪,使用前,要先设置好中频频标点,和射频频标点,中频频标点设置为10.5MHZ、10.6MHZ、10.7MHZ、10.8MHZ、10.9MHZ共5个。射频频标点设置为86.5MHZ、90MHZ、98MHZ、106MHZ、108.8MHZ。扫频仪和示波器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使用说明书。
(二)调试方法
1.1中频放大电路的调整主要是调整中频变压器。如下图十七,把扫频仪输出线的红色端夹子夹在E点,黑色端夹子夹在就近的接地端,扫频仪信号输出线的红色端夹子夹在D点,黑色夹子夹在就近的接地端。打开调谐器电源、扫频仪电源,扫频仪调到10.7MHZ档。调整鉴频变压器的次级和初级磁芯,使10.7MHZ频标点处于水平线上,其他频标点在水平线上下两端,并且上下波形最大同时波形要对称。再把扫频仪的输出信号夹子夹子到C点,同上方法调整,然后把扫频仪的信号夹子夹在B、再A点同上方法调整各级中频变压器。最后,把扫频仪的输出信号夹子夹在附图二高频头调试图中的B点,并使本震停振,调整混频变压器的初次级磁芯,使波形达到如上述要求。注意:10.7MHZ的频标点不能偏移水平线太多,以求10.7MHZ的中频频率偏移小于正负0.1MHZ。实际图形可参照下图。

图十六  鉴频波形图

图十七  中频放大测试点标注图
1.2中放调整完成后,接下来,可以调整高频头了。接前面,扫频仪输入线夹子不动,把扫频仪信号输出线的红色夹子夹在天线输入端,恢复本震振荡,扫频仪调到FM档,调谐器调谐到频率最低端,拉伸或压缩附图二高频头调试图中C点处的本震线圈,使扫频仪屏幕中86.5MHZ的频标点处在波形的任意一点上。然后,把调谐器调到频率高端,调整附图二高频头调试图中F点的微调电位器,使扫频仪屏幕中108MHZ的频标点处在波形的任意一点上。这就完成高频头的覆盖调整。实际调整效果如下图十八,左图为低端覆盖,右图为高端覆盖。
图十八  高低端覆盖图
    完成高频头的覆盖调整后,进行高频头灵敏度的调整(也叫跟踪调整),调整调谐器的调谐电位器,使扫频仪屏幕上的波形处在90MHZ的频标点上,拉伸或压缩图二十高频头调试图中B点处的混频线圈,使波形上下幅度最大,然后,调整调谐器的调谐电位器,使扫频仪屏幕上的波形处在106MHZ的频标点上,调整图二十高频头调试图中E点处的微调电位器,使波形上下幅度最大,这就完成了灵敏度的调整,输入回路的调整也如上述调整。

图二十  高频头调试点标注图
    经过调整后,调谐器的性能得到提高,下图二十一可见其高端谐波明显被衰减。
图二十一  跟踪调试后的高低端波形图

结论

本次实践后,发现使用三级中放的电子管调频调谐器的灵敏度、选择性、通频带等性能完全达到现代集成收音机的性能,而且,自己动手制作元件也是解决缺少元件的有效办法。使用现代设计软件等工具,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用便捷的测量仪器,更能保证产品质量。

参考文献

[1] 陈立坚.陈立勋.实用电子计算公式.国防工业出版社.1981.
[2] 陈洪诚.小型电视台转发设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1993.
[3] 陈其津.调频接收机.广东科技出版社.1981.

网友A:
小声问问:要发这么一篇论文,得交多少版面费?

网友B:
写的很好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C:
不错不知道高频头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可以去某宝搜索某宝上有这个机器的套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知道高频头灵敏度怎么样

调频之所以采用多级中放来提高增益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灵敏度,而是为了提高信噪比,因为调频波只能目视传播,即便灵敏度超高也无法做到增加收程的目的,发射距离在一定的功率下是发射天线高度决定的。
多级中放使得中放输出电压远远高于限幅电压从而削弱干扰对信号造成的调幅效应对鉴频器输出电压的影响。提高信噪比,这就是为何调频抗干扰能力强的原因。
一般来说只要设计二级高增益中放就能满足正常收听广播的要求,甚至一级中放就能正常收听。
高灵敏度这玩意儿在中短波这类调幅广播作用较大,调频广播作用没这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频之所以采用多级中放来提高增益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灵敏度,而是为了提高信噪比,因为调频波只能目视传 ...

您讲的是内行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问问:要发这么一篇论文,得交多少版面费?

版面费暂时没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好很全面,赞一个!

谢谢您的关注,您一定对胆调频也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知道高频头灵敏度怎么样

在下感觉,调频的高灵敏度并不重要,胆调频在灵敏度上不存在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编辑动作较慢,图片落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讲的是内行话

内行不敢当,只是最近萌生了做个电池管调频调幅机的想法,所以对调频收音机略有了解,对于调频来说,高放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灵敏度,中放级数决定了信噪比和选择性,当然,您的机器是自制中周电感耦合结构的,我想的是通过采用10*10半导体高频中周来改制,用电容耦合结构,通过调节耦合电容的大小来调整耦合系数,从而侧重选择性或者通频带,现在由于没时间不能着手,实际上调频机只有高放变频部分工作于高频下,中频部分基本就是短波波段,采用国产电池管我的实验分成三步走,第一是1A2采用三极管接法,110M下能否提供足够增益,用一级不调谐高放或者两级不调谐高放能否产生足够的增益,至于变频,我准备采用3DG做本振,这样就能提高稳定性,至于混频我认为问题不大,其实所谓非线性不过是检波效应而已,三极管检波器还是可以工作在较高频率之下的。
另外就是电池管由于没有独立阴极,为尽可能简化线路理论上只能采用普通的电路,而不能采用高频性能较好的栅地电路,因此我准备先砸破一个1A2测量电极距离换算渡越时间,有时间再装成高放测试电路,关键是现在没时间没仪器就成为长期规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行不敢当,只是最近萌生了做个电池管调频调幅机的想法,所以对调频收音机略有了解,对于调频来说,高放 ...

您要研究,我有坏的1a2可以供您砸碎。

网友F:
有理论有实践。成品机器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行不敢当,只是最近萌生了做个电池管调频调幅机的想法,所以对调频收音机略有了解,对于调频来说,高放 ...

很想知道您希望直流胆调频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理论有实践。成品机器效果怎样?

由于测试条件的限制,只能凭感觉讲与大力宝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要研究,我有坏的1a2可以供您砸碎。

玩儿了好久电池管,我手里肯定有烧坏的管子,一个没扔过,都攒着呢。。不过还是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想知道您希望直流胆调频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看了前人的实验说乙电在50V也能做超再生检波,我国电池式电子管的最高屏压是六十伏特,作为我个人将当然希望能尽量降低管子屏压工作,因为对于电池供电来讲这意味着我们的乙电池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不用更换。假如仅仅只能在50V-60V之间,加入电源电压采用67.5V的话,电池还未完全用光就得更换了,有点浪费。我也做了实验,采用变压器的代甲乙电无论如何也不能同纯电池供电相比,似乎开关电源造成的谐波总是能够进入收音机,干扰调幅的收听,我已经加入了0.1U的瓷片电容作为高频滤波,但是还是感觉有些干扰,所以说要提高中波和调频信噪比还得依靠纯电池供电,这样的话就要求要尽可能增加电压范围,实验45V左右能否工作就有一定意义了。

1A2接成三极管是必然的。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工作于这么低的电压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前人的实验说乙电在50V也能做超再生检波,我国电池式电子管的最高屏压是六十伏特,作为我个人将当然 ...

狗屁不通那要高放来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感觉,调频的高灵敏度并不重要,胆调频在灵敏度上不存在问题。

灵敏度不重要一台机器只能收到1.2个强台有什么用,

网友:
你去看看人家德国沙巴收台和地摊机有的比不是说收音机做好了就完事了还要实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儿了好久电池管,我手里肯定有烧坏的管子,一个没扔过,都攒着呢。。不过还是感谢您的支持。

别客气,我也是。坏的也舍不得扔。我是真怕你砸好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屁不通那要高放来干什么

恐怕你连外差机都没有实际的制作过,当你实际的制作外差机就有感受了,首先对于调幅机来说,越向前其灵敏度越宝贵,高频前级灵敏度越高,在保证总增益的情况下前级灵敏度越高信噪比就越好,调频则不同,在调频电路中,采用了三极管混频,其变频增益远不如专用的七极混频管,比如6U1,那么为了在第一种周输出足够的中频电压幅值,就有必要加入一级高放,这可以是一级调谐高放,但是容易造成灵敏度不均匀,也可以是一级不调谐高放,让其通频带达到15M以上,就能兼顾线路简化和均匀提高灵敏度的要求。
调频机用一级高增益中放就能够正常收听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城市里面一般来说场强足够,二级中放就能满足设计要求,三级中放则能满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的可靠收听了。
调频收音机的特点是当中放输出低于限幅器门限电压的时候,其信噪比急剧恶化,无法收听,而调幅机则是信噪比逐步下降。大多数时间仍然模糊可听。
再说调频是直线传播的,受限于发射塔的高度,能达到80KM就不错了,达到100KM发射塔估计得在山上。也就是说一个调频台能覆盖的
距离其场强大小是远远过剩的。
你所谓的德机,既没有立体声解码电路,也没有高低音分频放音系统,高档一些的无非就是四个喇叭而已,纸盆喇叭高音和低音其上下限都比较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高品质立体声调频广播的接收要求,我不知道你吹德机什么目的。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采用1A2系列电子管,一级不调谐高放二级中放,线路调整到到位,调幅部分可以轻易达到或超过你所谓的德机灵敏度。欧洲本来就是面积比较小,但广播电台林立,收音机不需要太突出灵敏度。
反而是中国苏联,由于国土面积大,对灵敏度要求较高。这还是指调幅波段。
调频只能发射几十公里,请问你要那么高灵敏度有啥用呢?

网友G:
5/6月份做过一个胆调频所有的中周都是自己绕的请教了coom楼主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收音小,台少,挤到到一段。没有成功搁着了,看了新作,又有了制作的冲动。

网友H:
很详细的资料,新手先保存网页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从下述三个方面定性评论一下调频为何抗干扰性能好,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干扰信号一 ...

调幅信号只有在使用磁性天线的时候才体现出方向性,调频机是拉杆天线,显然调频机的抑制噪声原理是通过限幅作用实现的,由于限幅器削去了振幅顶端的大部分,因此进入鉴频器的幅度是恒定的,调幅干扰信号对鉴频器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鉴频器仅仅对频率改变有反应,这就是调频提高信噪比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说的不说说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真可笑

您说说关键的是什么?即便是采用3级以上中放也只是提高了信噪比的作用,其灵敏度早已足够,调频信号传输距离就那么多,我可不是高手,高手给我一些点播吧,到底什么是关键?调频的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说关键的是什么?即便是采用3级以上中放也只是提高了信噪比的作用,其灵敏度早已足够,调频信号传输 ...

你用过过美国大力宝5中周收音头再来看看你的歪理对不对难道厂家他们闲着没事干

网友J:
内容很详细,都是楼主辛苦实践的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
历害,这论写得那是相当的标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内容很详细,都是楼主辛苦实践的结果。谢谢分享!

大师,你隐退江湖了吗??这么久都不出来冒泡,我还有事情请教你呢。。

楼主:
【灵敏度】无线电接收机对微弱信号的接收能力,叫做灵敏度。如果某一接收机能收到很弱的信号,则该接收机的灵敏度就高,反之灵敏度就低。因此,灵敏度也是决定接收机质量的重要参数之一。

由灵敏度的解释来看,我们要注意他是对微弱信号来讲的,调频机讲究的是对音质的追求。如果,调频机的灵敏度很高,但是,接收到的微弱信号经过放大后达不到限幅要求,那么,这样的灵敏度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容很详细,都是楼主辛苦实践的结果。谢谢分享!

过讲了,还要向您学习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5/6月份做过一个胆调频所有的中周都是自己绕的请教了coom楼主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收音小,台少,挤到到 ...

多做几次就会做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了。我们一起向前辈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不重要一台机器只能收到1.2个强台有什么用,

一台合格的收音机不会只能收到一二个强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从下述三个方面定性评论一下调频为何抗干扰性能好,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干扰信号一 ...

谢谢您分享您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详细的资料,新手先保存网页慢慢看。

一起学习,慢慢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过美国大力宝5中周收音头再来看看你的歪理对不对难道厂家他们闲着没事干

五个中周的作用是,降低Q值以提高单个中周的通频带,同时降低LC比率增加稳定性,这样机器就能稳定可靠的工作了,至于多级中放和灵敏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因为降低单级中放的增益保证接收效果,同时保证中频信号高于限幅门限电压。高档收音机的特点就是两级高放多级中放。。。这有啥奇怪的,楼主的接收机已经有富裕了,话说回来调频只能传几十公里灵敏度过高屁用没有,那是用来提高信噪比的,美国航母雷达灵敏度高,当年苏联图16掠海飞行接近航母它雷达也没看见。。。

网友L:
看你的高频头电路,应该是仿制大力宝FM-3高频头电路,但你右半三极管的栅极与阴极接在一起应该是画错了。原图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高频头电路,应该是仿制大力宝FM-3高频头电路,但你右半三极管的栅极与阴极接在一起应该是画错了。原 ...

果然是内行看门道,这里确实画错了。本机主要电路全部参照了大力宝。谢谢您能指正。要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你隐退江湖了吗??这么久都不出来冒泡,我还有事情请教你呢。。

可别叫“大师”只是爱折腾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根本不是这样

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大可以专门开一篇帖子详细介绍一下此机的设计目的和具体参数等等,我们到时候肯定捧场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大可以专门开一篇帖子详细介绍一下此机的设计目的和具体参数等等,我们到时候肯定 ...

不好意思我可不像你那么会吹我只会做收音机马云某鱼软件上我在卖600一台就是我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行不敢当,只是最近萌生了做个电池管调频调幅机的想法,所以对调频收音机略有了解,对于调频来说,高放 ...

大家不要被他误到我敢说中放肯定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不要被他误到我敢说中放肯定可以提高灵敏度

我想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怕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真是利益当头啊。。自己看看《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高保真放大这本书》。我并未否认增加中放可以提高灵敏度,但是调频的传输距离只有50-80KM,难道你的调频收音机能收到外省调频台?能收到外国台?你就是10级中放和两级比起来也就是能提高弱信号的信噪比。。。常识都没有别秀下限了。

网友C:
我没你那么穷等着卖这些东西开饭过日子所以说你只会读死书吹得天花乱坠调频收到省外台有什么奇怪我在云南就经常收到广西和广东的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怕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真是利益当头啊。。自己看看《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高保真放 ...

看你这熊样只会读死书肯定做不出什么机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你那么穷等着卖这些东西开饭过日子所以说你只会读死书吹得天花乱坠调频收到省外台有什么奇怪我在云南就 ...

那也是你接收到广西与云南交界处的电台而已,最多百十公里远,中波能传输三四百公里正常,短波就更不用说了,上千公里妥妥的,读书还成了读死书了?山东的电视转播台就在泰山,因为那里是最高的天线,我们地处平原地区各地调频发射塔就那么高,你调频用一百级中放,从德州也收不到济南台,中波一级就能轻而易举接收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因为120KM对中波不是事儿,对高频波来说天线不够高就不能覆盖足够广的面积,那么甚高频天线人类利用的最高的就是同步卫星不过只能覆盖6500公里的半径,就算把天线装在太阳上,那么不过只能覆盖接近半个地球,而短波可以轻松覆盖全球,向着400KM高的D层几跳就行了。说白了调频追求的应是信噪比而不是灵敏度,追求灵敏度去做中波机或者短波机。

网友M:
我说说我的观点吧。
距离超过100km能收到fm台是很正常的。上世纪90年代fm开播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广西人民就是要听广州的珠江音乐台。直线距离应该有150km的。到今天能直接收到那台还是检验1台高级fm机器的性能重要指标。
中放在fm机器是绝对不嫌多的。这个世界上排名前3的电子管收音头都是10多级中放的。例如美国无线电实验室的机器就是6中放+5限幅。再下来马10b也是6+3结构的。再差点的麦景图也是4+2中放。但是商品就是商品,这些高级机器肯定没有德国那些3灯机有市场。
中放在fm机器增益再高都是有益的,毕竟灵敏度只是1部分,重点是调幅信号的干扰,这个是靠高放搞不定的。发展到集成电路时候,中放的增益已经是变态的160db+了。
但是再怎么搞也没有人做3高放这样的事情,主要是fm波段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天线自己本身的错误。电视机的重影大家都见多了,但是谁去考虑过fm机器的重影??因为波长都比较短,天线随时有反射体。因为声音没有图像这么直接,当声音不对头时候就怪机器,这个时候只能再加中放了。这个问题在马10上面就比较好解决,它有示波管,能明显反应出接收的信号有反射,只要调整1下天线位置什么的就能解决了。但是其他机器没有这个示波所以也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只要中放增益足够大,抵消因为反射导致的信号衰减,就算完事了。
中放的噪声,对于fm机器的鉴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到了集成电路又出问题了,细节丢失。哈哈
要不我也不玩胆收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你那么穷等着卖这些东西开饭过日子所以说你只会读死书吹得天花乱坠调频收到省外台有什么奇怪我在云南就 ...

另外你既然不指着这个东西吃饭,大可以把自己收音机的电路,设计思想,计算结果和具体的制作要点,整理出一个帖子发上来,收音机而已不是国家机密也不是商业秘密 ,大家分享不是更好?

网友M:
目前新的接收技术就要参考cdma的接收技术了,再搞什么高放中放都是死路1条。
新的技术就是类似扫频仪的输入,用相位技术计算出频率,然后用累计时间来决定波形的相位再推算重新合成。这样的灵敏度才能绝对的高。
如果还用线圈和电容谐振,在超小信号和强干扰环境下很难做得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说说我的观点吧。
距离超过100km能收到fm台是很正常的。上世纪90年代fm开播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广西人民 ...

前文我已经提到了中放对于弱信号提高灵敏度的意义,实际上调频机的中放就是为了保证中放输出电压大于限幅器门限电压而已。另外调频传输距离由天线高度决定的,我住的地方是大平原,华北平原地面上树比较多都是农田防护林,这些东西对信号有一定衰减,因此我在德州连济南的调频台都接收不到,才120KM左右,还是比较高档的成品机,纯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实现立体声解码困难,而且多级中放非常耗电且搬动不便,这些都造成了一些障碍,否则如果这些设备有点非常多怎么马兰士的机器最终还是倒下了呢。现阶段设计调频机应该在满足灵敏度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中放级数,另外调频机高端电路设计两级高放四级中放没问题,不过那就不是普及型收音机了,一般爱好者调试起来有难度,大家也不便于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说说我的观点吧。
距离超过100km能收到fm台是很正常的。上世纪90年代fm开播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广西人民 ...

当然如果您用的是楼顶的八木天线接收调频信号那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的理想毕竟是想搞一个容易搬动的小型调频调幅收音机,用拉杆天线最好是电池式电子管的,显然我想限制用管数量搞一个各方面都过得去的机器,而不是仅仅能接受调频,需要固定的天线而且不便于搬动的机器,因为那样不如直接用放大器放大高品质信号了。收音机至少做到可以车载移动。比如一个大盒子放进后备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听。

网友N:
我通过实际设计制作,比较赞同蓝色乌鸦前辈的观点,我的5中周调频机器灵敏度确实很高,三中周的机器没办法比滴,我设计过三中周,四中周,五中周,最终定型在五中周,接收灵敏度相当不错,电台密密麻麻的,三中周的就几个台,四中周的比三中周 的好的多,五中周的超好。值得一提的是,都是在相同的高频头电路下,增加中放,灵敏度超好。真的,别争啦,哈哈,我已经做了两三百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通过实际设计制作,比较赞同蓝色乌鸦前辈的观点,我的5中周调频机器灵敏度确实很高,三中周的机器没办法 ...

高级黑?还是你是批量生产该类产品的。。。老板?

网友N:
我是批量做啊,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批量做啊,当然。

没想到老板潜伏得这么深

网友:
扣分对人不尊敬乃无用奸人所为

网友(2017-02-07):
引用 网友M:
目前新的接收技术就要参考cdma的接收技术了,再搞什么高放中放都是死路1条。
新的技术就是类似扫频仪的输 ...

这道理听听蛮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说说我的观点吧。
距离超过100km能收到fm台是很正常的。上世纪90年代fm开播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广西人民 ...

听老师的道理蛮舒服。

网友:
设计生产的流程都有了,楼主成品出来了吗?楼上有说淘宝出套件了,是楼主家的吗?效果怎样

网友(2017-08-10):
写得很到位,我没有玩过,心早就痒痒了!!呵呵!

网友(2017-09-15):
看到你们都在搞调频收音机的电子管。很心动呀。

网友:
写得很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
本人没经验,听了感觉都有道理。

网友(2019-08-03):
电路图不清晰那,能不能发个清晰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