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波矿机实验经历

楼主(2016-11-09):
受龙虾老师“最简单短波收音机”影响,一直在做短波收音实验。
实验环境
天线:   3楼朝东南,一条据说高频损耗小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皮电线(6m悬空加3m导入)接入室内,电线搭在二楼突出墙壁80cm的挡雨棚上,算是有点离墙壁80cm的悬空。
地线: 不用地线
耳机:  es-2舌簧耳塞2只串联(阻抗大概600-700欧?没测试不能确定),自制压电陶瓷耳机2只串联(算是高阻耳机)
时间:晚上7-12点间

实验过程持续多日,一边玩一边改进

1  耳机鳄鱼夹夹住一只1ss106,接天线 ,如电路图1。可以听到混合的台,随时间点不同台不同。声音时大时小。
    分别更换不同二极管,包括日立1ss99,美国i1N5818,台湾1N34,进口bat85。其中前2种二极管用舌簧、压电都可以收到台,美国二极管需要压电耳机才可以收到声音,后2种不管用什么耳机都不能收到声音。

2  加一个二极管变成“全波”,声音变大。

3 做了一个线圈,电感8uh左右,加一个260pf空气电容,试图调谐,声音明显变大,可以部分选台,但有点混台,特别是中国之声黄金时段。掩盖其他台。
4  实验3dq电路,选台能力加强,声音有时候很大,弱台也能听清。(使用舌簧耳塞)

最近一直在实验手机录像矿机视频如何减少背景杂音,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手机录像时背景杂音非常大,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解决。此贴顺便求救各位高手。包括我上次发的fm矿机录像,听过的也知道背景噪音很大。
所以这次我改用手机录音机录音,似乎杂音小一点。录音中可以听到基督教、中国之声、还有不知名的弱台2个,选择性很好,我还实验了260p空气串接44p密封高q塑料可调电容一起调台,似乎可操作性更好,调台更精细。

http://pan.baidu.com/s/1dFeGFM5 不好意思  似乎要下载才可以听,有没有办法做成链接?

补充内容 (2016-11-10 00:0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Mjc3MjcwNA==.html   这是录像   才做好的“假”录像

补充内容 (2016-11-13 10:47):
不好意思,电路图中G1G2  位置搞反了,和S相对的是G1,不过实际实验把G1G2调过来好像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帖字讲的比较详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字讲的比较详细.支持,

谢谢加分,我做了个“假”录像,就是把图片配录音,这样可以传到优酷去了。

网友B:
再接再历!用SHH―350舌簧耳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接再历!用SHH―350舌簧耳机试试。

谢谢您和楼上各位加分鼓励!

我也试过shh-1和sc2-350,效果和es2差不多,只是es2便于录音。

压电陶瓷阻抗高,可惜声音质量差,有时候就仅仅知道有声音、有台,但听不清。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它灵敏度高。别人收不到的它可以。
如果有人能把它的发音效率和频率响应改善,压电陶瓷还真不赖,价廉物美。我怀疑把中间的压电晶体做小,铜片做大做薄会有好效果。

可惜我还没有搞到usi耳机,向往中~~~~~

网友C:
以前一直研究中波矿石机,短波一直没做过,最近正在准备做短波矿石机,做好了再弄调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研究中波矿石机,短波一直没做过,最近正在准备做短波矿石机,做好了再弄调频的,

我看过您的作品,很漂亮,向您学习!
我和您相反,做成过短波和FM,却从没做成中波矿机,大概是我这中波信号不好,而且地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您的作品,很漂亮,向您学习!
我和您相反,做成过短波和FM,却从没做成中波矿机, ...

中波我们这本地也没有台,最近的台在一百公里以外,但同样能收到十几台以上,信号好一些的有六七个台,中波收个百来公里一点问题也没有,信号电流表从一二微安到五六微安都有,晚上的最强的是日语台,好象叫中国中央电台什么的,信号有二十几微安 。最大到过三十微安。天线也只是在楼顶上拖上几十米的电线,地线就插根铁棒,所以中波一般能收到的。因为短波和调频没有做过,心里没有数,只有试验过后才知道,

楼主:
厉害啊!日语台那不得上千km了,中波一般是地波,能走那么远吗?短波我倒是收过日语韩语还有一些听不懂的语言。(但飘来飘去不稳定)
我住3楼,几十米的天线还真有点难搞。我准备了各种利兹线还有好多中波磁棒,想学坛子里的搞个大环,但大环可能还是比不上几十米的天线加地线好吧?而且我用德生都没有收到几个中波台,所以没信心。

网友C:
短波矿石机抓紧制作中ING

网友D: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新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矿石机抓紧制作中ING

期待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新手学习了。

短波好上手,成功率高,二极管选好一般都可以收到台。3dq就更不用说了,3dq是全能选手。

网友:
先大致浏览一下,过几天再回来仔细看。

楼主:
谢谢大千老师关注,有没有发现电路图是抄袭你的fm机器,哈哈。不过我输出那里没有加任何电容和电感,因为加了就声音变小。

网友:
详细的实验数据,赞一个!

网友:
先大致浏览一下,过几天再回来仔细看吸收经验

网友:
理论联系实践,有意义的实验。

楼主:
做了个20cm带绝缘层的线圈实验,电感10uh左右。效果和直径9cm的裸线圈差不多甚至稍差。可见短波或者高频电波似乎喜欢裸线圈。此试验验证了爱捣鼓老师的话,最好去掉绝缘层。

楼主:
很郁闷,最近楼下老开led灯(是不是新买的?),耳机里一片滋滋声。不过在这样的干扰下,改成二极管1ss106检波,调谐回路居然还可以收到一个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