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 皇冠 TRF--150 日立铁晶体管 二波段 收音机。

楼主(2016-11-10):
小日本 皇冠 TRF--150  日立铁晶体管 二波段 收音机。
   中波灵敏度 特别高。。。真的  特别特别高。。。

网友:
这应该是港台货,冒充日本的,80年代我修过皇冠电视和录音机,喇叭居然是台湾的

网友:
港台机,哈哈。看看后牌和内件就知道身份

网友:
日本的货好。70年代的马兰士对讲机。看看精密达到手机的精密、30年前的技术。、吓人。见都没有见过。

网友:
那时候港,台也组装日机。

网友A:
这机器不是港台出产的,日本产的,铭牌上都写了JAPAN.这机器属于出口产品,FM频段108.日本的公司在台湾做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时,基本属于后期了,做工用料和磨具精细度一看就知,比如松下台湾工厂的产品可能会不标记台湾,但肯定不会出现JAPAN.香港的收音机和收录机有自己的品牌。

那个年代分立原件的线路板都是这样乱,仔细看电阻腿脚和飞线上套的塑料套管,肯定是日本出的,不过皇冠属于小牌子,不如SONY日立等做工细致些。

七八十年代,日本本土出产的汽车,大部分的安全带都是台湾出产的。以前有翻新的或者改舵的汽车,商家可能会做一份假的汽车档案,买家就搞不懂该车的出厂年份了。懂行的人说:拉出安全带,根部会标示出产年份的,果不其然,上面有产地台湾和年份标示

网友:
这就是小作坊水平,到处连线,纸质线路板,尤其一字螺丝,日本70年代电器都是十字的了,巨大的输入输出变压器,日本用料不会这麽大方,他们的电源变压器都是小的不能再小,而且这电路布局工艺不如70年代上海北京大厂机,就是在洋垃圾里也没见日本皇冠机,如果真是日本品牌不会存世量如此少吧?

网友:
就那俩汉字,已经说明是港货无疑

网友:
很有可能不是日本土生产的;那时散件有可能供到东南亚地区的;

网友:
这个收音机比较早期了,还没有集成电路。看板子上有些十字螺丝,也有些一字螺丝,其实后期的包括八十年代初的收音机里也能找到一字螺丝的。皇冠这个品牌,我见过的录音机比较多些,都不是在国内见的,在国内当时进口都是一些大的品牌报批文的,所以这个牌子国内不多见。在外面,经常能买到很多国内通常没见到过的收录机的型号,很多样子和做工都很好。

另外请看第九张图,那个变压器外封铁皮凹印的字体清晰正规,非日本没这样仔细的。再看看印刷线路板的边角,全都是处理的标准的圆弧型,都明白的。

正好我手头上刚正修理一台AIWA的老录音机,拍张照片看看啊。

这个录音机已经到了集成电路了,里面的飞线很多。拆开三洋M4500K看看也是,线也很乱,想把主板取下来要费太多功夫,再以后的机器就好多了,基本就是板块模式的了。

楼上的老兄说说看到两个汉字,是不是楼主旁边注释的皇冠的那两个字啊,颜色都不一样的

网友:
无线电类有些产品确实在台生产.同一产品销售国不一.贴的标牌也不一.当然价也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是港台出产的,日本产的,铭牌上都写了JAPAN.这机器属于出口产品,FM频段108.日本的公司在台湾做收 ...

还是有人 实货 这台机 是从德国 搞过来的。。。

网友:
老到没牙了

网友:
真不错!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