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241收音机的蓬蓬声真的好听。

楼主(2016-11-10):
前几天,心仪了海燕T241,于是在坛里问一位以前买过他一台春雷3T9的卖家,他说有一台,价格要2-3百,我出于已经交易过一次的信任,就标准语,要了!
同时在网上咸鱼上搜搜看。看找到一台故障的海燕241收音机,说是能通电,但没有声音,于是花了百来元就买了,收到后,机器成色还好,打理卫生后很漂亮,开机查,原来是喇叭断线,焊上后就出声了。

不几天,另一台海燕241收音机也快递到家了,机器是打理过,这机器成色不错,功能正常,值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咸鱼上买的这台,应该是版本老点,貌似从来没有维修过,焊好断线的喇叭,打理下卫生,很OK。看到低放OTL输出电容量比另一台大,滤波电容两端接一个大功率释放电阻(不像3T9,这个电阻功率小会发烫),没有交流声,音质蓬蓬声,真是好听!

另一台,版本应该新点。功能正常,滤波电容没有接释放电阻。OTL输出电容比上一台小,又很大的交流声。根据坛里前辈的经验,改焊了滤波的连线,交流声大降,在可以忍受的范围。没有蓬蓬声,没有蓬蓬声,没有蓬蓬声!可能是输出电容量小?有空换个大容量的试试。

我家里,午夜到早上10点前,中波基本没有干扰,开着收音机。蓬蓬声真好听!

收音机

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土豪!买东西都是一卖就买俩。

不喜欢国外的收音机!德根收音机,你送我我都会当垃圾扔掉! ...

网上听过根德的,声音柔美动听,信噪比非常高,才发觉老红灯也没传说中的神奇,可能怀旧吧

试听一下吧!

网友A:
传说中的蓬蓬声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

网友:
真不错,期待您把两台都蓬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蓬蓬声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
把蓬蓬声分享给大家听吧。

网友B:
从照片中可看出,低音调得太低了,高音调得太高了。
本机没有调频,高音不易调得太高,否则会带来无用的高频丝丝声。
低音太低,没有力度,更不会蓬蓬。

网友C:
冲动的代价。体积这么大的收音机,一下子竟然买了2台,你很快会发现家里没多少地方的。
其实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是不错的,声音相对德机而言,差很远呢。不过在当时,这些声音对国人已经很不错了。建议攒点钱,买台根德S6001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中可看出,低音调得太低了,高音调得太高了。
本机没有调频,高音不易调得太高,否则会带来无用的高 ...

这是经验主义!海燕241的高,低音调节,不是一顺的!图上的位置都是最大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动的代价。体积这么大的收音机,一下子竟然买了2台,你很快会发现家里没多少地方的。
其实这个收音机灵 ...

我就是土豪!买东西都是一卖就买俩。

不喜欢国外的收音机!德根收音机,你送我我都会当垃圾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土豪!买东西都是一卖就买俩。

不喜欢国外的收音机!德根收音机,你送我我都会当垃圾扔掉! ...

网友:
海燕241,也是一代名机!属于民品中的极品了。

网友:
蓬蓬声不绝于耳啊,一定要听中国之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蓬蓬声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

纸盆中音喇叭加大容量机箱搞出来的一种中低频比较突出的声音。。。听着耳朵不怎么累,可是传输效果差,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蓬蓬声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

是现在流行用语,以前说是贝斯很足,低音好,因为一般收音机都是塑料机壳,体积小喇叭小,低频响应都不好,之后投入市场的一些大型机采用大喇叭大机箱,声音给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海燕厂的t241是那时的经典代表作。

网友:
其实我也看中t241很久了,就是.....,女人你董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241不去春雷3T9灵敏度高,声音不如春雷好呢?

可能不同的机器也有不同的效果!我的2台241就有不同!

我有了241.就把春雷3T9的机器出掉了!

网友:
很关注楼主后续的改造提升音质的过程。

网友:
上面的灯泡2个不亮,下面的有一个不亮。春雷3t9的音箱设计特别,个头不大,但是隔开的,特别增加了吸音棉,声音很耐听。

网友:
我也觉得是3T9好听,而且度盘很漂亮.
只是241的调谐因为有惯性轮的作用,调节起来很舒服.

网友(2017-08-15):
原来也有一台241,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电流声大处理掉了。声音和德机没法比。

网友:
3T9我也有一台,但我不喜欢,因为那个3T9是泊来仿制,而制得不好,天线的方向不能调,而241却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蓬蓬声就是不断的放屁。

先生言之差矣,蓬蓬声就是在AM波段的摩拟立体声+人工修饰声(包括人工残响、声场效果等等)的声音。

网友(2018-04-08):
出手一台吗13081031686

网友:
241机确实很好,俺收了四台

网友:
我的241机器唇齿音有些重,听时间长了心烦。其他OK,哪位老师知道怎么调?学习一下。

网友:
T241我也有,本地市场前几年60买的,调节起来很舒服.灵敏度比较高,感觉声音很一般,你听一下海燕D321电子管的收音机,就知道什么是蓬蓬声了

网友:
喇叭断线、电源断线、天线断线。楼主你怎么这么好运气呢。我家有台海燕322,声音也好听,后来坏了,后来让我修好了, 推挽的其中一只管子断腿,我更换了一只管子后,声音发闷不好听了,  还没来得急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蓬蓬声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

我很幸运,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用一米多高的落地式收音机,改造成一个电子2分频系统。高音通道是6P1单端5瓦甲类,左四4寸飞乐,右是5寸飞乐;中音和低音(应该是)共用一个通道,左中音是10寸澳洲进口永磁喇叭,右中音是6.5寸飞乐恒磁喇叭。低音则是自己修理好的12寸励磁喇叭,由两个6P14推挽。十几瓦的功率。一个院子大约有不到30户人家,当播放音乐时,厚,低沉而略带蓬松的低音响彻整个院子,因为临主街道。会有一些经过的人驻足聆听。问:这家是在放电影吗?这就是我理解的蓬蓬声(也是我调机器的标准)。和晶体管那种嘣嘣声会有区别,蓬蓬声耐听,不累。很多晶体管的低音如果过重,听感是,紧,硬,重,听久了心脏差一点的会累,恨不能赶紧关小。

个人感受,谬误之处请谅解。

网友:
我的大低音三分频落地音箱,桌面用。矮粗胖,10寸夏普低音配山水组合主机各方面ok调频广播蓬蓬声音不绝于耳。10寸倒向箱子按照胆机设计,最大25瓦功放50x2这是我爸爸的朋友送给他一套6p3挽推。

网友:
把蓬蓬声分享给大家听吧

网友(2018-07-26):
请教老师改滤波接线的方案?我手上也有一台T241,交流声巨大,昨天按照之前搜的一篇关于改线的帖子改了,但是效果不大,不知是否接错了,小白一个。我上传了昨天的接线方案,请老师帮忙确认下,看是否正确,如正确,不知为啥,我的交流声依然很明显,嗡嗡的,拔掉插座的瞬间声音好听的不得了。

不确定,是否是增加这两条接线

不确定,是否是增加这两条接线

网友:
请教老师改滤波接线的方案?我手上也有一台T241,交流声巨大,昨天按照之前搜的一篇关于改线的帖子改了,但是效果不大,不知是否接错了,小白一个。我上传了昨天的接线方案,请老师帮忙确认下,看是否正确,如正确,不知为啥,我的交流声依然很明显,嗡嗡的,拔掉插座的sh声音好听的不得了

网友:
我在70年代逛无线电商店时。看人买8吋飞乐喇叭。试音时放的是白毛女中的扎红头绳。那声音至今难忘。

网友F:
老晶体管和老电子管虽然用的喇叭尺寸一样,声音舒适度却相差很远,用于调幅广播晶体管电路的频响优势发挥不出来,所以除了省电几乎全是缺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晶体管和老电子管虽然用的喇叭尺寸一样,声音舒适度却相差很远,用于调幅广播晶体管电路的频响优势发挥不 ...

其实调幅广播也能得到很好听的声音:

1、把收音机的中频频带展扩,用500P或是1000P以上的双调谐中周。
2、用OTL、OCL,或是并联型的变压器输出。
3、用质地良好的低频耦合电容。
4、用质量良好的电位器。
5、用质地良好的退耦电容。
6、用16欧或是25欧的喇叭。
7、输出对管必须要严格地配对。
9、如有条件,低放部分应选用锗管,在低放部分使用硅管时必须要想法采取措施避免自激,使其输出的波形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调幅广播也能得到很好听的声音:

1、把收音机的中频频带展扩,用500P或是1000P以上的双调谐中周。 ...

不错的《发烧经》。。。。

网友:
也有一台海燕T241,改过接地、加大滤波电容交流声还是比较大,影响收听效果,灵敏度还行但收台底噪也比其它锗管机大,折腾几次也没消除交流声放一边吃灰啦,也想问楼主有何妙招治交流声。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wMTIyODA4MA==.html

网友:
经过很多人的实验,的确是:
1、老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比晶体管的收音机好听。
2、锗管的收音机的声音比硅管的机器好听。
3、没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器的声音比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器声音好听。
4、16欧扬声器的声音比8欧的扬声器的声音好听。
5、双喇叭的机器比单喇叭的机器好听。
之所以先生的机器好听我想也许是:
1、用了锗管;
2、用了双喇叭;
3、没有用输出变压器;
4、输出是两喇叭串联,刚好是16欧的。
这就我们所说的蓬蓬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