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想自制收音机的同学一些电路设计上的建议

楼主(2016-11-11):
收音机是集无线电技术之大成的设备,既有直流也有交流,既有高频也有低频,可以说通过制作一台收音机来考验自己的技术是大家都乐此不疲的事情,按理说,中波机是最好制作的,中波电台分布广泛,而且中波机的线圈匝数刚刚好,不多不少,容易制作,同时频率比短波低,分布电容对电路的影响也远远没有高频段那么严重。

但是!很多人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收不到中波,制作的收音机有些时候失败了,努力的成果付诸东流可以说是沉重打击,根据我学习的理论和实际的经验,我在这给大家给出一些建议。

第一,对于附近有大功率中波电台的同学,如果你不讲究台多,仅仅是听着过瘾,或者初步尝试一下而已,大可以采用普通再生式电路,由于信号功率强大!所以能够抑制干扰,提供足够的信噪比,因而是完全能够满足要求的,我生活的环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无论你采用单灯再生机结构还是两灯机,都可以有满意的收听结果。

第二,如果你附近没有大功率电台,但是在距离不是很远的地方有大功率电台,这时候采用一个调谐高放的结构组装同一台三灯机也够了,但是调谐高放实际能够产生的灵敏度和你的LC回路制作的水平有关,否则在低端部分因为LC比率不足1因此等效谐振阻抗还是比较低的,除非你有高Q的调谐回路和变压器,否则不及中放产生的灵敏度高,由于采用了调谐高放,收音机灵敏度有较大提升,同时由于场强减弱,造成信号场强和干扰场强差距变小,因此信噪比降低,此时就要采用一些手段,例如采用磁性天线。磁性天线能够过滤掉大多数的干扰信号,另信噪比有较大提升,同时由于磁性天线的方向性,无形之间也从物理角度提高了选择性。

第三,如果您周围没有大功率中波电台的话,且收听环境恶劣,恐怕就要采用超外差收音机了,例如本省或者邻省有大功率中波电台,二百公里以内的距离可靠接收中波还是可以的,只要制作妥当,无论是采用旁热式电子管还是直热式电子管,都可以有较好的效果。一般一级中放就能满足要求,通过引入磁性天线,可以有比较好的收听效果,在使用旁热式电子管的时候,如果感觉无论调谐电容放在什么位置都有一种滋滋的电流声,那么这种干扰有可能是从电源变压器引入的,由于开关电源工作产生的高次谐波通过电源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进入收音机,造成变频管和中放管的屏流被干扰信号调制,这个信号经过检波以后就放出来了,这个效应在滤波不妥当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很多老式电子管收音机!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个是你在仿制标准的五灯机电路的时候,在中放管和变频管的屏极串入一个1K电阻或者500欧姆电阻,加入一个0.01微法的退偶电容,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源线引入的干扰,另一个方面可以同时在电源变压器高压输出侧并联一个。5000P至0.01微法的小电容,可以用耐压较高的陶瓷电容器,让高次谐波直接通过电容旁路出去,经过这些改进估计收音机的效果就能有较大改善,收听本省或者邻省的中波台是没问题的。

第四,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中波台应该都可以收到。但是假如你在祖国的某个偏远角落,距离中波台都比较远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制约调幅收音机灵敏度进一步提高的原因主要是信噪比不足,那么有没有可能获得超高信噪比,还能达到超级的灵敏度呢?
我要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放弃旁热式电子管,采用电池式电子管!国产的1A2系列电子管比较省电,用电池供甲乙电也不是特别的浪费,国外的1R5系列灯丝电流和屏流屏压都要高一些,但是电子管的跨导随之提高因此能进一步提高,因此还能进一步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
从电路设计的角度,以最为廉价好用的国产1A2系列来说。
首先为什么要采用电池式电子管呢?那是因为通过拜托对电源变压器的依赖,可以极大的简化电源部分的隔离设计,根据我目前的实验,即使采用完善的滤波措施,加入高频瓷片电容旁路高次谐波,依然有滋滋的电流干扰声存在,这并不是低频交流电的嗡嗡声,而是一种调制交流声。因此,采用电池式电子管用电池供电,可以轻而易举的避开这个问题。
其次,对于调幅收音机来说,虽然超外差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比较优异,但是实际上超外差式收音机的选择性主要是中周谐振回路的选频作用产生的,灵敏度也是中放管提供的。但是如果天线系统选择性不加,那么干扰的噪音信号会随着广播信号一起进入变频管产生混频作用,这样经过第一中周的选频,实际上中频部分既有噪音信号也有广播信号的调制,无论几级中放,都无法继续提高信噪比了!因此,有一个理想的天线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记住我的话,即便是超外差式调幅收音机!

另一方面,1A2是七极管,虽然是电池式电子管,热噪声比起旁热式要小一些,不过七极管的噪声仍然远大于五极管或者三极管,因此,如果外来信号不够强,那么变频管本身的噪声和外来信号一起倍中放管放大,总是能听到变频管产生的特有丝丝噪声。这显然降低了信噪比,因此,对于超外差收音机来说,越是往前级,其增益越重要,变频管增益高,就能提供较高的信噪比,信号就足以压制后级管子的工作噪声,同时一中放增益高,那么信号就压制了二中放的中放管噪声。

考虑到1A2或者1R5包括旁热式电子管6U1,6A2等,既然是噪声最大的部分。那么我们在制作高灵敏接收机的时候就要提高变频管的信号栅的输入广播信号幅值。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我要采用什么方法了。

因此,对于一个灵敏度和选择性以及信噪比极高的电子管收音机来说,其电路应该这样设计:1,采用高增益高选择性的天线系统,只有长磁棒分段绕制的磁性天线能够满足这个要求,我手头有一根22CM长的磁棒,应该是极限长度了,再长对效果已经没有明显提升了,增益增加曲线已经接近平直。一般18-22CM均可,最好是20CM及其以上的,由于磁性天线在长度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高灵敏点,这一点Q值高,增益强,因此我们可以将线圈分成两段,或者两大段四小段,每个小段缠在一个骨架上,每两个小段分置于磁性天线的两端四分之一处,这样分段的线圈减少了分布电容,增加了匝数,同时兼顾了磁性天线的灵敏点。2,将磁性天线原理金属物品,支架等最好都用塑料的 ,远离金属底盘,大概在5CM就没有负面影响了。
这样磁性天线将产生足够的信噪比和选择性,足以将噪音信号抵挡在第一道防线之外。同时由于高Q天线的灵敏度主要是Q值提供的,所以LC比率对灵敏度的影响要变小,因此有利于均衡高低端灵敏度。
3,加入一级不调谐高放,这一级不调谐高放可以采用1K2电子管五极管接法,也可以采用三极管接法,因为这一级高放的作用主要是提高信噪比,因此要设计成一级低噪声高灵敏放大器,磁性天线到高放管栅极引线应当尽可能缩短做到合理走线,仿制引线过长引入额外的干扰。通过一级高Q磁性天线的选频作用,和低噪声高放级的放大作用,现在外来引号已经具有一定的幅值了,并且噪声信号已经被高性能的天线所抑制。此时当外来广播信号进入变频管的时候,便能产生足够的信噪比,为下级放大创造充分的条件。
4,尽量采用高增益中放以减少中放级数,由于中放管本身也有噪声,因此在产生相同灵敏度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中放级数,中放最多不超过三级。至于中周的设计,除了采用成品电子管中周以外,具体使用半导体中周如何设计改制我已经在以前的贴子里说了。具体请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807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4412-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8076-1-1.html
5,在布局和接线上要注意,高放部分和变频部分的接线尽可能短,焊接质量要好,以减少电阻提高Q值,尽量减少走线平行靠近,或者交叉。另外在高放和变频的屏极电源部分要引入退偶电路,放置噪声信号经过电源线反馈到高放管,引起调制噪声信号。

最后,在性能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的二级中放收音机,没有高放,磁性天线也仅仅采用了普通的制法,在深夜足以收听上前公里外的电台,我曾在我家,山东省德州市接收到湖北之声,河南新闻广播可以稳定收听。 因此只要根据你当地的接受情况合理选择电路,按照我的设计,制造出一台超级收音机难度是不大的。祝大家好好享受制作过程,同时祝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制作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再说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城市高楼林立,室内中波信号差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楼房的钢筋屏蔽作用太好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钢筋,内部有强大的电磁波信号从中流过,这个楼里的钢筋就是一个天线!这是何等壮观,这些钢筋周围的磁场足以给你的中波磁棒创造良好的场强!不信大家找到自家楼上的构造柱,将收音机磁棒靠近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建议给大家指了一条好路

网友A:
现在还玩中波早就落后了

网友:
直流管兄弟最近热情高涨,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镍氢充电电池或者锂充电电池,根本不用担心电池不够的问题,它们至少可以充放电数千个周期,而且价格还不 ...

好主意,用电池可以杜绝绝大部分干扰信号,电源线馈入的干扰非常明显,用电池可以说简单暴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确实有道理,谢谢您能与大家共享

网友C:
0.01微法的退偶电容——好像多了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1微法的退偶电容——好像多了个0?

过滤高次谐波0.01足够了,这个瓷片电容是并联在交流部分的,过大的话交流电流过大怕是电容要发热。另外一半都是几十KHZ的高频信号进入电源线。所以0.01相对来说不小了。如果在整流管以后用倒是可以用0.1的高频电容器没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很在理,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玩中波早就落后了

没有什么落不落后的问题, 问题是你能不能用传统模拟电路在有限的资源内把电路指标做好,中波电路都做不好你怎么玩得转更高频率的调频? 玩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你要玩结果直接买台高品质收音机快感来得更直接, 所以 千万不要在论坛里随意藐视各种技术点。

网友:
值得收藏的总结性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玩中波早就落后了

中波远距离接收很有意思,调频主要是不能远距离接收信红包,所以无法通过高灵敏度远距离接收来获得成就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建议,为我造收音机指明了方向

网友:
说的天花乱坠请问你的神机做出来了吗

网友:
还真不好意思我真是没做过落后的中波机胆调频就做了几台某鱼上我在卖呢600块的就是我做的

网友:
当然我肯不是按楼主这些歪理做出来的他这些歪理只能是忽悠一下没经验的初学者罢了

网友D:
我也说两句,直流管机乙电部分可以使用升压电路,但要屏蔽好,包括升压器所用电池,升压器最好能和主机有一定的距离,不要试图从升压器中引出甲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说两句,直流管机乙电部分可以使用升压电路,但要屏蔽好,包括升压器所用电池,升压器最好能和主机有一 ...

升压方案可以,我现在在某宝上间10节五号电池的15V电池盒几块一个,一号电池四节并联。也有电池盒,所以似乎纯电池供电问题也是不大,有时间根据这个要求画个电路图公布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压方案可以,我现在在某宝上间10节五号电池的15V电池盒几块一个,一号电池四节并联。也有电池盒,所以 ...

有这样的电池盒啊,那可真好,我原来买了一盒( 40个) 5号电池,想着焊成个乙电电池来用,但工作量太大,一直没动手,现在看来,可以试试电池盒。

网友E:
用5号电池?为何不考虚用18650锂电?20只串联就可以有70V了,容量大得多了,虽然初次投入大了些,但日后使用成本就降低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电池盒啊,那可真好,我原来买了一盒( 40个) 5号电池,想着焊成个乙电电池来用,但工作量太大, ...

搜索关键词,一号电池并联,然后是关键词10节背靠背电池盒,似乎这类双排五号电池盒最多有一组18V的,也就是12节一组,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甲乙电池仓尺寸设计不同结构的,总的来说现在玩儿电池管解决电源太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号电池?为何不考虚用18650锂电?20只串联就可以有70V了,容量大得多了,虽然初次投入大了些,但日后使 ...

这主要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并联灯丝的设计,锂电池电压较高,得加入一个串联稳压电路,要不就得高压用锂电灯丝用镍氢,总的来说如果买好那些电池盒用干电池也很经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搜索关键词,一号电池并联,然后是关键词10节背靠背电池盒,似乎这类双排五号电池盒最多有一组18V的,也 ...

我找了一阵,但只看到了10节的,没看到12节的,你有12节链接么?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一阵,但只看到了10节的,没看到12节的,你有12节链接么?谢谢 。

之前看错了,这个是16节的,2组电池盒就能到48V,好厉害的样子。。我觉得你直接买背靠背的十节比较好,电压比较灵活,16节的八块一个呢,只能三组组成48V乙电池,这是个说高差点,说低不低的电压。当然还是给你个链接,其实用十节的可以组装出45V的电压来,不过这个16节电池盒貌似质量比较过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cc21f8b&idnum=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上边网址是12节的,下边的是16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错了,这个是16节的,2组电池盒就能到48V,好厉害的样子。。我觉得你直接买背靠背的十节比较好, ...

呵,谢谢了。
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了10节的,不过是单排的那种,准备搭个60伏甚至90伏的来玩。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条件,交流管一样可以使用电池,那样就能更好的发挥交流管跨导比较高的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条件,交流管一样可以使用电池,那样就能更好的发挥交流管跨导比较高的优点了。

没必要用旁热的,旁热的夸导高热噪声也是大,直热的可以用二级中放代替旁热一级中放,三级代替二级,而且电池管电压足够的话采用两级中放的灵敏度那是必然远远大于旁热一级中放!再高就无法兼顾通频带了,90V直接采用1R5系列电子管,应该是比1A2的强,不过1A2三级中放一级不调谐高放配合好天线还是能产生令人恐惧的灵敏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旁热的,旁热的夸导高热噪声也是大,直热的可以用二级中放代替旁热一级中放,三级代替二级,而 ...

呵,我的直观感受是,交流五管机灵敏度比直流五管机强不少。

网友:
楼主说说短波呗1

楼主:
短波和中波差不多,基本就是换一个线圈的问题,很多人说1A2在短波部分工作不及1R5优秀,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按照标准乙电电压使用60V,另一方面就是短波多划分几个波段,减小覆盖系数,这样可以帮助1A2的工作,另外可以采用一个晶体管或者一个单独的1A2接成三极管做独立本振,用晶体管可以缩小体积减少耗电,虽然说不是纯电子管机器,不过没有任何区别,本振的意义只是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而已,还用1A2的第一栅极将本振信号导入,第三栅极导入外来信号,这样能够大幅提升短波灵敏度,提高稳定性。
至于短波的调谐线圈,由于电感量小,可以采用半导体的短波线圈直接改装,就是变一变电感量和匝数,是一样的。
我准备在12月份开工,做一个独立本振的,带有一级不调谐高放,两级中放的收音机,中波一个波段,短波搞成三个或者四个波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我的直观感受是,交流五管机灵敏度比直流五管机强不少。

交流五灯机是一级中放的,直流五灯机是两级中放的,具体放大量的计算方法是,变频部分 就是1/2*K*Z
其中K是混频管的变频跨导,Z是中周谐振阻抗,因为是双调谐中周,所以临界耦合放大量只有二分之一。
中放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就是K换成中放管的跨导,你可以计算计算,估计用6A2混频的,一级中放和1A2混频的两级中放差不太多。
用6U1就要好一些。至于电池式电子管,国产的省电跨导还是低一些,国外的1R5系列好不少,中放最多用三级,因为465K的中频频率如果用到四级中放10个谐振回路,其通频带无法保证,三级中放加一级高放的放大量就非常可观了,一般两级中放足以,毕竟是调幅收音机,信噪比还是第一位的,你中放级数太多,热噪声也是大,主要还是在磁性天线下功夫,天线效率越高越好。
因此无论是用高放或者不用,和磁性天线连接的一级AGC最好用并联AGC这样提高磁性天线有载Q值对提高一次选择性和灵敏度提高信噪比都有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流五灯机是一级中放的,直流五灯机是两级中放的,具体放大量的计算方法是,变频部分 就是1/2*K*Z
其中 ...

如果是6SK7和1K2,那确实差不多,但如果是6K4和1K2,那就差太多了。
我是实际对比过的,对此感触比较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短波和中波差不多,基本就是换一个线圈的问题,很多人说1A2在短波部分工作不及1R5优秀,解决这个问题, ...

你打算做1R5套头的还是1A2套头的?

网友F:
6A26K46N26P1一套,能不能用晶体管中周呢,您有这方面的研究吗?多年前我搞过一个,全6J1的,感觉还有差距,最后来耦合方法居然是在曹路用小电容连接前后级,还有其他的好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6A26K46N26P1一套,能不能用晶体管中周呢,您有这方面的研究吗?多年前我搞过一个,全6J1的,感觉还有差距 ...

晶体管中周屏蔽罩较小双调谐的一般是用耦合电容,而不是电子管中周的互感式耦合。电容耦合的优点就是,通过计算等效谐振阻抗选取不同的耦合电容容量,例如4-7P,来改变耦合系数,关于旁热管用半导体中周,不敢完全保证好用,主要是旁热管电流较大,担心磁芯会不会磁饱和,你可以将6K4等屏压降低到180V使用,这样屏流减少,我觉得应该可以,最后对于312-1/2中周的区别实际就是耦合系数不同,然而我们自己用半导体中周完全可以用一样的,通过改变耦合电容来改变耦合系数,4P的为临界耦合,相当于提高选择性类似312-1,采用6-7P为过临界耦合相当于提高通频带,相当于312-2。另外半导体双调谐中周TTF2-8不能直接应用,其LC比率不足导致等效谐振阻抗几乎低一倍,需要自己用0.09或0.08线绕162匝配合200P谐振电容,对于其他TTF2系列中周最好也拆掉原来线圈改成162匝单线圈的,可以提高Q值,增加效果。

网友:
您的数据太重要啦,经验啊。

网友F:
另外,可以用短驳磁棒吗?胖热胆机?

网友:
可谓一生的经验总结。谢谢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可以用短驳磁棒吗?胖热胆机?

2-6M可以用短波磁棒,6M以上用磁棒优势也不大,反而降低灵敏度,此时可以用拉杆天线配合小型磁芯调谐线圈使用,效果较好,拉杆天线在短波波段应该还是尽可能长一些为好,买那种1.2米长的拉杆天线或者1米长的就行,这样就能兼顾中波和短波。另外采用小型线圈的一大好处是排列在一块电路板上相当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6SK7和1K2,那确实差不多,但如果是6K4和1K2,那就差太多了。
我是实际对比过的,对此感触比较深 ...

单级无法相比,一级6K4比一级1K2强得多。夸导高10倍的话那么单级放大系数高10倍,至少根据公式计算是,这样的,但是电池管收音机多一级中放就能适当弥补了,三级大概和旁热二级差不多吧。肯定旁热管好于直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打算做1R5套头的还是1A2套头的?

1R5的效果好,但是管子少又贵,因此准备做1A2系列的,便于大家仿制,主要是想开发能大量用廉价原件代替且便于大家仿制的优秀电路,用管是常见的廉价管,线路做到最简单,阻容元件也是选取现在容易大量买到的,中周和本振线圈也用容易购买的半导体线圈制作。这样才有推广仿制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1R5的效果好,但是管子少又贵,因此准备做1A2系列的,便于大家仿制,主要是想开发能大量用廉价原件代替且 ...

想法很好,支持,我做的时候,尽量使用现成的,如中周就用了633七股的,只有高频线圈、输出变压器自己做(没办法,没现成的直流管用品)。

网友(2018-04-26):
引用 楼主:
1R5的效果好,但是管子少又贵,因此准备做1A2系列的,便于大家仿制,主要是想开发能大量用廉价原件代替且 ...

老师您好,请教一下
米国电池管灯丝电压是1.4V,1R5,1T4,1S5,1S4分别替代国产1A2,1K2,1B2,2P2,而国产的是1.2V灯丝,不知道国产电池管灯丝供电可否直接用电池,镍氢充电电池单节1.2V满电约1.5V。米国电池管应该是可以单节镍氢充电电池供电的。
2P2负载阻抗太高了牛不好弄,而1S4负载阻抗是8K,牛要方便多了。
最近有想做直流管收音机,一直在反复的看您的帖子学习,谢谢

网友G:
1S4 几乎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4 几乎找不到~~~~

1S4找不到没关系,用1A2系列代替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根据我的实测,后期出产的1A2系列电子管灯丝耗电很省,单根约在25毫安左右,相当于欧美的1R5T系列。使用国产电子管,基本借鉴通用的图纸就行,只需要注意两点,第一1A2做变频管其第一栅电阻为51K,而国外的通常为100K,第二,2P2的栅负压为-3.5V这个和1S4,3S4有区别。
至于灯丝电压国产电子管的灯丝电压和进口产品是完全通用的,可以采用一节干电池或者一节镍氢电池供电。镍氢电池的电压在1.4-1.0V,大部分处于1.3-1.1V,恰好适合国产电子管供电要求是非常理想的。最近我正在制作最新的便携式收音机,把厚度做到约44毫米的机型,采用内置锂电池加逆变电源的方法,低压用AMS1117低压降线性稳压模块提供。由逆变器产生高低压,所以在野外使用只需要携带一块不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4 几乎找不到~~~~

另外1S4是单根灯丝而2P2是两根灯丝,采用1.4V的镍氢电池需要并联使用,所以直代1S4是不行的,但是其管教排列同3S4,大概相对于3S4T。

网友G:
引用 楼主:
1S4找不到没关系,用1A2系列代替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根据我的实测,后期出产的1A2系列电子管灯丝耗电很省 ...

谢谢老师指点。
因为国产管灯丝电压,手册给出1.2V,我担心镍氢单节电压偏高,这么看来,我这个担心完全多余了。

现在难就难在2P2输出牛,初级阻抗用多少好呢?还是按手册值15K来设计?

关于乙电,我打算用锂电池,两组6S电池电池组,满电约50V样子,就是不知道国产电池管低压特性如何,如果可以更低电压正常工作,那么电池费用就可以下降。我有专业锂电池充电器,充电方便,为节省费用选在1000mah容量的电池。

中周就312系列中周,因为有现成的。

接收环境,晶体管机,交流6灯机(磁棒天线),中波均可以收到5个清晰台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指点。
因为国产管灯丝电压,手册给出1.2V,我担心镍氢单节电压偏高,这么看来,我这个担心完全 ...

其实除了功放部分手册这个东西对于设计收音机来说意义不大,仅仅是一些参考意义,因为尤其是电池式收音机,本身乙电波动范围就比较大,所以很难说卡手册卡的特别准,我建议尽量是采用60V高压,本身来说乙电电流消耗极小,最大 也就只有十来个毫安,一般9-12毫安左右,这么小的消耗,乙电池有300毫安时就够用了。如果乙电用足了65V,那么除去2P2电子管的栅负压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其它管子恰好是60V左右的高压,能让收音机的灵敏度比较好。
至于输出变压器,我自己做过几个,前天为了三代便携式收音机刚刚缠了一个,我用的矽钢片就是网上买的,号称Z11的,其实似乎国产标号矽钢片里边没有Z11不过性能差不多,外表看是灰黑色硬质矽钢片。0.35毫米厚度,舌宽为10毫米,叠厚为15毫米,其实我买的里边给了我10*20的线圈架,无奈马蹄夹没有合适的,按照手册给出的是真特性曲线参考值,当乙电为60V帘栅极电压60V时,约在15K处取得最大输出功率和最小综合失真。那么就取这个设计值,为了兼顾效率和放音效果我一般都是采用8欧扬声器。

推荐值初级0.11或者0.10的线,绕3520匝,次级88匝,用0.27或者0.29的线。这是按照变压器效率为0.85计算出来的,至于做成二夹一还是三夹二这事儿看你熟练程度,层间不垫纸但是组间做好绝缘。最新的这个变压器挑战了三夹二绕法,可以说骨架绕的满满当当,差点插不了片,自我感觉比较成功,因为做出来的体积最小,这样往往综合性能就是最好的。输出变压器并不难制作,三夹二绕法因为初级线径不粗,可以从网上买自粘铜箔裁成小条,往组间绝缘层里这么一粘再夹进两层薄绝缘纸即可即可,几乎不占用体积和厚度,然后甩头,与分层绕制的初级下一组串联就是。至于插片,这种高阻抗电子管初级电感量当然是尽可能大的好,但是作为单端输出又不得不考虑万一磁饱和怎么办,按说屏流只有3.5毫安是远不会磁饱和的。但是可以采用5片一组或者六片一组顺插,两组对插的办法,这样比完全顺插电感量大,但是又增加了磁阻不会饱和,属于折中做法。实测我按照这个数据做出来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25H以上,量程20H的表连个字都不闪,直接爆表,当然用合适的扬声器低音就没问题了。最好加个电压并联负反馈,从2P2的屏极引出一个10M电阻即可,连接到1B2的屏极上,音质有较大改善,你先着手制作有问题再交流,也可以加群:526913027,我建的专门讨论DIY收音机的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