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不通

楼主(2016-11-11):
单相触电,我有问题一直想不通。穿着鞋子会触电,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去碰火线没事。我们农村三五层的高楼,基本上都没有接地,按理说这些砖块混凝土是很好的绝缘体,他们和人体串联起来的电阻很大,但高楼上人依然会触电。人触电漏电保护器会跳闸,但是我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不跳闸。这些真是想不通啊。

网友A:
我们生活生产上用的是交流电,它跟直流不一样除了电阻还有电容,鞋穿在脚上脚和地面形成了电容,电容在交流电路里的容抗比脚和地面的电阻要小得多,不能光看电阻还有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绝缘鞋的尺寸和一般鞋子相似,电容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但它能保护人,说明电容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不大。

绝缘鞋与一般的鞋子不一样,绝缘鞋没有钢钉或鞋底金属小铁板,绝缘鞋没有一点金属成份,更重要的是绝缘鞋是不能用能导电的含“碳”橡胶制作成的,而一般的大多数鞋子是用廉价的含碳橡胶制作成的,所谓含碳橡胶就是含石墨橡胶,在接触面大时是可以导电的。

网友D:
脚穿鞋踩在地面是面接触,回路电阻小,手拿鞋去碰电线是点接触,回路电阻大。

网友:
压差'手摸电的电压'脚的电压压差'和避雷针一样'雷击到避雷针毫发无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穿鞋踩在地面是面接触,回路电阻小,手拿鞋去碰电线是点接触,回路电阻大。

就算接触面,鞋子的电阻也算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生活生产上用的是交流电,它跟直流不一样除了电阻还有电容,鞋穿在脚上脚和地面形成了电容,电容在交流 ...

为什么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没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没什么反应?

只能说,人体对电的感应相对漏电保护装置要灵敏的多。

网友E:
对于交流电触电,漏电问题,应该用阻抗的角度去分析,因为人体对大地就是一个电容,是可导电的.

如果按直流法分析,肯定得出是楼层都是绝缘的怎么会触电的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交流电触电,漏电问题,应该用阻抗的角度去分析,因为人体对大地就是一个电容,是可导电的.

如果按 ...

如果人体对大地是一个电容,还是有容抗的。但是我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却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人体对大地是一个电容,还是有容抗的。但是我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却没有电流。

嗯,要注意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导线对地的杂散电容比人体对地的要小一些,火线碰地板跟不碰电流差不多,都打不到跳闸的门限.

但人体对交流电是比较敏感的.

网友:
混凝土并不是绝缘体,用火线碰触不冒火,但你撒上点水看看,火花嘶嘶的
洒水之前是点接触,洒水之后就是面接触,穿着鞋子与地是面接触,手拿鞋子触碰电线是点接触,就是点与面的差异

网友C:
个人比较支持点和面的这种解释,对于电容说,我是不同意的,反例就是电工绝缘鞋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直接把火线连到地面没什么反应?

这还不简单地面太干燥,水泥沙子导电不好,导线线头接触面太小。你往地上倒一盆水再接触你看漏电开关跳不跳闸。不过要是电死可别怨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比较支持点和面的这种解释,对于电容说,我是不同意的,反例就是电工绝缘鞋的使用。

电容说法与点或面接触是一个道理,点接触,电容容量小,通过的交流电流小;面接触,电容容量大,通过过交流电流大;其实,人感觉到触不触电看流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说法与点或面接触是一个道理,点接触,电容容量小,通过的交流电流小;面接触,电容容量大,通过过交 ...

绝缘鞋的尺寸和一般鞋子相似,电容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但它能保护人,说明电容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绝缘鞋的尺寸和一般鞋子相似,电容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但它能保护人,说明电容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不大。

电工书本上有关于交流耦合触电介绍.

点和面的介绍,以及电容说法,本质上.确实是同一个道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比较支持点和面的这种解释,对于电容说,我是不同意的,反例就是电工绝缘鞋的使用。

穿电工绝缘鞋子,等同于串联进一个电容CX,因为面积小。所以总体电容量比直接(人体直接接触地板)---->地面   小得多了,漏电效应就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工书本上有关于交流耦合触电介绍.

道理是一样,但绝缘鞋的存在,说明电容不是导致触电的原因(指普通市电,高频高压之类,没接触过,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穿电工绝缘鞋子,等同于串联进一个电容CX,因为面积小。所以总体电容量比直接(人体直接接触地板)----> ...

普通鞋子也有电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普通鞋子也有电容的

任何结缘物质都能做电容介质啊.

鞋子也一样的.说的是介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任何结缘物质都能做电容介质啊.

鞋子也一样的.说的是介质.

绝缘鞋的尺寸和一般鞋子相似,电容估计也差不了多少,穿一般鞋子会触电,穿绝缘鞋就不会,所以我认为电容不是触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缘鞋与一般的鞋子不一样,绝缘鞋没有钢钉或鞋底金属小铁板,绝缘鞋没有一点金属成份,更重要的是绝缘鞋 ...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触电的原因。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接触面积,面积越大电阻越小,混凝土砖块不是绝缘体。穿绝缘鞋未必保险大多垫绝缘物戴手套才能带电工作。有些人脚部出汗少甚至接起茧子鞋子干燥有时也能抵抗220伏交流电压。

网友:
如设为电容瞬间充电电流肯定很大,与电工穿绝缘鞋工作相悖

网友:
鞋底电阻有压敏效应, 类似炭精送话器. 过去粮站有一种测量谷物水份的仪器, 两个电极做成了类似台钳一般的结构, 摇动摇柄可以将谷物压实, 在规定的压力下测量通过谷物的电流. 压力不同电流也不同.

网友:
手脚出汗的人对电更敏感

网友:
从来没有想过,看帖,学习了。

网友F:
人体对36V以上的电压就有感觉了,何况市电压220V。钢筋混凝土不是绝缘体是接地体,发电厂的发电机变电站的变压器公共端钮都是深埋大地。一旦人体接触电源(除人体穿绝缘鞋以外),就会与大地形成回路所以人体就会触电。为什么鸟儿站在一根电线上不触电,就是因为鸟儿没有同时站在两根电线上的缘故(电源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
比较感兴趣,进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都要切断电源,为什么要带电作业呢?至少也要垫个干燥的木(塑)凳呀

网友:
这个你用表测测就知道,肯定有地方潮湿

网友:
大家回答的都很有道理,楼主怎么还没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缘鞋与一般的鞋子不一样,绝缘鞋没有钢钉或鞋底金属小铁板,绝缘鞋没有一点金属成份,更重要的是绝缘鞋 ...

电工绝缘鞋底有钢板,头有钢板。
最底层绝缘好是真的,只要鞋不全湿人站地上摸火线220V没感觉。绝缘鞋说是耐压6000V,但没人敢试过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F:
人体对36V以上的电压就有感觉了,何况市电压220V。钢筋混凝土不是绝缘体是接地体,发电厂的发电机变电站的 ...

站在高压线上鸟的身体上过电了,只是微乎其微,微安表测大电流的原理。

网友:
跨步电压                  ???

网友(2017-04-16):
你在地面泼点水,把电线放上去就跳闸了,这是接触面的问题

网友:
都有道理,学习一下!

网友:
想不通不重要,在没明白道理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做危险实验。

网友:
大家都说了,不用再多言,楼主一定也想通了,就差出来言语一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