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MF-500B表电阻档都无反应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1):
看了些网上的文章 一般会说到哪个电阻烧了 我仔细看了看 没发现烧的电阻 不会搞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测量电阻的相关线路、开关。

网友B:
看看电池夹片是不是接触良好,电池线有没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测量电阻的相关线路、开关。

是不是每个电阻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夹片是不是接触良好,电池线有没有开路。

测了拨盘脚上有电压

网友:
电阻档没供电,形不成回路。重点渣有关电阻档的拨盘接点

网友C:
,拨盘有电压不等于各档电阻有电压最好.在网上下载电路图就好修了

网友D:
先去拿一个电池测一下电压来看看是不是表头线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拿一个电池测一下电压来看看是不是表头线圈断了。

电压档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盘有电压不等于各档电阻有电压最好.在网上下载电路图就好修了

回头下个图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两块坏表一块表头线圈断,一块只是不能测量交流电,其它正常经过观察发现交流档的转换开关坏了,准备二合一修复只因太麻烦一直没动手。

网友E:
电阻档需要用到电池的电的,其他电压等不需要用电的。所以先检查电池供电回路。装电池的接触片 有时漏液了  电路会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档需要用到电池的电的,其他电压等不需要用电的。所以先检查电池供电回路。装电池的接触片 有时漏液了  ...

我测了电池到转盘上的点是有电的 再往下 没有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了电池到转盘上的点是有电的 再往下 没有查

继续往下查

楼主:
嗯嗯 空了继续搞

网友F:
这两天,我修好一500,修这些要能看明白图纸,单纯电阻档毛病,很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天,我修好一500,修这些要能看明白图纸,单纯电阻档毛病,很容易找到问题,

哥们给份图 我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给份图 我研究研究吧

发一个图片

楼主:
顺着电路图 一个个元件查喽?

网友G:
    万用表要是电阻坏了,就很难找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要是电阻坏了,就很难找来换了。

不怎么想搞了 就当个电压表量量东西 自己不会折腾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怎么想搞了 就当个电压表量量东西 自己不会折腾

楼主,问一下是用电阻档误测市电电压后的故障吗?看一下保险是否烧断(九几年以后的表都有保险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一下是用电阻档误测市电电压后的故障吗?看一下保险是否烧断(九几年以后的表都有保险丝管)?

是论坛里收来的 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拆的时候 好像没看到保险丝 空了仔细看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论坛里收来的 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拆的时候 好像没看到保险丝 空了仔细看下

色环电阻的500型表,很多配有保险管,很容易找到的!我看到过的保险管在安装电池的附近居多,楼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色环电阻的500型表,很多配有保险管,很容易找到的!我看到过的保险管在安装电池的附近居多,楼主找找看 ...

如果就在里面的话 我拆的时候 好像没有发现
我量过电池到拨盘的线 拨盘点上有电的 是不是保险OK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就在里面的话 我拆的时候 好像没有发现
我量过电池到拨盘的线 拨盘点上有电的 是不是保险OK的?

你的回答差点把我弄迷糊了,保险管接在表笔插孔+极处连线与档位开关连线的线路中,楼主顺着线路找找看!

网友I:
检查一下调零电位器,线绕的那个,是不是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回答差点把我弄迷糊了,保险管接在表笔插孔+极处连线与档位开关连线的线路中,楼主顺着线路找找看!: ...

明天拆开看下再报告,不过我现在电压可测,是不是可能保险丝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调零电位器,线绕的那个,是不是断线了

明天我拆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调零电位器,线绕的那个,是不是断线了

刚刚拆开量了下 发现这个拨盘上的3个脚。
1跟2脚间有阻值,也会随着旋钮转动变化。
但是3号脚跟另外2个脚间没有阻值,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回答差点把我弄迷糊了,保险管接在表笔插孔+极处连线与档位开关连线的线路中,楼主顺着线路找找看!: ...

检查了 么有保险丝 +极直接连到盘点上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拆开量了下 发现这个拨盘上的3个脚。
1跟2脚间有阻值,也会随着旋钮转动变化。
但是3号脚跟 ...

你的表的电位器接触不良,用无水酒精清洗一线绕电位器的滑轨及动触点,看有没有用,能否修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刚拆开量了下 发现这个拨盘上的3个脚。
1跟2脚间有阻值,也会随着旋钮转动变化。
但是3号脚跟 ...

对,就是它坏了,可以尝试分解开,找到断的电阻丝线头,重新焊上,精细活儿,慢慢搞,或者3脚那里往电阻丝上堆一个锡包,只有1和3是通的,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它坏了,可以尝试分解开,找到断的电阻丝线头,重新焊上,精细活儿,慢慢搞,或者3脚那里往电 ...

明天继续尝试了看看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表的电位器接触不良,用无水酒精清洗一线绕电位器的滑轨及动触点,看有没有用,能否修复?!

只有95的酒精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95的酒精 明天试试

这种线绕电位器,就算接触不良,拧一拧,滑动片在电阻丝上磨几下就好了,不像碳膜电位器那样接触不好可以清洗擦擦什么的,不需要用酒精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明天继续尝试了看看 谢谢哈

你还可以用一个2K或者2.2K普通电位器把这个线绕电位器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可以用一个2K或者2.2K普通电位器把这个线绕电位器直接换掉

好 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可以用一个2K或者2.2K普通电位器把这个线绕电位器直接换掉

经过检查 是那个电位器的线断了 我现在已经接上 但是发现电阻档量的不准确 不懂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查 是那个电位器的线断了 我现在已经接上 但是发现电阻档量的不准确 不懂为什么了

你说的太笼统了,到底是怎么个不准法儿?所有挡位都不准吗,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修好的这个电位器是调零用的,测电阻之前需要表笔对接先调零,确认表内电池是不是电压不足

网友I:
这只电阻像是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只电阻像是糊了,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
你说的这个电阻我测了下 显示2.52千欧,应该是好的吧
电池量了下 一个1.6V 一个8.7V
另外量电阻的情况是这样的:量一个40欧的电阻,打在各档上 都显示为0 只有10K档有点变化。另外测试一个10K的 表上显示大概在7.5K。
我昨天查那个电位器的时候 我发现就在脚上断了 当时长度有点不够 我退了一圈电阻丝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
你说的这个电阻我测了下 显示2.52千欧,应该是好的吧
电池量了下 一个1.6V 一个8 ...

那个线绕电位器少一两圈影响不大,你要重点检查挡位开关的触点是不是接触不好,比如参与分压的电阻接地端不能接地分压电路不正常,指针就一直指到最大(电压没有被拉低),根据电路图找到接地的电阻看看是不是开路了,就不能和挡位上的电阻正常分压。

测大阻值的电阻指针摆动小,其实就是电压低,(电阻挡就是电压表)

是不是有人拆解过挡位开关安装的时候错位,电阻挡,其实就是依靠电阻值的变化组成的分压电路,一台万用表就这几个元件,排查很简单,元件没烧坏,就是接触不好或者挡位错位

网友I:
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电阻

好 我再研究研究 谢谢~

楼主:
发现一处塑料件损坏 不知道有无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发现一处塑料件损坏 不知道有无影响

坏的塑料上有金属刀(触点)吗?是不是电阻挡负责切换用的,还是只起到定位的作用,这个需要你自己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坏的塑料上有金属刀(触点)吗?是不是电阻挡负责切换用的,还是只起到定位的作用,这个需要你自己判断了 ...

塑料圈用502粘起来了 铁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塑料圈用502粘起来了 铁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安装的

先不要装金属片,把塑料件套在中间轴上,拧到电阻挡x1K的位置,记住塑料件哪个位置是和边上的1K挡触点相对的,再拆下来装金属片,金属片上那个突出点对准塑料件刚才的那个记号
另外,502粘的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不要装金属片,把塑料件套在中间轴上,拧到电阻挡x1K的位置,记住塑料件哪个位置是和边上的1K挡触点相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先试试能不能修起来,如果能好,再把塑料圈加固用。你说的位置那个,我要好好想一下,不然就不跟档位相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先试试能不能修起来,如果能好,再把塑料圈加固用。你说的位置那个,我要好好想一下 ...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