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四十二:大灯泡甲类功放

楼主(2016-11-13):
音响侠客行四十二:大灯泡甲类功放

单就是好!如图从输入到输出仅有一级放大,也就是说,这一颗Power MOSFET掌控了全机的放大工作,够简单了吧!而且因为用了固态原件的关系,使得它的输出可达10W,若您对线路有所了解,还可以修改成更高的输出。

实际架构之的概念是以最少的组件在极简的状态下,制作出与传统架构迥异的扩大机。De-Lite与ZEN-Lite的电路架构是相当类似的,一个功率组件,加上一个大功率灯泡负载,就可以让喇叭唱出很美妙的声音。那Zen-Lite跟De-Lite又有何不同呢?Zen所使用的主动组件是MOSFET,而De-lite的则是Depletion MOSFET。其实参照Pass的说明,很容易就可以用搭棚的方式制作出这部De-Lite。把组件的位置,在砧板上排好,反正就按照电路图把它装起来就对了.....。其中灯泡则是选了250W/110V的两颗并联。

电路图是这样的:

装好上电是这样:

装好了以后试听,感觉还算可以,没有太多的惊奇。但新玩意: 一个单端OPT输出的FET后级,偏流大约在1.2A,源极电阻改成了1.5R左右,如此偏流大概会在1.1~1.2A之间;并且在OPT初级并了一个60R左右的电阻。改起来简单又快(砧板的妙处),直流测量结果也不错,偏流大概在1.16A。改过的电路。再次接上系统,低频困扰变得十分不明显了,最下盘好像还是有个自然的衰减。

如果觉得用灯泡不好, 可改良后如下图: 全机的主角是Q1 IRFP140的N Channel MOSFET, 如果您觉得IRFP140不容易买到,可以找耐压至少50V, 耐流10A以上且功率125W以上的代用品。由于Q1是接成 Common Source 的增益放大,故为反相输出,所以输出端应该是喇叭的负端,而接地点才是正端,这点请注意。另外有一颗P Channel MOSFET -- Q2 IRFP9240, 它的规格大致与Q1同,是和Q1配对的P Channel MOSFET,但是千万别误会它们是在做推挽放大,在这里Q2只是Q1的泄极负载,就像真空管以输出变压器作为屏极负载一般,只是MOSFET拥有更低的输出阻抗,它不须要输出变压器做阻抗匹配,就可以直接驱动喇叭,省了输出变压器,更符合简单就是好的原则。Q2与Q3构成一个2A的恒流源,提供Q1及喇叭的电流,Q2的阻抗会随着Q1 ON-OFF而变化故亦称为动态负载,它比固定式电阻负载或灯泡更有效率。

由于本机以A类方式动作,要注意的是散热问题,虽然只有10W输出,静态消耗每声道却有70W,可想而知,散热片一定要够大,否则MOSFET所产生的热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个线路上可发现它的电源是单组34V供电,所以线路架构是以OTL方式输出,如图中之C3,C4之2200uF就是隔绝直流的输出电容,可试着用不同的品牌或用一个4700uF取代看看声音有何不同?但耍注意电容充电时对喇叭的冲击。

因为本机的输出电流被Q2所限制,而输出振辐不可能超过电源的情形下,故本机的输出功率不会因为使用较低阻抗的喇叭而增加功率,这是单端扩大机的特性。另外本机输出阻抗约1 OHM故阻尼系数约为8。建议8 OHM以下、功率需求超过10W的喇叭,或要求高阻尼系数的喇叭,并不适用于本机

本机线路是够简单的了,下面是本机的零件表:

Bill of Materiel
Note: The BOM list the parts only one channel.

本机实在是很简单,零件不多,所以在装制上不会太难的。但是千万别因此而轻乎怠慢,想要装响它很容易,可是要让它响得好就不见得很容易了,机内配线也拜托尽量要用粗铜线,细心的作工,加上别使用太差的组件,要得到好声是不难的。

测量结果如下:
1、在送入不过载信号时,输出正弦波无自激现象,也看不出波形有失真。
2、将输入信号加大,使放大器慢慢进入过载状态,波形的下半部首先出现失真,然后是上半部。
3、当波形上下出现削顶失真时,失真状态和双极型管电路完全不同,顶部为半圆形,和电子管的削顶失真很相象,只有当输入半信号为功放刚开始出现失真时的输入信号5倍以上,才会出现和双极性管一样的削顶失真。
4、在电阻并联一个0.02uF的电容,功放电路仍工作稳定,无自激现象。
5、带宽约10-150KHZ-3DB。
6、该电路的增益约为4。
7、二块功放板的增益不平衡度<1DB。

这个电路真是好得出乎意料之外: 开环失真不会大于3%,美中不足是才4倍的增益。最好是RMS 10V的输出的音源才可以得到满功率输出。另外做了个前置放大器, 将新做的功放接入系统,通电,开机,由于是OTL,没装延时保护电路,喇叭可能有冲击。然后开始播放各种各样的软件,半个小时后,对这个功放的优劣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主现评价如下:声场极其开阔,闭上眼睛,感觉不到音箱和墙的存在,高音非常细腻,但是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低音非常清晰,但是某些频点好象有控制不住的感觉,中音在整个声频范围所占的能量比重和手上其它功放比有所减少,声底是甲类固有的味道。感觉极其独特的风格,就是那种高音不自然的感觉: 未级无负反馈功率放大器的风格。再加上大功率场效管的那个输入结电容有1000P到3000P(J50/K135是600P左右,所以是名管啦,呵呵)使得10K以上频率失真可以比1KHZ时高一个数量级。但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电路,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音乐性,也只有做过了才有体会,当然它的缺点也是很多的,象效率低下,功率偏小(对管子并联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当然功耗也跟着上升),声底偏软(听张学友歌竟然有3分蔡琴老歌的味道)……从技术角度来说其各项指标也达不到保真的要求,但是对于喜欢动手的朋友来说,这实在是一款值得仿制的电路。但是面对着自制的重达50Kg,一开机就耗电500W/小时的甲类功放,心里总是在想同一个问题,开还是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N沟道MOSFET来讲,第1/2/3图栅极没有高电平,怎么能有漏极电流?还让它工作在甲类!第4图倒也说得过去, ...

你自己看看这网页吧:
https://www.passdiy.com/project/amplifiers/zen-variations-1

也可参考大师版本如下:

网友:
这种低效性能也不怎么样的电路正经的工程师是不会设计的。。

网友:
灯泡负载与电阻负载差不多,效率太低,所以很少人玩。恒流负载效率稍高,容易制作,效率最好还是电感负载,电感声音也是最好的,只因制作难度和体积难以推广。

网友:
玩新鲜感挺合适的

网友:
负载用输出变压器,前级耦合一J型管,不就是个标准单端电路吗?搞得那么哗众取宠。

网友:
有类似的哦!就这个,不错,7W输出,在单位用P2P焊过一个声道,还行!
功率大的推荐用SIT管,下面有这个SIT管的推挽A类应用!
以上资料都来自DIYAUDIO , " PASSLAB" 板块;

网友:
这个是地2版

网友:
Depletion MOSFET 是好东西,只是功率大的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