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 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6-11-13):
全电子管经典线路,不急,按照单元电路从后级逐级往前慢慢做,逮到什么元件就用上,边做边学边改,其实一点也不难。

期望性能:
1. 接收频率:AM 520~1710kHz(MW),2.4~7.0MHz(SW1),6.5~18MHz(SW2),FM 87~108MHz;
2. 输出功率:8W;
3. 灵敏度、选择性和保真度尽量好;
4. 电路和组装尽量简单,不奢侈也不山寨。--- 引用Albert Einstein名言:“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

方框结构:

楼主:
(1)底座
利用一个报废的老式50’ Plasma TV的机板盒,1.2mm厚铝合金,长590mm,宽230mm,高45mm,直接作为底座。截取一条1.5mm厚的L型装饰铝条,长610mm,高45mm作为面板,用铝铆钉和螺丝将它连接在底座上。

(2)电源
电源变压器是现成的(西德潜艇电子管声纳机用的电源变压器),型号:V40621-L3007-X-6,初级输入电压AC 110v-220v-240v可选,次级输出电压AC 5v(2A),280v+280v(120mA),6.3v(4A)+4.0v(2A)+12.6v(1A)。用一个电脑的硬盘支架外加两片铝片做个屏蔽壳,喷黑漆。

扼流圈用成品的Parmeko,密封,7.5H/60mA。

电路图

组装

测试:置输入电压选择于240v位置,实测输入市电电压AC 248v,输出灯丝电压空载AC 7.1v(接负载2.2Ω / 20W降为6.5v)。输出B+电压空载DC 319v(接负载4.7kΩ / 20W降为288v)。输出Vreg电压空载DC 153v(接负载10kΩ / 20W为152v,几乎不变)。

网友:
扼流圈容量可能不够,找个10H 100mA的吧。60mA只够五灯机。

网友:
看计划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快更,谢谢

网友:
中波靠地波传播,加上干扰大,加装高放的必要性大于短波。

网友:
咋一看楼主的ID名字,我还以为是DIY论坛的Julien版主呢。

楼主:
(3)音频功放
采用2只6V6GT电子管作AB1推挽功放,超线性UL接法。输出变压器没有现成的,自己绕制,先估算设计。

经验参数:最低频率 fmin = 65Hz (-3dB) ,输出功率Po = 8W,屏−屏阻抗Rp-p = 10k,输出阻抗RL = 4Ω / 8Ω,效率 η = 80%,反馈SG端匝数抽头Nsc = 23%。

(a)铁芯截面:Sc = (25 Po) / (η fmin) = (25 × 8) / (0.85 × 65) ≈ 3.62 (cm)2  。
采用25W现成的电源变压器铁芯,舌宽22mm,叠厚25mm,铁芯截面 Sc = 5.5 (cm)2  ,平均磁路长L ≈ 13.4cm。

(b)初级电感量:Lp-p = Rp-p / ( 2π fmin ) = 10k / (2π × 65) ≈ 24.5 (H)

(c)初级总匝数:Np-p = 500 [ ( Lp-p L) / Sc ] 1/2 ≈ 3863 (T)
                  SG端匝数抽头:Nsc = 3863 × 23% = 888(T)
                  次级匝数:
N4Ω = Lp-p [ RL / (η Rp-p ) ]1/2 = 3863 [ 4 / (0.8 × 10k) ]1/2 ≈ 84(T)
N4Ω = 3863 [ 8 / (0.8 × 10k) ]1/2 ≈ 118(T)

(d)绕组占铁芯窗口面积:
选用的铁芯窗口最大面积 Smax = 3.3 × 1.1 ≈ 3.6 (cm)2
可用面积 S ≈ 0.8 × 3.6 = 2.9 (cm)2
初级选用 φ0.16mm 漆包线,占用窗口面积 S1 ≈ 1.5(π/4) φ2 Np-p = 1.5×(π/4)× 0.162 × 3863 ≈ 1.2 (cm)2
次级选用 φ0.71mm 漆包线,占用窗口面积 S2 ≈ 1.5×(π/4)× 0.712 × 118 ≈ 0.7 (cm)2
线包占用窗口面积S1 + S1 = 1.2+0.7= 1.9 (cm)2  < 铁芯窗口可用面积 2.9 (cm)2  ,全部线圈可以绕的下。

采用变压器原配的等间距双槽线圈尼龙骨架,初级和次级线圈分别在不同的线槽中正绕和反绕,从而保证全对称(同样电感和内阻)结构。因为是推挽工作,铁芯采用EI 对插,无气隙,成品后喷黑漆。

实测线圈各绕组的直流电阻和空载电感如下:
绕组P1 ~ SC1    SC1 ~ B+    B+ ~ SC2    SC2 ~ P2    P1 ~ B+    P2 ~ B+    P1 ~ P2
电感    3.30H         0.22H           0.22H          3.30H        5.01H        5.01H      19.86H
电阻    218Ω            60Ω             60Ω            218Ω         278Ω         278Ω       556Ω

电路图:

组装:

测试:通电,测得两个6V6GT阴极自给偏压18v。输出接8欧假负载,上单端输入接信号,Ui (rms) = 7.4v (440Hz) 时,Uo(rms)= 4v,没有明显失真。继续增大Ui, Uo也跟着增大,但有明显的失真(上半周肥,下半周瘦)。下单端输入接信号,Ui (rms) = 7.2v (440Hz) 时,Uo(rms)= 4v,没有明显失真。继续增大Ui, Uo也跟着增大,但有明显的失真(相反,上半周瘦,下半周肥)。接一个倒相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双12V的次级)将输入信号变成双端信号,Ui (rms) = 15.6v (440Hz) 时,Uo(rms)= 8v,没有明显失真,说明该功放输出8W没有问题。

楼主:
(4)低放
包括6SQ7前置低放,衰减式 (Harmon Kardan) 音调控制和12AT7倒相推动电路。刚开始前置低放用低噪声管C3m,倒相推动用ECC35试验。

结果发现ECC35管的声音“磁性”十足,优美动听。可惜的是这个1953年的老管,工作几个小时后交流嗡声变得很大,检查了半天,发现是这个管的灯丝和阴极热碰极(冷的时候是好的)。手头上就仅有这个管了,只好改用12AT7 小管,感觉这个小管的声音就“单薄”许多,又试用6N7管,声音不错,但考虑该管的灯丝电流较大,还是用回12AT7小管,只好花时间做了个管座盖片堵掉原来的大孔。真没想到,一个前级低放对放音的效果有这么明显的不同。

再就是前置低放原来使用的是低噪声管C3m,该管的性能不错,只是麦克风效应大,随便敲击管罩底板甚至其它元器件,喇叭就“哐哐”地叫。换用12AT7改善也不大,最后使用6SQ7则明显没有麦克风效应,同时也预留了AM检波功能。通过试验不同的倒相电路,音调电路和负反馈电路,最终以效果最满意的电路确定定型。

电路图:

试验结果:置音量电位器于最大位置,低音和高音电位器于中间位置,输入端对地短路,喇叭没有交流嗡声,输入端悬空,喇叭有一点点交流嗡声。输入端加440Hz信号100mV(rms),输出端接8欧喇叭,测得输出7.7V(rms),示波器观看波形没有失真。
输入端接高质量的CD音源,电子管音频放大器确实有其特色的放音韵味。感觉电路中加入的高低音音调电路对放音的音质破坏很大,不用最好。还有就是负反馈量应尽量小,不加负反馈会失真,但加得太大音质会变得“生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3)音频功放
采用2只6V6GT电子管作AB1推挽功放,超线性UL接法。输出变压器没有现成的,自己绕制,先估算 ...

这个输出变压器的工艺我喜欢!简单省事儿,完全就是我缠输出变压器的节奏啊,高绝缘强度漆包线,根本不用层层垫纸,也建议以后采用小九角管制作功放级,可以降低屏压,提高安全系数。

网友:
楼主如功放用6P3P或EL34一只也有6--7W单端,线路更简单些。

网友:
大胆的想法,新颖的工序,一定有不一样的DIY乐趣。祝贺!

网友:
电流容量要预留够了,不然到时不够就傻眼了。预祝成功!

楼主:
(6)AM中波收音电路
经典超外差线路,先做中频放大部分,用6BA6变μ管,中频455kHz,用V+供电。中周采用老式电子管的PT872双调谐旧中周,外壳经打磨去锈后喷灰白漆。实测该中周的初级最大电感是2.64mH,最小电感是1.66mH,磁帽(芯)在中间的电感约为1.66mH,内配谐云母电容70pF,线包直流电阻26欧,次级和初级一样,次级在上,初级在下,都是采用一样的丝包线4折叠蜂房绕法,间距8mm。

电路图:

调试:
用一个3pF小电容(一小段双绞漆包线)将中频信号注入输入中周IFT-1的初级,先调输出中周IFT-2,后调输入中周IFT-1,使喇叭输出的声音最大最好听(也可用数字表通过测量AVR的负电压来判断)。

接着做AM变频,该级使用6BE6五栅管,用Vreg +150v供电。
中波频率520~1710kHz,用磁棒天线,磁棒直径 Φ10mm,长度180mm,双联空气可变电容(内置6倍缓速齿轮,可旋转2 + 5/6 圈),容量15/540pF × 2。

中波天线线圈自制,先估算其电感值,中波低端f min = 525kHz, Cmax ≈ 540pF + 30pF(补偿、分布和杂散电容),得到:L ≈ 164uH。验算当Cmin ≈
15pF + 30pF(补偿、分布和杂散电容)可接收高端的频率 f max = 1853kHz,可以通过稍微加大补偿电容降至中波接收的高端频率1710 kHz。试用Φ0.28mm × 5股的漆包线(老式CRT CTV的行校正线圈)在磁棒的一端上绕54T,测得电感值为164.2uH,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电感可调范围150~205uH。

为避免发生机振现象,可变电容用三个橡皮垫圈软固定。

随便找一个直径 Φ52mm的转盘套在可变电容的转轴上,因此可得到一个超长行程(约46cm,实际48cm)的面板刻度,刻度的具体频率待最后装机和调试完毕后再实际标定。

拉线的结构是随意做的,反正手头上有许多滑轮,附图是最后的样子。

调谐旋钮配有一个惯性飞轮,手感超好。

中波的本振线圈没有现成合适的,先估算一下电感量,对于等容双连,如果垫整电容用510pF,振荡线圈配谐总电容约为(540pF + 30pF)// 510pF ≈ 269pF,对应于中波低端的振荡频率975kHz,则振荡线圈的电感量应该是 99uH。验算:若配用这样的振荡线圈,最高振荡频率为2488kHz,可以通过加大补偿电容降至中波接收的高端振荡频率2165kHz。
找到一个老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波本振线圈,电感量为123uH,丝包线4折蜂房绕制,拆掉16T后测试其电感为100.2uH。调节其磁芯,测得电感范围为98.2~101.6uH。

电路图:

组装:

调试:由于磁棒线圈和振荡线圈预先测量并设定好了,装机后就能收到当地中波所有的5个台。简单的进行三点统调后,各个电台清晰洪亮。具体的做法很简单:(a)在中端找一个台(比如:855kHz),调AM振荡线圈的磁芯;(b) 在低端找一个台(比如:620kHz),调磁棒线圈的位置;(c)在高端找一个台(比如:1369kHz),置手工辅助调谐于中间位置,调振荡的微调电容;最后重复(a) (b) (c)稍微修正就可以了。

调试良好的电子管AM中波收音电路简单,选择性很好,干净不混台,干扰和杂噪小,灵敏度也足够,夜间仅用磁棒天线还能收到几个邻近市的弱台,我试验的单级中放增益已经足够且已近临界自激状态,有试过再加装一级中放,并考虑到严格的屏蔽,隔离和等特殊技巧,除了减每级的中放增益外,还是自激的一塌糊涂,也试过用三联可变加装一级高放,电路是成功了,但没有感觉对MW收音有更好的效果,反而是杂散的干扰和底噪变大了。

楼主:
(7)AM短波收音电路
短波接收分两个波段,选择SW1频率范围为 2.4~7.0MHz,SW2频率范围为6.5~18MHz,用一个3刀3位波段开关切换MW、SW1和SW2,所有的短波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都没有现成的,全部采用FM 10.7MHz中周改制。仿真估算SW1天线线圈电感量为8.9uH,振荡线圈电感量为8.6uH,垫整电容选用820pF,SW2天线线圈电感量1.0uH,振荡线圈电感量0.9uH,垫整电容选用2700pF,线圈的绕制数据如下:

将这些线圈集中装在一小片PCB板上(手工布线),然后用硬跳线连到波段开关和相应的电路上。

电路图:

组装:

调试:
SW1和SW2的跟踪调试很简单,主要是调SW1和SW2波段的各自频率覆盖。对于SW1,将调谐可变电容全部旋进,调节SW1的振荡线圈磁芯,检测这时的振荡频率为2.82MHz(略低于2.4MHz+455KHz),将调谐可变电容全部旋出,调节SW1的振荡补偿电容,检测这时的振荡频率为7.48MHz(略高于7.0MHz+455KHz)。加天线,尝试接收中低端的SW1电台,调节SW1的输入线圈磁芯,使得输出最大,尝试接收中高端的SW1电台,调节SW1的输入补偿电容,也使输出最大。对于SW2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赘述。

找到一个旋转式3/30pF小可变电容(仪器用的),干脆用它作为天线联的手工辅助调谐,轻松解决了SW1和SW2的精确跟踪,同时也实现了MW高端的精确跟踪,并且可省掉了MW、SW1和SW2天线线圈的三个微调电容。

SW波段的收音效果还是满意的,配用15m的简易室外天线,尤其是夜间,在一些频段内密密麻麻可收到全世界近100个电台,可能是机器的SW灵敏度不是很高,SW的AGC作用不足,收听的衰落现象严重,也没有采用双天线的分集收音,经常收听一个台的时候1~2分钟后就被同频的别台取代了,虽无奈却也另有一番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