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待机漏电维修分享

楼主(2016-11-14):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客户说是漏电,基带发热。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主板屏蔽罩已经全部拆掉,接上可调电源后,待机有50MA左右的电流,通电时间长一点,能感觉基带部分正面与背面发热,反复测试发现USB管理芯片发热的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方,于是直接拆掉USB管理芯片。

  更换USB管理芯片后故障修复。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收徒不?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强大,高手好技术!

网友(2016-12-26):
5s,指纹坏掉了,排线,断了能不能修?

网友:
苹果的芯片太小,一般人换不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接 home键?排线断

网友:
HOME键排线断了一般都是只接上几根重要的数据线。   指纹还是无法使用。   为的是能够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接 home键?排线断

可以接的

网友:
我的5S进水了,不开机充电,连电脑都没反应可以修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