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另一种修理方式

楼主(2016-11-14):
       修理万用表最头痛的是更换线绕电阻,因为不同批次的同一型号所用的电阻因为表头灵敏度的差异而不同,再者购买也是很困难,是否可以将损坏的线绕电阻修复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万用表线绕电阻,它使用康铜丝的长短来决定电阻值的大小,康铜丝的外面涂有绝缘漆,将根据要求使用不同长度的康铜丝在胶木板上饶'制成各种规格的电阻,万用表里面多数使用的是非标阻值,所以用线绕电阻来制作非标阻值是最佳方法,还有就是存放一定时间的康铜丝物理稳定性很好,不会由于使用时间长。电阻值会变值,进而引起万用表的精度降低。
再来看看损坏的线绕电阻,时常因为放错量程将线绕电阻烧毁,注意烧毁的是线绕电阻的绝缘层,“电阻”本生不会烧毁,较多见的是将康铜丝烧断。有时可以烧成几段,了解了构造和原因就可以修复线绕电阻;对于阻值较小的,可以拆下清洗干净,直接间隔绕回到胶木板上,层间用电工包布作为绝缘。电阻值大的,可以拆下后清洗干净,反复涂抹清漆,用电吹风吹干,绕制到胶木板上。多年来我一直用这个方法修理万用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次帮朋友修一台mf50型万用表,朋友因为疏忽在电阻档测试交流电压造成损坏,打开万用表后盖,很快找出那个损坏的线绕电阻。已经烧成三段,用酒精清洗干净后,将二处断点焊接好,直接接入原电阻位置,检测电阻档的调零,以不再打表针,接着将电阻丝间接绕法与电阻胶木板上,层间用电工包布作为绝缘层,装上后整机修复完成。

网友(2022-08-03):
那用费这么大劲。直接用现代的金属膜电脑替换就是了。阻值不匹配,用多个电阻串联就是了

网友A(2016-11-14):
电阻丝比较细的往往会烧汽化去一点,按你的方法阻值就会小了。

网友:
好办法!实惠又省钱!

楼主:
是当年我在企业工作时调往仪表室,虽然自己懂得些电子技术,但是对表头不很熟悉,老老实实跟着师傅学习,修理遇到坏的电阻都是更换,又一次刚巧遇到备货用完,车间里等着用,于是我就想是否可以修复电阻,结果遭到大伙的反对,仗着自己年轻力胜好胜型强,坚持要修复,结果等下班后在仪表室独自研究,修复了电阻,之后我就习惯用这个方式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比较细的往往会烧汽化去一点,按你的方法阻值就会小了。

这个当然有些的,问题是不影响就可以,当年仪表室有第四电表厂的万用表检效验台,修理后的万用表都要用效验台检测合格后才算完工,当时修理完后还要做清洁工作,仪表都要打蜡。

网友B:
烧坏的好修,修过霉坏的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好修,修过霉坏的头痛

你说的是表头线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比较细的往往会烧汽化去一点,按你的方法阻值就会小了。

这个方法只适用电阻值较小,线径较粗,圈数不多的线绕电阻。
线太细烧掉多层多圈,是没办法复原的,特别是上千欧的电阻手工几乎无法完成。

线径较粗、只一两个断点,接上可用,电阻不会小,只会大。经过拆、缠后后,金属有延展性,线拉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表头线圈吧?

是线绕电阻,霉坏了好几处,时不时通通断断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只适用电阻值较小,线径较粗,圈数不多的线绕电阻。
线太细烧掉多层多圈,是没办法复原的,特别 ...

谢谢,说的有道理,线太细的只有重新绕新线了。

楼主:
有些好的修理方法因为许多人都是要靠这个秘方吃饭的所以都不会公开,许多人不知道康铜丝的特性。

网友D:
年轻就是本钱,年龄大,眼花,表子玩不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轻就是本钱,年龄大,眼花,表子玩不了咯

你说的对以前电子表里的线圈坏了也是拆了手工修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只适用电阻值较小,线径较粗,圈数不多的线绕电阻。
线太细烧掉多层多圈,是没办法复原的,特别 ...

万用表的线绕电阻大都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阻值都不大线径比较粗,阻值大的线绕电阻不多见。

网友:
我的一块表有6只线绕电阻霉断,晕。

网友:
线绕电阻霉断多是保管不当,锈腐的结果,日常的万用表的使用维护的确不可不查!

楼主:
西洋镜拆穿了就不稀奇,这个方法大家都会,只是当初不知道这类“线绕电阻”烧毁后可以修复,都将把炭膜电阻烧毁后等同。康铜丝性质了解后就可以修复了,当初也是看了康铜丝的相关资料后得知的。为此也要感谢学会学习技术的科学方式,只做动手派还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的线绕电阻大都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阻值都不大线径比较粗,阻值大的线绕电阻不多见。

老表MF14除一颗碳膜电阻外,全是线绕电阻,阻值上百千欧的也不少。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F:
楼主颇有些大国工匠的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颇有些大国工匠的风范

谢谢你的支持!以前大企业都有规范的学习,养成了好的工作习惯,受益匪浅。

楼主:
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本领只是许多人修理后没有更多的去寻找原因修好就算不要问为什么,如果多想想的话会有很大的进步。

网友:
很好的方法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18-12-09):
好办法   老帖子   顶顶顶!!!

网友:
绕大了也可以,本身绕线阻值偏大

网友:
经常碰到电阻烧坏的,不过修起来应该很费时间

网友:
阻值大的圈多需对折绕,以消除电感。

网友:
以精度不高的万用表而论,现在的金属膜电阻,特别是放置很久的,或相当老化的,也就适用了。我们单位有锰铜线,修0.5级的表,电流较优大的有时就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