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设计了这个场效应管中频放大器

楼主(2016-11-14):
设计了一个465KHz中频放大器。这里是该中频放大器的前两级,后面还要加上一级固定增益双极性管中频放大器。由于场效应管的放大倍数不高,这里的每级放大器,大约能提供26分贝的增益,两级就是52分贝。所以还要再增加一级固定增益(20--25分贝)的放大器,组成三级中放。经实验,这种放大器,每级可以提供20分贝的AGC控制,所以要控制两级,达到40分贝的AGC控制量。
该电路的特点,一是使用了场效应管,所以噪声小。二是AGC起控后,仅改变T1和T3的工作电流,不改变T2和T4的工作电流。这样,对LC谐振电路就没有影响,不会改变LC谐振回路的幅频曲线形状。三是级间耦合为双谐振回路,阻断了前后级的不良影响,所以工作稳定性好。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做的扫频仪,一个问题,振荡部分的电感量多大,二是变容二极管到底用哪种最好,

这类东西最好不要机械的模仿,最好用现成零件,比方说电感用普通中周,用变容管去凑谐振电容,一个不够用两个,两个不够用三个,变容管的调整范围不小,弄出465还是没有多大难度的
扫频范围不要太宽,够调整中频用就好,扫频范围宽时扫频线性容易变差

楼主(2019-02-07):
引用 网友B:
拼积木就可以的

再比如,要把混频输出的中频信号引到中频放大器的输入端。这个问题,真的很需要认真斟酌!如果设计不当,那两者一旦真的联到一起,一定 不会得到预期目的:把混频产生的微弱中频信号进行可控制的放大。
最易产生的问题是自激:两者单独调试时都很正常,但一联到一起,就发生振荡,根本无法完成预定的目标。问题最小的,也会产生预先调整好的幅频特征,级联后发生了不良变化。所以,要把它们正常地联到一起,是需要千思百虑的。我能做到,用任何一段手边常见的同轴线把这两者联起来时,都能保证两者都能正常工作,且产生的是合力,完成它们应该的任务。
这样,是不是积木块的设计,比一次完成一整台收音机电路的制作,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呀?

楼主(2016-11-19):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下,不知道你说的是T7还是T1,那个半可变可以使用固定电容,我添加了焊盘,里面有pdf,可以打印,

是T7,那只低频输出管的栅极,一定要距离其它元件远些,距离地线也就远些。看了朋友最后的设计图,改 的很好。

楼主:
混频,用二极管环形,平衡形?双栅管3DO1?还是仍用级联管(带来的好处仍然是AGC影响小,但复杂些),或者干脆只用一只3DJ9做单管混频?我的主张仍然是用两只3DJ9的阻容耦合级联电路。这样各自的工作点互不影响,AGC控制不改变LC回路的性能。前一只共源形式的3DJ9加AGC,后面的一只共栅形式的3DJ9做混频,外来信号从源极输入,本振信号从栅极输入,漏极的中频变压器不用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答复。

园丁版主看图十分认真!这个电路,前两级,我已经用元件临时搭建了电路,经实验,性能十分优良。优良的表现,是输入信号从十几微伏量级到数百毫伏量级这样广大的范围内,输出波形都很好,幅频曲线形状不变,无自激,十分稳定,很难能可贵的。

网友:
0.1mA~0.8mA区间,场管的跨导变化还是比较大的,AGC控制应该有效,设计本身没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偏爱射耦或源耦方式的AGC,因为这种方式的控制是分流信号,每级大于20dB的控制能力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实验,这种放大器,每级可以提供20分贝的AGC控制,所以要控制两级,达到40分贝的AGC控制量——达到40分贝 ...

在一块板上,已经焊制了一级这样的电路,实验结果,场效应管用K427时,可以有26分贝的最大增益。并且,在波形基本上观察不出明显失真的情况下,控制场效应管的漏极电流,可以连续从22倍放大量减小到2倍放大量。所以说,这种放大器提供20分贝的AGC控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后一级也设计出来了。上图:

楼主:
后一级设计说明:为了使L7接地,所以使用了NPN与PNP型共射共基形式的级联管。D2D3是两只1N4148开关二极管,这里专用做AGC检波。之所以要两只串联,是为了取得一定的AGC延迟。T7共源极输出,因为三级中频放大,增益足够了,检波后的低频信号幅度很大,不需要再进行放大。使用共源极电路,主要是实现阻抗匹配,使外电路不影响本放大器的工作稳定。

楼主:
本放大器的输入端Vi,由于采用了内电容耦合形式,所以,即便是引线较长也不会影响LC谐振回路的幅频特性曲线形状。就是用同轴线,其分布电容也不会对LC回路有影响。本电路的输出端,由于有T7的隔离,外电路对本放大器也无不良影响。所以,本电路的工作很稳定。因此,它可以单独制作成一个部件。

楼主:
在调试良好的前提下,本电路可以提供最大约80分贝的增益。AGC可以提供40分贝的控制能力。本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形状稳定,不随信号强弱而改变,也不随AGC的起控而改变。
本电路的缺点:由于场效应管的离散性,为了取得合适的漏极电流,每一只管子的源极电阻,都需要在调试中决定。这样就增大了调试的工作量。

楼主:
电路设计中还存在什么缺陷与不足,请坛友们指出,大家共同讨论。
或者,坛友如有更好更合理的方案,放上来,大家也可以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中的C1和C2是分压作用吗?它们和L1不是谐振的吗?有些不解啊!那个0.01uF的电容是不是过大了呢?

内电容耦合,配合前面的混频器输出端的LC回路。这样的耦合形式,可以避免引线电容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VI这根线,较长些也不会影响LC回路的谐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单独把这个中频放大器做成一个部件,放入屏蔽盒内。这样势必会有较长的输入引线。

楼主:
此电路,比较称心的设计是,几种可能的双耦合,被用活了。按各自的特点,都被体现。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话。C2是内耦合电容,它的容量这里标0.01,不是大了,而是还显小。它的取值,是根据两只中周(前面的一只中周,在混频输出,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的耦合需要而定的。一般地,需要0.033以上的容量才能达到最佳耦合。至于那只C22,是阻抗匹配的需要,取0.01是比较合适的值。如果感觉加到T5基极的信号过大,也可再取大些,比如取0.015微法的。

网友F:
能否加上高频部分,组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就是一个场效应管收音头,最好有短波,如果能提供线圈的绕制方法,便于坛友仿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加上高频部分,组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就是一个场效应管收音头,最好有短波,如果能提供线圈的绕制方法,便于 ...

这只是个中频放大器。至于高频部分,需要另外设计,我已经有成竹,只是还在心里,没有落实成具体的电原理图。但接口需要特别关注。高频部分变化比较大,成熟的方案多,真的一下子不能定下决心。要不要二次变频?二次变频时,一中放的频率取值,都需要认真确定。这个较复杂些。

楼主:
哪位朋友有时间,把这电路图,设计成PBC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有时间,把这电路图,设计成PBC

伟大的计划开始进入前期实施阶段!

网友:
这个电路的JFET如何选取呢??

网友:
我还是喜欢使用90系列,便宜量又足,就算用10+以上管子制作,费用也不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个中频放大器。至于高频部分,需要另外设计,我已经有成竹,只是还在心里,没有落实成具体的电原理 ...

版主帮我设计一个用90系列管子做机子吧,多少个管子无所谓,几分钱一只。

网友I:
级联电路的后级没必要用共栅极电路,用阻容耦合的共源极电路放大量更大。结形管输出阻抗很大,输出中周接法不变。

网友C: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2。如果T1和T3用3DJ6,T2和T4用3DJ7,不知道行不行,效果如何?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2。如果T1和T3用3DJ6,T2和T4用3DJ7,不知 ...

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高频负载不能用电感,电磁泄漏后会自激。

网友I:
刚才看错了,那是滤波电阻,是可以用电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刚才看错了,那是滤波电阻,是可以用电感的。

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帮我设计一个用90系列管子做机子吧,多少个管子无所谓,几分钱一只。

老板主开玩笑啊!要我帮忙?你是不动手,一动手定是大手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级联电路的后级没必要用共栅极电路,用阻容耦合的共源极电路放大量更大。结形管输出阻抗很大,输出中周接法 ...

朋友所说很有道理!

网友J:
感觉很不错的设计,很值得试验!
若前面变频级输出阻抗很小,比如50欧姆,也许0.01uf的C2是合理的。但T5的输入阻抗并不低,感觉0.01uf的C22就大了点。当然都是感觉,具体数值并没有计算或仿真过。

高频部分建议独立本振,带微幅。变频用双JFET平衡混频,或JFET(或2SK241等这类FET管)高放+二极管环混

网友K:
C1处的阻抗大体上是整个LC回路谐振阻抗的C2/C1倍,若谐振阻抗为20K,则输入端的阻抗在1K左右。1K的阻抗通常适合于首级晶体管中周的次级阻抗,在这里是合适的。

C1并非简单地会旁路输入信号,它与C2串联后和L共同形成谐振回路,C1与C2的结点是谐振回路的抽头或低阻抗引出点,所以它不能简单地用容抗来计算输入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主开玩笑啊!要我帮忙?你是不动手,一动手定是大手笔!

要的,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2。如果T1和T3用3DJ6,T2和T4用3DJ7,不知 ...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换成电感后,滤波效果好,也没有直流压降。是个更好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换成电感后,滤波效 ...

谢谢【求知】朋友的回复与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把R2和R12更换成毫亨级别的电感,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
2。如果T1和T3用3DJ6,T2和T4用3DJ7,不知 ...

2。如果T1和T3用3DJ6,T2和T4用3DJ7,不知道行不行,效果如何?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这样的更换,可行。
但最好都用3DJ7,这种管子的互导比3DJ6的更大些,能保证需要的增益。
我做过实验的。这种级联放大器,放大能力强的,最好用作前面的那只管子,AGC控制,也是控制前面的那只管子。为了足够的增益和控制能力,所以,互导大的要用到第一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伟大的计划开始进入前期实施阶段!

老朋友,对这个电路,斧正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很不错的设计,很值得试验!
若前面变频级输出阻抗很小,比如50欧姆,也许0.01uf的C2是合理的。但T5的 ...

高频部分的设计,宽裕度过大,一时不能下定决心进行舍取。我想,调谐式高放级是一定要有的。高放级,用双栅管?还是用结型低噪的场效应管?用共源共栅电路,还是直接用共栅?独立本振也是必须的,但优秀的振荡电路不少,用哪款?混频级更让人纠结。用二极管双混频?环形?还是用单只结型管(对于混频电路来说,由于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不同频,所以不存在稳定性的问题,用单只管子进行混频也可以稳定工作)?用双栅管?这些问题,在心里过于纠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C1处的阻抗大体上是整个LC回路谐振阻抗的C2/C1倍,若谐振阻抗为20K,则输入端的阻抗在1K左右。1K的阻抗通常 ...

这个输入电路形式,很有可取之处。它可以很好地与前级变压器的输出匹配的。如果前级针对这个输入回路进行专门设计,则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输入形式,可以阻断外部对本放大器的不良影响。这一点,是专门的独立中频放大器所必须的。即便是与前面的高频部分共同是一块印制板上,这样的设计,也是很可取的,可以阻断前面对后级的各种影响。

网友:
虽然场效应管噪声低于双极性三极管,但级数多了还会低吗?不会出现淹没效应吧?还有就一般应用的场效应管结电容问题。

楼主:
所以要用共源共栅级联电路,就是要更有效地解决结电容的问题。在AGC起控时,后面的共栅电路的工作电流不变,当然其结电容也不变,所以不会影响其漏极所接LC回路的谐振情况。前面的共源电路,随着AGC的起控,这个用电阻作负载的电路,其漏极的阻抗极低,约几十欧姆,并且结电容也是由零点几皮法往更小变化,还由于LC回路的C值选取的较大,所以,对共源极场效应管栅极所接的LC回路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的。当然,AGC的变化,由于共栅级的隔离作用,更不会影响后一个LC回路。所以,这个电路,LC回路的工作,都是稳定的!

楼主:
至于三级中放所带来的噪声增大问题,还真是个事呢。尽力减小吧。还有,噪声问题,不是还有前面的高放电路吗,在那里压低噪声,会更有效。这里,作为中放级,它的任务是提供尽可能大的稳定增益,符合要求的AGC量,以及必要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求知】朋友的回复与认可。

一旦使用过场效应管,就会被它优良的性能所深深吸引!众所周知的是它的高输入阻抗,可以不吸取信号源的功率,所以对其栅极所接的LC谐振回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十分地难能可贵。可场效应管的优良性能,远不只是这一点呢。性能优良的高频场效应管,其零反压时的漏栅电容(也就是这只电容的最大值)仅仅零点几皮法,比常见的双极性管的低一个数量级呢!比如,常见的硅高频管,其集基之间的电容(零反压时)为3--5皮法,3DG12为十几到几十皮法。9018,这只典型的高频管,其零偏压下的集基电容,也有1--2皮法。所以,使用场效应管制作的放大器,稳定增益更大,不易自激。场效应管的输入端,可以加上很大的信号而不失真地进行放大,相比于双极性管,这一点尤其可贵!还有,场效应管的输入端的双信号输入,互调失真极小,而双极性管的这一项失真就很大!总之,用场效应管制作的放大器,性能会更上一个台阶!
如果用场效应管制作混频器,其性能的优良,更是双极性管不可比拟的。它几乎是理想的混频器件,对于加到其输入端的两个信号的混频,其输出只有这两个信号的和频与差频以及二次谐波,没有(或很少有)三次以上的谐波。如果用适当的电路形式比如双管混频,那么连二次项也没有(或很小)。这样的混频器,产生的各种噪声都很小,这真的是太棒了!不象双极性管混频器,简直就是个噪声源!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旦使用过场效应管,就会被它优良的性能所深深吸引!众所周知的是它的高输入阻抗,可以不吸取信号源的功 ...

版主的电路,什么都好,就是原件太多。并且还都是老贵的JFET。。。

用MOS吧,立马便宜很多很多。

楼主:
我曾经用场效应管替换过一般收音机的变频管,那简直象是增加了静噪电路一样,无台处的背景噪声几不可闻,象是没有打开电源开关一样地安静。这可不是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小了噪声自然就小了,因为我有证据,这机,能收到的台,在换用场效应管后,一个都不少!

楼主:
场效应管,抗阻塞能力,与真空管相当,比双极性管好得是太多了。其强大的动态范围,也不是双极性管能够望其项背的。其直流工作点,一旦调整好,它就会稳定不变,甚至,你把电烙铁放到它的铁壳子上,它的电流都不变。但可不要一直用电烙铁给场应管加热呀,后果自负的。所以,能够使用场效应的地方,就用吧,不会令人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主的电路,什么都好,就是原件太多。并且还都是老贵的JFET。。。

用MOS吧,立马便宜很多很多。

我手里有许多耗尽型MOS管。用到这里,其性能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旦使用过场效应管,就会被它优良的性能所深深吸引!众所周知的是它的高输入阻抗,可以不吸取信号源的功 ...

以前对场效应管的认识不足,很少使用,对其优良特性参数更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听老师一席话,感受颇深,受益匪浅,不禁想起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感谢老师谆谆教诲,我将努力学习电子基础知识,补上这一课!

网友:
超版放的毒好大, 强烈要求出套件!

网友:
求版设计的机器明显超出普通收音机了,高频肯定复杂。高频单独设计成模块,或至少在必要时可与中低放容易分离,这样可多试验几种方案。

带调谐高放,若是空气3联,再加上多波段,用机械波段开关的话,感觉比较棘手。若是波段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的结构,布局上要灵活一些。

调谐高放,三级中放,若混频增益为正,增益可能不低。

双栅加增益控制比较灵活,价廉易购。但在品牌机器中,中短波前端还是用JFET或2SK241之类管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这么好啊!版主你是直接焊到原来三极管的那三个脚上去的吗?能上个图吗?欣赏欣赏啊!

是的,直接焊上去的,还不用区分源漏极,只要找准基极位置,把栅极焊到那里,其余两极任意焊就行。不过,如您所知,原来的上偏流电阻是要拆除的。还有,如本贴所述,场效应管的源极电阻,是需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对场效应管的认识不足,很少使用,对其优良特性参数更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听老师一席话,感受颇深 ...

我与朋友一样,对场效应管的优良性能,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甚至,还产生过笑话呢。由于对MOS管知之基少,对于书上说的MOS管易损更是小心谨慎,把那MOS管的三个引脚,用导线是捆了又捆的,生怕一不小心,把手头的MOS管给人为地损坏掉呢。就这样,有次想使用MOS管,只有打开捆绑引脚的铜线进行测量,但把引脚判断错误,结果,一只又一只地测量,没有一只的性能是好的,以为这些MOS 都已经损坏,就一下子把拆开管脚捆绑铜线的管子都给扔了,几十只呢。可后来,再测量时,由于管脚接入正确,那性能,良好啊!真心痛那些被无端扔掉的MOS啊。无知,真的很无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对场效应管的认识不足,很少使用,对其优良特性参数更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听老师一席话,感受颇深 ...

我的这点点儿无线电知识,也大都是从本坛学习来的呢。学习,思考,实验,这三步曲,必不可少。不学习,自以为是,会闹笑话的。不思考,就不能把书本知识和他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真知。不实验,就不能给自己一个最后肯定的结论。所以,要学习,要思考,必要时必须动手进行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抗阻塞能力,与真空管相当,比双极性管好得是太多了。其强大的动态范围,也不是双极性管能够望其 ...

其实,三极管也可以抗阻塞的。
三极管是电流器件,使用的时候,在基极串一只合适的电阻,一来做阻抗匹配,二来可以将输入的电压转为电流注入。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输入阻塞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对场效应管的认识不足,很少使用,对其优良特性参数更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听老师一席话,感受颇深 ...

楼主:
现在,改板后,也不知这些图,是如何就发上来了,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对场效应管的认识不足,很少使用,对其优良特性参数更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听老师一席话,感受颇深 ...

以前,闹笑话,就是因为弄错了MOS 管的管脚排列,自以为,与结型管一样呢。上面的图,给出了3DO型MOS管的正确的管脚排列图,与结型管,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B:
求知斑竹这次放大招了,哈哈!

场管和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优点确实挺多的,低噪是最突出的。另外它的阻抗特性,对中频变压器而言,不需要次级耦合(双调谐的话另说)。
不过,相对而言,使用场管,有一点,也不算缺点,就是在工作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方能取得良好的工作状态。还好,目前锂电池比较普及,对于便携式收音机,电源电压也不再是大问题了。放n年以前,还得弄一捆干电池陪着。

期待高频模块的设计成果...

如果低频也弄成场管的功放,那就更霸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知斑竹这次放大招了,哈哈!

场管和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优点确实挺多的,低噪是最突出的。另外它的阻抗 ...

朋友一言中的。场效应管应当在较高的电压下工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知斑竹这次放大招了,哈哈!

场管和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优点确实挺多的,低噪是最突出的。另外它的阻抗 ...

低频场管,这个可以有,我几年前就设计了相应的功率放大器,现在还在听,性能优良。不过,不是全场管,是重要的位置才用场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知斑竹这次放大招了,哈哈!

场管和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优点确实挺多的,低噪是最突出的。另外它的阻抗 ...

高频部分的电路,能与这个中放电路匹配的,最好也是场管吧。调谐式高放,用两只3DJ9组成组容耦合的共源共栅电路。混频,也用与高放级相同的电路,共源共栅电路之间用阻容进行耦合,混频在共栅极电路完成。 这样,AGC的起控,不会影响LC回路的性能。高放部分的AGC也控制两级,高放级的共源管和混频级的共源管。单独的高放AGC放大。本振,用电容三点式。这样的设想,距离一级机的指标,应该是不远了。只是。业余制作,转换波段,极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频场管,这个可以有,我几年前就设计了相应的功率放大器,现在还在听,性能优良。不过,不是全场管,是 ...

求知斑竹(双十一那天才发现是老乡),可否把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最近想玩玩儿功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部分的电路,能与这个中放电路匹配的,最好也是场管吧。调谐式高放,用两只3DJ9组成组容耦合的共源共 ...

调谐式高放,看来要弄个空三连来坐阵了。

感觉规格刷得一下又升了个档次。。。红灯735?

是不是考虑一下双栅管啊(比如,群里常讨论的BF998,或者国产的4DO1)

我刚刚看了一下《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这本书补功课,发现里面高频部分介绍得也不过如此了,没有太多花样了。

另外,弄多波段的话,波段切换开关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装机时对布线要求很高。

坐等楼主的下一台大戏...

网友C:
有了管脚图,就很容易区分结型和MOS型场效应管了——管脚迟滞60度角。再次感谢老师的教诲,真诚向论坛各位名师学习。

网友K:
引用 楼主:
至于三级中放所带来的噪声增大问题,还真是个事呢。尽力减小吧。还有,噪声问题,不是还有前面的高放电路吗 ...

噪声产生的影响,主要在第一级。例如一个三级放大器,每级增益20dB或10倍的电压增益;若第一级折合到输入端的噪声为1uV,则在第三级输出上的噪声电压为1mV。但若第二、第三级都具有同样的噪声性能,那么分别产生的输出噪声为100uV和10uV,三者在输出端上的总值按统计规律相加,其值为三者平方和的平方根,与第一级噪声在第三级输出端上产生的电压相差不远,所以不管什么形式的放大器,第一级的噪声性能是最重要的。

系统的带宽对噪声也有直接影响。通常这些噪声都可近似看成白噪声,其分布从超音频到超高频的范围均匀不变,噪声电压正比于带宽变化比例的平方根。例如上述放大器若带宽为20KHz,那么当带宽减小为10KHz时,带内噪声幅度将减小为0.707,即约0.7mV。对于信息量不高的信号例如CW调制,带宽降为1KHz时,噪声幅度将减为20KHz时的约0.224倍,即只有0.224mV了,换句话说,检波门限提高了13dB,相当于灵敏度增加了13dB。

当然这些只是举例,供求知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噪声产生的影响,主要在第一级。例如一个三级放大器,每级增益20dB或10倍的电压增益;若第一级折合到输入 ...

专业的解释!受教受教!记得看过收音机噪声方面的介绍,说是收音机的噪声,大多都是来自第一级。每一级是变频级的,其噪声性能将决定整机的噪声性能。第一级是高放级的也是这样。所以,对于高放级来讲,追求最低的噪声性能,比追求增益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管脚图,就很容易区分结型和MOS型场效应管了——管脚迟滞60度角。再次感谢老师的教诲,真诚向论坛各 ...

过去,我受某些教科书的影响,以为MOS管极易损坏的。可后来,我却发现,即便是老型号的MOS,如3DO1,也是很皮实的,并不象书上说的那么易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式高放,看来要弄个空三连来坐阵了。

感觉规格刷得一下又升了个档次。。。红灯735?

空三咱有只性能很好的呢。只是,正如朋友所说,转换波段是个很棘手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知斑竹(双十一那天才发现是老乡),可否把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最近想玩玩儿功放了。

这是我早些年玩的功放电路,基本上是我根据手头的元件参数而专门设计的。输入是场效应管K30,输出我用的是场效应管K1058/J162。所以准确地说,这是个两头场效应的功率放大器。此机的性能良好,几无噪声(静态时,音量放置最大,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到有噪声,安静的就与没有打开电源开关一样。其中点电压一经调试,就历尽春夏秋冬也不变,稳定在10微伏以下。静态电流,十几毫安已经足够,大信号输入时已经没有明显交越失真。但我0一般是喜欢调试在100毫安左右。此机是直流反馈,所以可以把它当作直流放大来用。从0Hz到几百千赫兹,放大倍数不变,约为33倍。

楼主:
此机适用电源电压的宽裕度极大。电压低至双15V,它也能极正常地工作。电压高至双30V,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会出现。是个功放好电路,值得一试!

楼主:
此机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我组装过几台,就没有遇到一台有自激的!静态电流从小到大,可以平稳调节,没有突变现象。不象有些OTL和OCL电路,有自激很正常呢,不遇到自激,反而感觉不可能。自激的表现,是调试静态工作电流时会产生突变:静态电流从很小一下子就跳变成极大!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措施,输出功率管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觉得还是用电子切换的方式简便些,布线也自由些,不过也有人说,电子切换的费电,不过如果用充电 ...

用电子切换,是个好办法!也不费多少电能,不就是切换二极管导通时那顶点儿电流吗?一毫安足够二极管的内阻变成极小了。问题是,那密密麻麻的各波段的线圈(输入的,高放的,本振的)集中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干扰,需要事先预防啊。想想,就够害怕。

楼主:
实际组装电路时,红框里的元件,没有安装。

网友H:
场管虽好,但始终不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知斑竹(双十一那天才发现是老乡),可否把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最近想玩玩儿功放了。

顺便说说,我制作的一台功放,前级用的是双42V,后级用的是双33V电源,既前高后低的供电方案。工作至今,一直很好,无故障。

楼主:
这是这台功放的内部安装图,片子拍的不好,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管虽好,但始终不是主流。

是不是主要是价格的原因?一只小功率普通管如90系列的,仅几分钱,而一只普通的小功率场管,如K30,需要几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管虽好,但始终不是主流。

大功率管,如C5200,仅一元多点一只,性能好点的,也就4元5元的,还是配对的。可大功率场效应管,可用的型号极其有限,也就那么几种,市场上难寻,价格还昂,我的K1058/J162,35元一对啊!用了两对,70大元,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看这样好不好,把每个波段分作几块板来做,利用二极管来切换高放,输出和本振,二极管的切换利 ...

好主意。业余制作,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制作成插件式的,用到哪个波段,就把那个波段的插板插入插座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随意设计波段,多少个波段都无所谓。插板上的元件,仅仅是这个波段所需要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看这样好不好,把每个波段分作几块板来做,利用二极管来切换高放,输出和本振,二极管的切换利 ...

成本不会贵很多, 波段开关也不平易,
还要花时间焊线, 花的精力时间加倍, 干扰增加, 排错难, 可靠性下降,
做成不同的波段高放板,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添加, 有人喜欢中波, 有人喜欢短波, 这样更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要是价格的原因?一只小功率普通管如90系列的,仅几分钱,而一只普通的小功率场管,如K30,需要 ...

应该是制造工艺问题,才导致价格贵。
因此,如果能用一两个甚至三个90系列管子代替一个场管,还是用90管子合算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这台功放的内部安装图,片子拍的不好,见笑了

我看到有4个变压器, 是前后级,喇叭保护各自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看到有4个变压器, 是前后级,喇叭保护各自供电?

对极了。业余制作,想用一个变压器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点难度,除非自己绕制,技术又不行。所以,就只好用多个变压器来满足设计的需要了。但,这并不是个好办法。最好,还是用一个变压器解决所有的供电问题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我受某些教科书的影响,以为MOS管极易损坏的。可后来,我却发现,即便是老型号的MOS,如3DO1,也是 ...

我手里还有几支管脚缠绕着金属丝的3DO1,也许是受到书本知识的影响,唯恐稍有不慎,就毁于一旦了,迟迟不舍得使用。听您一席话,我心中就有底气了,空闲时间,也试试利用一下它们来搭建一个简单的电路玩玩,增长一些实践知识,论坛真是一块学习新知识的好地方。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早些年玩的功放电路,基本上是我根据手头的元件参数而专门设计的。输入是场效应管K30,输出我用的 ...

谢谢斑竹,宝图收藏了,回头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实验,这种放大器,每级可以提供20分贝的AGC控制,所以要控制两级,达到40分贝的AGC控制量——达到40分贝 ...

用乘法器线改变gm控制,线性会不会更差?原来一中放管线性范围是有限的哦。

楼主:
场效应管中频放大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
可以节约两个元件的电路

网友:
这个中频放大器最终定稿了?祝贺,祝贺!

仔细看了一下元件参数,再看看自己手头的储备齐不齐。
(1) L1-L6可以用手头的几个SZP中周,L7需要绕制一个,刚好手头还有几个1000P的云母电容。L7换SZP3中周应该也木有太大问题吧?
(2) T1-4, T7,手头有K241(6个),3DJ6/7(10个)应该可以直接代换把?
(3) T5-6用一般的NPN、PNP高频小功率硅管就可以的吧?

希望斑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有时间,把这电路图,设计成PBC

做多大的?

网友B:
电阻,全用1/4w的金属膜(土豪可以用红绿袍哈)卧式安装,板上还可留几个微调电阻的位置
普通电容用瓷片或独石电容(土豪可以用金属膜哈),电解用16v的小电解
7个10*10的中周,谐振电容用100v/250v的小云母电容
加7个小铁壳晶体管(或TO-92塑封),少量二极管

我刚刚在洞洞板上简单摆了一下,天篷元帅说的7*9的板子上面,电阻要立着,
摩肩接踵,太密了,商品机的密度。
8X12的比较轻松,若设计成6*15左右的长条板子。还可以考虑隔隔墙,三室两厅双卫,很好啊。

枫丹白露坛友加油!等你的好戏!

网友:
先把封装搞好,比如fet,中周,电容大小,不然到时不好装,把原件大小和尺寸给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全用1/4w的金属膜(土豪可以用红绿袍哈)卧式安装,板上还可留几个微调电阻的位置
普通电容用瓷片或 ...

长条当然更好了。

楼主:
1) L1-L6可以用手头的几个SZP中周,L7需要绕制一个,刚好手头还有几个1000P的云母电容。L7换SZP3中周应该也木有太大问题吧?
随心所欲!只是,由于增益足够,应该追求的是稳定,所以还是尽量用大些的谐振电容。

楼主:
(2) T1-4, T7,手头有K241(6个),3DJ6/7(10个)应该可以直接代换把?
K241本身就是两只管子的级联后的复合管,用在这里有点可惜呀,最好不用。如果非要用K241,还是改电路吧。
3DJ6/7(10个)可以直接使用。但互导大的,应该用作T1,T3。

楼主:
(3) T5-6用一般的NPN、PNP高频小功率硅管就可以的吧?
完全正确,用一般的小功率高频硅管都是可以的。但T5的β值不可过大,限制在100以下更好。最好用60左右的。如果找不到小β值的,应当加大T5的射极负反馈电阻值。

楼主:
都是些普通元件,功率又小,所以,只要方便即可。

楼主:
先谢谢朋友!
制作这样的板子,尺寸可以随意些,但最好顺着排成一线,不要前后级交插布线。尤其是接地线,不要前后交插。所有的热环,最好集中,布线围成的面积要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