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音响和喇叭的同好们多年来从不重视的重災区

楼主(2016-11-15):
有位胆机迷对自己的中价胆机没有胆味十分失望,驱车一百六十公里,联系上网友一台很好音的胆机回家一试,不

但大失所望,而且要找卖家论理, .....

一位有雄心壮志的网友,十多廿年来DIY齐了网上认为最高水准的世界名功放电路,放满了一楼梯间,近三十台,

都没能找到心仪的好声音,从此封存电烙铁,收山掩旗.......

近年来胆区越来越多的人抱怨 ; 胆机没胆味,胆味只可梦里寻.而或把怨气往套件供应商身上推,说其输出牛缩水 ......

晶体管功放本来就【石声】名誉不好,晶体管区再也没敢出【好声】帖 ......

发烧区刚有帖 ; 说低音炮拖泥带水,网友众说纷云,各执一词......

情况不容乐观,好象几个区都被〝不好声〞所淹浸,各自不能自保

难道坛內就无好声之说?否!旧电子管收音机就被坛里一致赞誉好声,耐听.我也在一些回帖中非正式地提出;

6V6-GT , 6P1,其输出功率为4.5W,而飞乐六寸扬声器标称1W,

所以其麻质支架十分纤细,弹力极轻,喇叭纸盘更是轻簿至边可见光,

正是由于这个亚州第一的飞乐扬声器的发声系统设计质量值〔严重注意 ; 这个质量值是物

体在地球上表现为重力的那个质量,而不是指品质优劣那个质量〕与家庭厅堂体积的无缝对接,造就了温韾耐听

的胆味,足以纤细地表现出播音员的鼻音,齿声,舌声,母亲在孩童耳边腹语,演唱是否用单田气,还是表现侵略者的

演员的奸狞狂喷.都重播得淋离尽至.

也记得一位网友从废品收购站取得一付境外名牌桌面音箱以拆解,大呼音圈顶不住几瓦功率,是骗国人,但他其实

不知道自己己经破了这劲卖全球达十年的桌面音响好声的祕笈了,喇叭的发声系统是要如此之轻巧,才配得上小

厅堂/书房.

再看看反面教材 ;某些 四寸1W扬声器的麻质支架比飞乐六寸的厚近一倍,而产生的号筒般中音裁在了半导体身上

而称为【石声】,

半导体也有例外;【上海牌】三一二机输出约0.7~0.8W,却订造了0.5W的椭园喇叭,那麻质支架簿得可透过它读

到文字.音乐中的高音铃声可是甜美得出糖

为什么很多外国古董喇叭好音?我是伴着好几个古董喇叭离世的人,当然研究一番;不知是振动断纤还是升华的原

因,它的纸盘胶质尽失,重量更是几乎为零,而越接近寿终,喇叭就越发好音,声音浮凸轻快,这时你切勿听得得意忘形,

加上千瓦功率,让更多人享受这美妙之音,下一秒,音圈就散了!再装新音圈/新纸盘,已完全是另一个你反胃的声线

老旧小提琴/吉他/琵琶/杨琴竟然它们生命之末也是和古董喇叭一样地好音,一个乐手因好音而兴奋一拨,木吉他烂

面板他哭了好几天

为什么同是十寸喇叭,可以有5W,也可以有1000W的功率?1000W的发音机理如何?原来千瓦喇叭除了加强磁铁

外,纸盆支架是超硬的,纸盆的厚度是几毫米,可以这样形容;放一桶水在纸盆上,麻质支架还未碰到磁铁芯,发音是以

冲击波的形式击打空气分子高速射出,在空气中成喇叭型扩散增大面积,若干距离才转换为普通声波模式,

所以有些网友问喇叭发声不正常,我想第一步应检查你是否买错了高功率喇叭,有很厚的纸盆和极厚的边,极〝坚固〞

的黄麻支架

我修过一个JBL十五寸标称150W的喇叭,只用末指轻碰,喇叭盆就运动深入达5~6CM,这个喇叭如不装箱以作阻尼,几

乎是不可通电的,修好功放试音完全征服了我,很多大低音提琴的轻拨其他喇叭从未发觉响过,这喇叭一 一重现出来,

我真想尽力拥抱一下这个纸盆弱不禁风的JBL十五寸,你设计得太优秀了

纸盆质量〔重量〕/黄麻支架弹力,与你家庭厅堂的配合,就留给每个音响爱好者去研判了

只希望明天矿坛胆机有胆味,及少发些虚无缥缈的八股音响发烧帖了

,

网友A:
喇叭振动系统质量越轻,灵敏度就越高,就越适合小功率功放。所以在过去器件不够先进的年代,喇叭就需要有较高的灵敏度。
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微小的器件就能整出巨大的功率,再搞高灵敏度的喇叭给谁用呢?
再说喇叭振动系统越轻也意味着失真容易变大。一个大功率驱动的低灵敏度喇叭要比小功率驱动的高灵敏度喇叭失真更低,比如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喇叭(效率20%),其失真很难做到5%以下,而低灵敏度的高保真喇叭(效率1%)失真很容易控制在2%以内。这就是高灵敏度喇叭退出hifi市场的原因,音响技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网友:
我不止一次说过,喇叭灵敏度,对胆机来说就是生命般重要的指标,离开了这个,就不要提胆味了,没有了胆味,胆机就一无是处了。

如果有一套100dB灵敏度的音箱,用个破6P1就能打的几万元的商品机满地找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似有人说过一个什么理论,在某某条件下,灵敏度越低低频下潜就越低,具体是什么我忘了。所以低频喇叭普 ...

叫“霍夫曼铁定原则”,指出了低音的灵敏度,下限频率和容积的关系,定律指出想在小容积箱子里通过小口径喇叭发出低下限的声波的话,那么就必须加大振动系统的质量(重量),于是灵敏度就大幅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所述完全赞同。家里二叔有一台老古董502大扬琴,音色那个优美华丽呀!后来他嫌太重,又买了一台名牌402 ...

您介绍的这种情况在任何乐器书或音响本本里都无法见到的好声秘笈.只存在于音乐世家和乐器老经验行家之中!

学院新毕业生都认为YAMAHA演奏钢琴这种单一响亮钢丝铁声是好音,这是我询问多人调查结果.

但老的优秀钢琴除了从低到高各组钢线声的音品一致外,〔这己经是百台难得有一的了〕,还带如放在教堂般的洪

钟般木声,并从低音组一直延伸到最高音组都均匀,那这是绝世极品.我在这里就听到过一台一个专门到意大利民间

收集古董犹太人家中密室中,有一台雕花贴金中世纪古钢琴到最末一组高音仍发洪钟木声,相信世上没几台.价值超

亿美元.

这是行内人称为木材【走胶】,才会发好声,扬琴比较薄,经三五十年即可完成走胶,但走胶琴演奏要万分小心,极脆极容

易破裂,一般永不外借他人.价值也不可以用数字来衝量.是无价宝.

很多小/大低提琴往往未完全走胶,便被演奏破裂,因其弦对琴面压力太大,所以好声小提琴存世极少,但只要轻轻一碰弓,

琴声即宁驾于整个管弦乐队上空,所有乐器合起来,压不住它的一条弦声,这是亲耳听过,并无夸大成份.

轻巧的喇叭发音系统,有如〝知了〞样的发音状式,轻微的乐器质感,都可轻易发映出来,这不是近二十多年,胆轻易战胜

石机之所在-----分析力强吗?所以要玩好胆机,首先要明白什么喇叭分析力能与胆机配合.就能几十元机胜天文数字的机

网友:
振动系统的质量越小,实际上对驱动源的要求越高,只有驱动源的内阻极低,才对作为负载的振动系统有足够的把持力,这实际上要求驱动源有高的开环增益和低的闭环放大倍数,这也是高速的高增益运放作为功放核心的初衷。以前强调扬声器有一定的阻尼,这造成了振动系统的质量和动量的劣化,实际上起到了反作用,因为不是所有的功放都有能力把持住其振幅的畸变,而这种畸变又是很难矫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个吧,这是现在还买得到的,号称灵敏度101db

看样子功率不大,很适合家庭使用,

买喇叭最好能到商店拿上手上挑,如不是单位大礼堂用,应尽量挑麻质支架反弹力尽量轻/弱的,及感觉纸盆很轻的,

卂纸盆重,麻质支架弹力强的,必不好音.那些喇叭只能用作高功率远场送声用,玩FiHi者千万勿浪费金钱财力进货.

测不到这两项感觉的喇叭宁可不买.决不出手

动的向前和向后的对手拉/按阻力/行程一样的,喇叭纸边极簿而均匀,全行程无碰音圈,用手甲轻击时响声不高,因响声很高并很

大时喇叭会在中频会有一个不均的凸峰,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我个人经验盘中折环不必太多,若有很多种纸盆可挑选的话,上帖照片中从内往外数第二/四折环省去这种情况最好,若比照片喇

叭多几个折环那种声音会有点暗和微多了些互调杂声,反而盆中完全没有折环的喇叭没什么缺点

网友:
呵呵,这个可能还真的没有人去注意哦,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了

网友E:
大功率喇叭所设计的锥盆刚性和弹波硬度必须做到能挺住高功率下没问题,可以想象在家用实际可能仅5W状况下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专业扩声喇叭锥盆硬到用力按都难以移位几毫米,再看一下大功率车用低音炮喇叭,那超宽超厚超硬的橡皮悬边,可能手指都难以按动,玩音响不能乱来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小喇叭出大低音,造就了现在的畸形喇叭。试想违背物理定律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好?

网友:
功放与喇叭的搭配很重要,一个时代的喇叭配相同时代的功放不会偏离好声音太多,胆机可作岀石机音色,石机也可发出胆味,看你怎么搭配音箱调音了,

网友:
现在都这样    ,喇叭和功放一定要搭配合适     ,去买喇叭     ,要最好的    ,一般他们就拿最贵的给你了  ,问题是买回来是否合适   ,楼主说的我也有那种感觉     ,做过8W的功放     ,我买了一个25W的纸盆喇叭,依据是    ,以后升级方便    ,喇叭口径大   ,纸盆轻   ,感觉比较灵敏   ,买回来后和预想的类似 ,后来又买了个泡沫边的   ,也是根据功放   ,来确定的喇叭    ,价格也不贵     ,个人感觉    ,功率小的功放   ,比如50W以下 ,买喇叭就口径小   ,6.5寸左右,纸盆薄点  ,喇叭反应迅速,好推动  , 以上   ,就大点 ,不管牌子    ,搭配合适   ,效果就很好了  ,还比如买电阻   ,等元件     ,要最好的    ,我一直搞不懂,型号一样    ,厂家不同的情况下,好坏究竟是如何确定的,,我的感觉是    ,买合适的 ,最好的 ,不一定合适

网友:
这篇美文真是极好极好的!
但是能在实际应用中被认可的,也许10%吧!
这受到不同的文化修养,理论认知,听音偏好等等影响。
对于喜好dj,舞曲,西北部民歌,麦霸这一类的,这种类型,这种喇叭必定是要冒烟的。
对于低音必惊天动地,高音必穿云裂石才叫好声者,必定是要散架的!
而对于必端着数十万测量仪器搞数据来说,只能进垃圾桶了。

网友:
古有杨玉环,亦有赵飞燕,时代进步了,美国又来个安吉丽娜.朱莉,美女多多哦。
啊啊,忘了:日国还有个苍井空。
各领风骚。

网友F:
喇叭的结构其实挺简单的,就这么几个东西。但是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配方,稍许不同的变形,不同的安装生产工艺,甚至不同的国家生产出来的喇叭,声音差别确很大。咱中国的科技人员也应该深入研究研究。

网友:
大功率喇叭所设计的锥盆刚性和弹波硬度必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喇叭的结构其实挺简单的,就这么几个东西。但是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配方,稍许不同的变形,不同的安装生 ...

    垫片 (Washer)叫华司,  也让俺纳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喇叭所设计的锥盆刚性和弹波硬度必须做到能挺住高功率下没问题,可以想象在家用实际可能仅5W状况下的 ...

好似有人说过一个什么理论,在某某条件下,灵敏度越低低频下潜就越低,具体是什么我忘了。所以低频喇叭普遍硬和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振动系统质量越轻,灵敏度就越高,就越适合小功率功放。所以在过去器件不够先进的年代,喇叭就需要有较 ...

很是高兴各网友都极认真探讨问题,发表各种不相同的意见.这样才能把问题讨论得更全面,而不是楼主我一言堂.

你说的低效低失真喇叭是FiHi界的曽经一个流派,但是随着磁性材料有革命性进展,随即的低失真喇叭效率一点都不

低于普通喇叭,低失真在于磁路行程是普通喇叭的数倍,使音圈在发音全行程都切割等强度的磁场.而达到低失真的

效果.

      2008年,一个K字头品牌的美国新技术喇叭品牌的全部型号喇叭交网上公司代售,经我作质量检验认可,它标称是

磁体横向放罝的超长磁路专利喇叭,这显然是一种低失真专利.就是磁环体的内圈为一个磁极,型成磁环与铁芯的全间

隙为一均匀磁通量的超长行程磁场,但即使磁力如此之大面积分布,其功率灵敏度却在我公司一些对应口径喇叭之上.

这真使我大开眼界,

     随着HiHi的推广/进步,行家们,高级玩家们己不能容忍二分频以上喇叭箱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时产生的相位失真/

互调成极复杂的声场,上千美元的真正全频喇叭的研创/商品化成功,把喇叭革命推到新颠峰,而这种真全频喇叭,其发

音效率比旧的〝全频〞喇叭效率还要高几个分贝,亦经测试能重放全音频带宽,    但这些阳春白雪的高档货我们工薪

阶层玩不起,只好致力于几分频喇叭发声单元摆放的位置合理性与精准,以减低从不同发音单元到听音者路程悟差产生

的相位失真.

    关于声互调失真,这里介绍我的个人经历,供借鉴 ; 计算好厅堂情况,画好音柱图纸去购买喇叭时才发现 ; 椭园喇叭

的声场有耳可听辨的复杂的互调失真,只好放弃频宽指标不错的椭园喇叭,临时改买园型喇叭.而音柱要修改面板,重新

制作,我已经有几次相同的这样的经历.怪不得商品箱极少用橢园喇叭,多用于安装不够位置的地方 ; 如汽车及收音机

网友D:
买这个吧,这是现在还买得到的,号称灵敏度101db

网友:
买合适的 ,最好的 ,不一定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垫片 (Washer)叫华司,  也让俺纳闷。

有啥纳闷的,广东这边最能造词了,都已经叫习惯到整个行业必须用了,甚至技术资料、教材也只能跟着这样叫
不只是上夹板叫华司,定心支片叫弹波,最常用的音箱制造设备镂铣机,在广东必须叫锣机,都一帮不识字的农民工叫成名的,因为还有单轴立铣,为了区分就把镂铣机叫吊锣,单轴立铣叫地锣,在广东尽管已经完全普及普通话,标准音辨识是没问题的,但你不这样称呼真可能没人知道是啥,已经定型改不了了
木工机械厂也没办法,比如镂铣机的广告,也是要在镂铣机后面注明锣机字样,否则可能会被买主错过
广东这边音箱制造行业还普遍把毫米叫做厘,12mm中纤板这边必须叫12厘板,你要说12mm板,对方可能会愣一会儿
也不知道这个厘是从哪来的,我国刚引入公制时确实有公厘、公分叫法,也许是最初的江湖木匠把公字省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啥纳闷的,广东这边最能造词了,都已经叫习惯到整个行业必须用了,甚至技术资料、教材也只能跟着这样叫 ...

可能是香港造的词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啥纳闷的,广东这边最能造词了,都已经叫习惯到整个行业必须用了,甚至技术资料、教材也只能跟着这样叫 ...

福建的也有把毫米叫做“厘”的,是跟着市制单位叫的,寸(分米叫公寸)、分(厘米叫公分)、厘(毫米叫公厘)。

网友:
喇叭是音响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可惜很多人不懂这一点。

网友H:
我修过一个JBL十五寸标称150W的喇叭,只用末指轻碰,喇叭盆就运动深入达5~6CM,这个喇叭如不装箱以作阻尼,几

乎是不可通电的,修好功放试音完全征服了我,很多大低音提琴的轻拨其他喇叭从未发觉响过,这喇叭一 一重现出来,

我真想尽力拥抱一下这个纸盆弱不禁风的JBL十五寸,你设计得太优秀了...

这款是哪个型号 有没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个JBL十五寸标称150W的喇叭,只用末指轻碰,喇叭盆就运动深入达5~6CM,这个喇叭如不装箱以作阻尼,几
...

这是多年前的重低音有源箱型号,由于错用了一种D类厚膜电路,这款JBL-15寸全军复没,在网上被人骂得狗血

淋头.但喇叭与箱的设计令人叫绝,连击的快鼓点/长长的大低弦拉,及轻轻的拨弦,快/慢都能成功演绎,这不是很

多箱能快----长音能两全,轻重音能兼顾的,特别是大低的轻拨

网友:
过去唱盘,磁带,收音机做音源动态范围低可以用高灵敏,低功率喇叭。

网友I:
太过偏僻的说法,纸盘轻弹波软,当然灵敏度高。但凭这么一点就说把万元机打得满地找牙真是过于自大了。
但这种高灵敏度的喇叭播放低音必定是软绵绵无力,稍微提高点低频,那喇叭出来的中频声音已经大声到破表了。说不定喇叭瞬间就化烟升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过偏僻的说法,纸盘轻弹波软,当然灵敏度高。但凭这么一点就说把万元机打得满地找牙真是过于自大了。
但 ...

您看到我上帖对一款世界首屈一指名牌十五喇叭的使用经验己有说;那样弱不禁风,根本不能在没有箱子的情况下通电,

如按其喇叭纸盆而言,根本无法顶得5W功率,但装箱后,没有了声短路,阻尼达到最佳状态,长期输入150w,毫无问题.

    就说国内几款原国外引进技术的现头几甲低功率音箱,其电气动系统都是如此轻巧的,不过上千元的音箱谁也不愿意让折解,

那怕是刮花一下

就说我公司的最高档的400w喇叭,其纸盆重量也是极轻的,麻质支架的弹力只有远程喇叭/重低音喇叭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

之一,在无障板时,没多少瓦功率即告〝碰底〞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不科学的无障板通电状以主观臆想.说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因无阻尼声短路决不是喇叭工作状态

相反倒过来说;如果购买家庭用喇叭没法辨别是高灵敏度喇叭还是远场喇叭时,用没障板时通电极易碰底这方法辨别,

必能挑到你理想中的胆味喇叭无疑,你就不会陷入造多台胆机花费无数金钱精力物力均无胆味的困局

网友:
楼主这篇文章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喇叭设计的重要性,不错。

网友C:
前辈所述完全赞同。家里二叔有一台老古董502大扬琴,音色那个优美华丽呀!后来他嫌太重,又买了一台名牌402的小琴,音色差多了。偶然的机会从本坛我收了一台文革时期出的402扬琴,拿回家整理一番,竟然比贵它十几倍的名牌新品402音色悠扬!!
类似的事情还有,我姐姐读书时候学二胡,用的琴是我家里剧团时期爷爷所用的一把琴,质量极轻。她老师用一把名贵的新琴,比试之下,音色竟然也是不如家传老琴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有啥纳闷的,广东这边最能造词了,都已经叫习惯到整个行业必须用了,甚至技术资料、教材也只能跟着这样叫 ...

其实是 粤语的发音方式决定的,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而粤语有6个声调, 如果这些词语的标准名称用粤语发音 这些名词会和很多常用词汇发音出现重叠 并且非常容易发生歧义, 但是换成 特定专业词头后  随便一说 听者都能准确无误的听清楚比且理解, 比如 用镂铣加工出3毫米的沉边,每10毫米加工成本4毛钱。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述好像不会出什么歧义, 如果用粤语按照标准说出来 就会有3个同音异意的词 ,这样产生歧义就很正常了, 所以引入俚语瞬间解决大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是 粤语的发音方式决定的,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而粤语有6个声调, 如果这些词语的标准名称用粤语发音 ...

难怪两个人谈数字时比如说钱数要同时加上手势,比如4和10,还有5这种鼻音,距离稍远点很难分辨
不过我说的那些是指普通话,用粤语咋说都没问题,可既然用普通话说就是标准音标准词汇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介绍的这种情况在任何乐器书或音响本本里都无法见到的好声秘笈.只存在于音乐世家和乐器老经验行家之中 ...

想起当年一件事,那时对扬声器纸盆质量还没有重视到今天这个程度,人们总是感到极难消除失真,当时正逢应变片技术出现不久,于是有聪明人想到用应变片固定在纸盆形变最大(也是发生声畸变最大)的地方,通过拾取失真信号负反馈到前级进行矫正。这方法不可谓不聪明,据说可将一个失真7%的扬声器一举将其降到1%以下的水平。不过毕竟应变片是机械电子元件,其特性决定了截止频率只能工作在最多几百Hz的低频下,对于音质和音感影响更大的中高频部分无能为力,这种技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如今MEMS技术相当成熟,若有心人能用它来解决机械振动的畸变问题,也许就又是一个不错的新发明。也许胆味的问题,或可再现光明。

网友:
喇叭振膜不但要质量轻且要变形小刚性好才能失真小,不然振幅一大
声音必然糊成一片 因此很多新材料层出不穷。
这样又要低音好动态大又要分析力高基本矛盾 大多数只能折中。
只能说某种扬声器能表现某种声音最好,但越是有个性的适用范围越窄,
这样使生产商又多了一门生财之道。我喜欢用新东西结果5寸箱有3种
PP陶瓷硬化 防弹布 金属陶瓷盆各有特长,最后由听音习惯所左右。

网友:
我看了楼主的高论,赶紧按了几下我的12寸低音喇叭,觉的很硬,但是这个音箱发出的低音相当丰满有力,配合中音和高音单元听感很完美,要求一个完美的全频喇叭那肯定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起当年一件事,那时对扬声器纸盆质量还没有重视到今天这个程度,人们总是感到极难消除失真,当时正逢应 ...

这也与当年叧一新专利相似;菲利甫也发明了在音圈多绕一组小线径回输线圈回前级以电压负反馈修正喇叭失真.

据说可几乎达到零失真,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SONY也想进行锥型纸盘的平面革命,厂房生产线都上了,结果上海定型会和德国定型会两度被全世界各国电声协会成员一致

不约而同盲听出共同两点;【没有声定位】.【动态范围大大低于锥型喇叭】而告失败

电声革命------比任何一种技术革命都慢.都难。

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经过什么的实验而发明了锥体喇叭?上世纪初,是浅锥体天下,世纪中菲利甫修改成深锥体,谁知却在

音品上败于英国的浅锥体上.现代喇叭仍以浅锥体失真低-------又回到远古的设计上。电声革命等于复辟,复古?

还有如欧州专利静电喇叭,据说是反应神速,可至超音,也是随历史之长河而逝,只有个别零星在民间以好听的名字姓氏高价

骗来骗去,我在发烧友家中听过,连国产三元一个普通喇叭不如,叫价2700美元

网友:
二十几年前,曾改装过喇叭。纸盆为六寸舌簧喇叭十盆架,纸盆折环特意砂纸小心均匀磨薄了点。磁体是一个新的飞乐四X六寸椭圆,拆掉纸盆及支架。二者合并,没用弹波,纸片定位固定。小功放是仿十四寸黑白电视机音频电路,全分立件,记得是3DG6差分输入,末级是3AX31+3BX31对管,反正功率不大,在0.5W左右吧,音源那时就收音机,实验性质没装箱,但那个声音真的动听,比四寸飞乐好听的多,灵敏度也高的多。是反扣在木箱上放音的,正放的话,低音要欠缺点。侧立装箱的话,担心长时间应用擦圈。那个原装飞乐四六寸椭圆,标称3W,感觉没四寸飞乐0.5W的好听,也许那时没有好的放大器推吧。

网友:
9几年偶得一只老货车拆解 孔雀 4欧5w纸盆喇叭,纸盆边缘年久破损透光。就是这样一只喇叭,低音的弹性现在我也没忘。

网友:
适合“小音量美学”的扬声器原来是这样子的!
强谢前辈们的经验共享!!!

改天去试试耳放推轻质大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