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共有多少种派生型?请大家列举出来,MF500A,MF500B和MF500-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15):
500型万用表共有多少种派生型?请大家列举出来,MF500A,MF500B和MF500-B这三种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有遵义MF7万用表

网友:
500型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指针表了,从60年代震亚开始,上海产的历经震华,遵义,上四,四表,现在还在生产,产量估计也是雄踞榜首.....还有其他厂家:温仪,南通,哈精益,东方红......我读书的时候买不起,看到维修部里的500表,那个羡慕哦.......

网友:
我有哈精益生产的500表

网友:
我的南通MF500-2型2500v测量表针没有反应,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一台精益的500 九十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台精益的500 九十年代

我现在用的就是三台,都是上四的一台是七几年买的,是外磁的,波段都是瓷的。九几年买了一台是内磁的,波段开关是仿瓷的。2000年以后还买了一台是内磁的,波段开关是印刷线路板跟10表一样,特轻,一点分量都没有。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90年代的上四表,说明书还在,表笔是70年代的上四500型表配的,那块表无缘无故的动圈断路了。

网友:
要分清楚也不容易啊, 太多了, 感觉乱哄哄

网友(2016-12-20):
早期的就叫500型…!!没有mf
我现在一直用的是90初永跃的500A
多个交流电流档…5A档…!!!!

网友:
两个500型的表

网友:
我的是北京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