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共有多少种派生型?请大家列举出来,MF500A,MF500B和MF500-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15):
500型万用表共有多少种派生型?请大家列举出来,MF500A,MF500B和MF500-B这三种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500表是原来的设计表。500A是第一次改进后的设计,500B是第二次改进后的设计。这三个派生表本人以为较早先出的500A为最好,电子爱好者对这个表值得拥有。理由如下:500A采用了外磁表头,转换开关式拨盘,提高了转换开关的寿命。此外还增设了一些项目,尤其是增加了直流大电流档的测量档,这对爱好者无论修理电视机还是电脑都是十分有用的,但后期出的500A质量就差得多,不值得拥有。500B虽然新增了许多测量项目,可以测交流。但转换开关改成了线路板,这无疑大大地缩短了万用电表的寿命,此外500B还将外磁改成了内磁表头,这也不是爱好者受欢迎的。

网友:
永跃的MF500A不错,带5A交流档,精度也不错,平时用着挺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表是原来的设计表。500A是第一次改进后的设计,500B是第二次改进后的设计。这三个派生表本人以为较早先 ...

现在MF500B和MF500-B也有用波段开关的,MF500B和MF500-B应该是同一个型号。单从功能上讲MF500A,MF500B和MF500-B应该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MF500B和MF500-B也有用波段开关的,MF500B和MF500-B应该是同一个型号。单从功能上讲MF500A,MF500B和 ...

MF500-B主要是可以测交流大电流,500-A只能测直流大电流,不过测交流大电流的表用得较少。测直流大电流的表也用得不多。另外即使用波段开关的,其波段开关的质量相去也甚远,有的波段开关做得好,一丝而不苟,有的粗枝滥造。波段开关从表面看很新,但实质上不是扳动吃力就是沉重和卡顿,沉重得连外部的旋扭都会扳坏,所以说,老手宁可早先的500型,不愿质量差的500-A或是质量更差的500B。

网友:
现在出的差得一b

网友:
还有F版、改进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500-B主要是可以测交流大电流,500-A只能测直流大电流,不过测交流大电流的表用得较少。测直流大电流 ...

我的86年产永跃“冲”牌500A是有交流大电流测量档位的!论坛有电路图纸,老师应该看过我的发帖,
在此发个倒立图证实一下!看了老师的回帖更加发现自己永跃表的好,……值得好好打理与维护珍惜,谢谢老师!

网友:
其实MF62万用表也应该算500的改进型,质量很不错,另外还有南通的带DΩ的500改进型外磁表头的那种也很不错

网友:
上四出的500HA型,DB孔变成5A电流档,表很重,九十年初去上海给单位买的,170元,几年后自己想买,见不着了

网友:
还有mf500c型带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南通mf500-2型有D欧姆档测量小电阻用。

网友:
严格来说MF18也是500的派生表,只是一个走向高端,一个走向低端和大众化罢了!

网友:
刚入坛时,指针表火热,受其影响,收了十多块500型万用表。
不敢说包揽全部500型,至少也差不多了,从早期60年代牛皮提手500型到“CMC”500型。
500型的-A、-B以及500型的-1、-2、-3、-4全有。以前在本坛还专门发帖【浅谈500型万用表】。

500型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不断改进,最后出了500-4型,虽是后期的表,但增加了许多实用功能:
尽管是内磁,碳素指针(其实并不是有些人说的缩水,而是与时俱进,并不影响精度与寿命),
增加了交直流电流档(包含5A大电流),有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测量,有D欧档,有减少视差的反光镜。
MF18定级精度为1.0,这块表定级仍未2.5,里面采用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屏宽分辨率高,实际可定级我1.5或2.0.。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还有500-2型,500改进型。包括温州MF62也属于500的改进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86年产永跃“冲”牌500A是有交流大电流测量档位的!论坛有电路图纸,老师应该看过我的发帖,

在此 ...

我还以为照片上反了。仔细看是有意倒立,想说明表的指针平衡很好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