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棘轮螺丝刀的改造

楼主(2016-11-15):
花了5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款棘轮螺丝刀,没用几次就出现打滑,问卖家说是正常现象 ,没办法,只能请教大家能不能改造为普通螺丝刀

网友A:
上图啊,实际上里面的结构不复杂的,很有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弹簧没有安装好

网友:
买德国威汉试下。。。。。

网友:
环氧树脂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实际上里面的结构不复杂的,很有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弹簧没有安装好

还没有拆开

网友B:
你好.是不是上面的正反向开关没有推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不是上面的正反向开关没有推到位?

到位了,稍一用力就打滑了,各个方向都一样,基本不能使用

网友(2017-03-14):
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暂时没找到拆开点,期待指点

网友C:
如果价格不高的话,粘死了当个可换头的普通螺丝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价格不高的话,粘死了当个可换头的普通螺丝刀吧

怎么粘?现在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
哥俩好出面即可

网友:
碰上锌合金件的棘轮螺丝刀了吧?弄不好只有废弃.

网友:
这个一般拆开看看,再处理

网友:
502比较好,渗透性强!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感觉也不怎么实用,不便宜。

楼主:
没有拆解的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打开、上图,才能 “欣赏到新技术” 或 “新材料” 带来的 “新毛病”。(若是棘轮材料问题,就没修理 ...

我也这么想,现在是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E:
机械的问题好弄,会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的问题好弄,会拆就可以

说的是,问题就是找不到下手点,暂时又不想 暴力拆解

网友F:
国产的试过很多的都不好用,手感差不说,没几下就坏了。我有把进口的,二十多年了,还是很好用,批头都用坏了N多个,棘轮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试过很多的都不好用,手感差不说,没几下就坏了。我有把进口的,二十多年了,还是很好用,批头都用坏 ...

.................. ,现在说也没用了,大家先支个招吧

网友G:
这种工具几十块钱的你也敢买啊,矿坛里二手进口的经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工具几十块钱的你也敢买啊,矿坛里二手进口的经久耐用

买都买了,现在如何修旧利废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