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焊接工具——防风打火机

楼主(2016-11-16):
有时候,随身没有携带任何工具,包括电烙铁。
可是,你去的地方人家也许会突然冒出一些事情来让你帮忙处理。
这时候,你手上什么工具都无,是否显得十分为难?
其实,你不用为此为难。可以先在他人家里想办法。
防风打火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只,它就是最好的焊接工具。
有了可以焊接的,手上又没有焊锡丝,怎办?
此时,你可以大声地向对方索要家用电器上的总控保险丝,不管粗细都可以的。
有了这两样,你还想要找一把好用的螺丝刀来打开待处理物件。然后找到你要动手焊接的部位。将焊锡(家用保险丝)和待焊的焊点同时用防风打火机烧,然后,看到保险丝熔化,焊点与你用焊锡丝焊接一样漂亮即OK.
然后,装机、试机,物件好用了。
此时的你,是否赢来满意的目光与赞誉!

网友A:
有一次跟朋友去乡下过节,看到朋友的乡下朋友家的电视机要拍一下才能看,判断为虚焊,自告奋勇帮他维修,什么工具都没带,还好还能找到一把崩角的十字起子,很艰难的打开了电视机的后盖,一眼就看到电源部分的焊点都虚焊了,怎么办?找了一节铁线放到燃气灶上烧,用了1个小时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焊点焊了个遍(为了不留隐患,把其他认为虚焊的地方也焊了),有电烙铁的话也就10分钟的事情,最后开机一次成功,在乡下朋友面前瞬间高大上起来,超级大能人啊,给朋友挣足了面子,席间和乡下朋友的关系即刻拉近。

网友:
我都随身携带一个打火机,取废弃电路板的零件很方便。

网友:
  需要的是将火力调大一点,几秒钟后就烫手了。地摊上有一种30元的可以较长时间焊接,用来焊薄铁,不锈钢马马虎虎。

网友:
保险丝当焊锡丝用,能不辱使命?

网友B:
保险丝不是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不是铅的?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跟朋友去乡下过节,看到朋友的乡下朋友家的电视机要拍一下才能看,判断为虚焊,自告奋勇帮他维修,什 ...

你这个是最小的火烙铁操作,异曲同工。

网友C:
  防风打火机是可以应急熔化焊锡焊接的,有的维修高手上门维修时用它拆贴片IC,当然有气体烙铁效果更好。现在都用自动开关,保险丝少用了。用保险丝代替焊锡能否成功很难说。

网友D:
用一个大电容充电后对准要焊接的工件放电。可以焊接而且很牢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最小的火烙铁操作,异曲同工。

这个用起来焊锡不是很好吧,还容易烧坏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风打火机是可以应急熔化焊锡焊接的,有的维修高手上门维修时用它拆贴片IC,当然有气体烙铁效果更好。现 ...

早期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焊锡丝就是锡和铅的比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起来焊锡不是很好吧,还容易烧坏零件吧

只焊引脚部位,不用为此担心有损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焊引脚部位,不用为此担心有损坏。

要烧红了才能焊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烧红了才能焊接吧

不用骚红,烫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
防风打火机用过

网友:
总觉得,对结果的信心不大,宁愿多走上趟

网友C:
  文字描述不如上图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大电容充电后对准要焊接的工件放电。可以焊接而且很牢固

那你所焊接的低压元件也就拜拜了。。。。。。

网友:
想以前搞维修时,房东家的燃气热水器漏水,铜管裂了,可我没铜焊,想用锡焊下将就用吧,半天根本锡根本不熔,后来置于燃气炉烤才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骚红,烫就可以了

不加松香焊接是不可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文字描述不如上图直观:

你这是什么打火机呵。第一次见

网友:
真的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什么打火机呵。第一次见

  批发打火机的店子买的,加一小罐燃气10块钱。

网友:
电容越大越好,但不能用交流电容。交流电容两脚相遇焊接会发黑,用功放机中的大电容最好

网友(2016-12-17):
精细一点的电路板  这样就废了

网友:
我在街上看到过有人卖专门焊接的打火机,不知道焊丝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某宝有种,气体洛铁……不用电的

网友:
家用保险丝少了。

网友:
一直用这个取元件

网友:
可以拆原件,焊的话不方便,没有松香也不行。

网友:
不错的应急办法

网友:
再强点是不是可以化铜了啊

网友:
取元件可以,焊接会虚焊吧,火一加热,焊点就氧化了,能焊牢靠

网友:
用来取另件是好方法,焊接就要技巧了。

楼主:
很多人认为该焊接方法不靠谱,其实是他们自己对焊接知识理解的太片面。
铅丝,熔化的时候,和焊锡熔化是一样的,具有流动性,
将铅丝放在待焊接的点上,用防风火机加热,焊接后与焊锡焊接效果相同,不用怀疑。

网友(2017-01-30):
在小区楼顶架设天线,用防风打火机+焊锡丝+焊锡膏,处理天线接头,使用2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有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
有可以长时间点火的打火机,那种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