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兰士10B胆解码器的那点事

楼主(2016-11-17):
      昨晚,在下仿马10B的那只“四连八臂电调环混”高频头,终于通过了粗调与细调的程序,在仿马10B中放模块,鉴频模块的匹配下,开声了。仅凭个人耳朵鉴赏,接收效果还行,音频质感不错,故在原帖上发了收听视频: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9028-4-1.html,欢迎听评。
      凭鉴于此,在这里郑重宣布,我决定要仿制马兰士的“MARANTZ  MODEL 10B  TUNER"机器。
      当然,在这里我同时要声明,仿制,只是仿制,不是复制。所以,在仿制中,我想会在继承马10B最突出优点的前提下,一定会有我的创新之处,比如采用全国产电子管,采用电调谐,采用国产示波管作波监,采用高品质IC解码核心做胆石混合解码器,采用数字显示工作频率(如果要保留传统的刻度盘风格,那也要有所创新),增加本地监听功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准备创新的亮点之处。
      今天,我在这里就解码器之事说一说我的想法,欢迎诸位参与讨论或批评。
      马10B接收机不像一些德机,德机中的不少高品质名机很多采用IC做解码,据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技术指标,有一串体面的数据,当然,好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的听觉享受上。抱歉,在这里,我就没太多的资格谈这种听觉感受了。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关于马10B音质方面的介绍,此机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音质好,它的电路设计得很奇葩,除采用CRT波形监视器作谐准、立体声(李莎育波形)显示之外,环混高频头,六级选频中放,两级宽带中放,巨大的空心鉴频线圈,还有就是全胆立体声解码器(详见下图)。虽然,我还暂时不知道其解码器的指标究竟有多高,但一定不出我所料,其指标一定比不过我拟采用的解码器——LA3450。当然,胆与石本来就是两码事,可以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不可类比。可是,当我们把他俩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展示,并用同一双慧眼去认识他们的时候,想必拥有这双慧眼者的人的心里一定会有一根秤在反复度量着,可见,这又是一件可以类比的事件。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如果单从音质上去考虑,我决定先做一个以LA3450为核心的胆石解码器,如果要追求所谓的全胆的感觉,那我再慢慢去尝试仿做马10B的全胆解码器,并可能的话设计成可以互换的模块式组件。不知诸位仁兄贤弟有何高见,请不吝赐教。
电源及周边电路(含输入输出缓冲运放)测试通过后,再小心焊上LA3450芯片.jpg

网友:
楼主一发不可收,一不做二不休,把这马十进行到底。

网友A:
马10的解码难度不在解码,是后面的音频部分。
6U8部分你怎么折腾都不影响声音的。12AU7就是立体声指示灯
重点就是那3个12AX7,不但地线难接,而且连品牌,年代都影响声音的。
我用PCB做过2个版本,基本都是音频部分失败。
不考虑音频那2个12AX7,效果还比原来机器的好点。分离度在它自己的示波器看,还好点。
如果要做好这个解码,必须先整1套理想的马7电路的前级再说。
IC类的解码,除非是12V电压的,加上带锁相的,否则分离度没有办法高多少过马10的。
其实解码就是判断38KHZ过零时候尽快切换左右声道而已。
对于胆解码,可以用非常高的载波电压去让开关二极管尽快导通。我的数据是,麦景图的解码是16V P-P
马10的是80V。所以就有马10在参数上看高5DB的分离度了。
马10B的说明书是说1KHZ时候分离度优于40DB,全频段高过35DB
这个参数要直到后面复杂锁相环的IC才超过。而1代 2代的IC是不可能超过的。
还有,IC的解码必须要高压,大电流的,否则好难听的,什么补品都无视。
和这个LA3450类似的有个LM4500,听感是LM4500好点,参数当然是3450好。
但是,哪怕做到哭的IC解码声音还真没有大力宝的好听~~

网友:
敢想敢做赞一个

网友:
如果单纯比较指标的话,现在任何锁相环解码IC失真度和分离度都比10B的胆解码高。但听感就。。。。。

楼主:
      在胆石解码器组件准备下料开工前,本人希望听一听矿友的建设性意见。
      在以下电路方案中,方案一的解码器输出电路借鉴了马兰士7前置放大电路的设计,据说该电路对中音的表现可能突出一些,更显胆味。而第二方案,因LA3450在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平大于770MV,所以只在其后设置一个阴随电路作缓冲输出,这看上去电路比较简洁,相比第一方案,在声音表现上可能会直接明了一些。但以个人的听音习惯,倾向第一方案。

第一方案

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

第二方案

网友A:
个人感觉,直接第2套都觉得复杂了。
第一级缓冲是必须的,因为集成电路的输入阻抗都很低。
不过2个12AX7可以并联用,没有必要分开。
但是电路不对,因为阴极是27K,必须要栅极电压是50V左右才能有效工作。所以要参考你输出部分的电路。
另外集成电路后面没有必要再加缓冲了,输出阻抗足够低了。
胆味不是靠中间串联几个电子管就能有的,其实真胆味就在功放最后那级,前面用胆只能坏声音,不是正面的。如果要把胆做到集成电路那水平,估计又是另外的学科了,不建议再在这里画虎不成反类猫。
你的马7电路是修改过的,意义不大。原装马7其实也就那样,没听过好的,都觉得不错,但是真要挑骨头,也没有办法上台面的。我有过原装马7,没1年就卖掉了。从价格也知道,当年也就个2万多点的货,最近可能贵点,价值不在机器上,而是机器带的6个12AX7而已。
马7电路是个超高挑战,基本上没有见哪个发烧友能成功的。主要都死在搭棚上,声音细节都不行。
你自己有前级,就没有必要再搞前级了。
如果是打算做批量,那完蛋了,估计还要再扯几年HIFI那边的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10的解码难度不在解码,是后面的音频部分。
6U8部分你怎么折腾都不影响声音的。12AU7就是立体声指示灯
...

还是你敢于讲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直接第2套都觉得复杂了。
第一级缓冲是必须的,因为集成电路的输入阻抗都很低。
不过2个12AX7 ...

      意见中肯,具有建设性,听您如此一说,我看还是要坚持简洁为上的原则为上策,选第二方案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待我再行斟酌后决定,谢谢您!
      图中的确有误,忘了画上阴极对地应该为负电位的电源接入端。现更正补图:

网友:
没有必要搞负压,不但电源复杂,还要做保护电路。
12AX7类的管子阴极只能和灯丝相差100V,刚上电的时候,负压会直接把阴极和灯丝打火烧掉后面的东西。
而且直接把500多V电压加给12AX7,管子吃不吃得住不算,很多管座都打火了。马10用氖泡限压。
除非你真要做示波器部分,否则还是用阴极加1个680欧的电阻,然后1M的电阻接上。
另外,由于鉴频输出有1V左右的输出,如果是不做直流隔离处理,那么在选台时候就会让12AX7严重偏离工作点,因为你耦合到集成的是1UF的,这样会太大冲击。
你的6N4-12AX7输出缓冲部分是完全正确的,把那电路直接移到集成电路前面就非常理想了。
如果是觉得浪费,用6G2替代半个12AX7是最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敢于讲真话

在对待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对和错不容颠倒。所以,咱都不要客气,讲真话更无须心存疑虑,直讲挺好。

楼主:
正是考虑上CRT波监,所以才采用它的电源方案,我这样做问题不太大,只是馈人运放的电容用小即可。

网友:
膜拜,大V级高手

网友:
看来离成品不远了

网友:
这工程好大啊!专业

楼主:
       昨晚权衡了一宿,我觉得既然不少前人曾经做过马兰士7前置放大器,且大都反应一般,效果不甚理想,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引入该电路呢?还是坚持简洁为上的原则比较稳妥,所以采纳了新矿友“tassadar”的这个意见,今天上午就下料开做了。

采用可互换设计

采用可互换设计

开好安装定位孔,留着备用

开好安装定位孔,留着备用

网友:
楼主真高手!机电合于一身,长见识了,静待精品问世

网友:
非常得力的贴子,不看会后悔。

楼主:
        胆结石解码器焊接与安装完毕,待上电测试。

网友:
膜拜高人,强帖留名!

网友:
老师可知3450第12脚的信号功能?

网友(2017-03-29):
楼主的正品确实非常养眼啊

网友(2020-02-21):
吓我一跳!我以为解码器都用电子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