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二只矿石机,一只中波的,一只短波的。

楼主(2016-11-17):
二只矿石机做好了,一只中波矿石机,一只短波矿石机,一看线圈就能分出来,二个初步试收听了一阵子,中波没问题,短波开始白天收不到,今天一大早上办公室收听,收到了几个台,也不错,原来白天基本上没台,要晚上才能到的,短波范围大致设计在四到十M左右,要进一步试收听才能知道详细情况。先上安装好的实物图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错。能否给个活动矿石的镜头?

活动矿石是自选项,图上示意,意思是可以通过转换开关更换不同的检波二极管进行比较,也可以用活动矿石替换,附近上我做的活动矿石架,以作参考,这样的好处是先在检波二极管模式收到台后,再转换到活动矿石模式上,这样电台肯定调好了,只要调整活动矿石到出声就行了,否则,就算是活动矿石调整在灵敏点上,但没调在电台,收听还是很不方便的。实际只是有信号比较好时,活动矿石效果才比较好,因为一般情况下,活动矿石检波效果要比二极管检波效果差许多的。

网友:
好漂亮的矿鸡

网友:
艺术,恭喜。

网友:
做工精细,漂亮!成本不低啊?只可惜我这里信号太弱了,而且中短波干扰很大。老师能具体介绍一下室外天线吗?最好上几张图,让学生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B:
做的精致漂亮,上一下制作方法和数据呗,尔等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精致漂亮,上一下制作方法和数据呗,尔等学习一下

上传电路原理图和安装图,图中可变电容根据实际手头的容量而定,由可变电容容量再确定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关于室外天地线,其实不必太过严格,地线尽量良好接地,天线拖得尽量高和长就行,我在试收听中,共用同一个天地线,短波收听过程要注意电台广播时间,有时候收听时候正好没有电台广播,所以白天和晚上都试收听一下,这样就能知道短波的收听规律。
同时上传二种口径线圈的中短波参数表,以供大家制作参考。
表格中,前面的是可变电容容量范围,后面的相匹配的调谐线圈电感量,后面的是具体制作尺寸参数。我是采用内外套管式,优点是便于调节耦合度,也影响着灵敏度和选择性,带宽等,可以在试收过程中达到最佳效果。

楼主:
为了便于采用合适的可变电容,可以采用260P和290P双联电容,中波采用其中一联就可以,短波采用双联串联起来使用,得到134P可变,这样用在短波更合适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电路原理图和安装图,图中可变电容根据实际手头的容量而定,由可变电容容量再确定调谐线圈的电感量 ...

做工细致,效果不错啊,我还没有成功过中波矿机呢。

短波有两点建议不知是否正确(我曾经试验过),
1  如果按照四分之一波长理论做天线,短波天线4-21m之间合适,一般是6-11米,最好是钓鱼天线,不是水平天线。
2  短波线圈最好是空气芯的效果更好。电感量如果低一点会照顾电容最低值,避免高端电台收不到的情况。感觉现在短波往往高端台多,低端没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电路原理图和安装图,图中可变电容根据实际手头的容量而定,由可变电容容量再确定调谐线圈的电感量 ...

已下载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细致,效果不错啊,我还没有成功过中波矿机呢。

短波有两点建议不知是否正确(我曾经试验过),

你说有道理,我先做了试收听弄个实践经验,短波频率高低端是相对的,只能通过试验,最后把接收频段设计在电台比较多的范围内,才算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因为短波有的晚上广播,有的白天广播,只有适当找些规律对以后的设计改进更有参考意义。

网友A:
工艺不错。能否给个活动矿石的镜头?

网友C:
做得真漂亮,用的什么矿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漂亮,用的什么矿石?

用的方铅矿石,手头只有黄铜矿石和方铅矿石二种,方铅矿石效果还可以,一直想有个红锌矿石做试验的,不过太难弄了,只能作罢。

网友:
不错不错,高大上的感觉。